名片盒收音机

楼主(2010-05-31):
周末休息,制作了一个LM386单片收音机,电路参考自坛友BYSM5210先生的电路。正在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盒之时,发现一个名片盒,正好将机芯装于其中。电源为3V,耳机8欧。该机实际效果(实验结果)如下:
    1.总体感觉该机的灵敏度和音量稍好于来复再生单管机(3AG1),收台数量比3AG1单管机也多几个。在这里能收听到585、648、738、846、900、981、1017七个本地中波电台,基本无串台现象,但高端的1332、1449两个台则收不到,其中收听738时声音最大且震耳,可放扬声器,须靠转动机身方向减小音量;而其它六个电台转动机身后声音明显减小。在室外及靠近窗台处收听效果好。
    2.用3V以上整流电源有严重自激,在电源正负极加接470U电解也无效,只好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LM386好像也存在个体差异,有的自激严重,我选了一个自激不严重的。把电源线靠近集成块易自激。
    3.试将信号输入接LM386的2脚,同时3脚接地,此时只能收到738(最强)电台,声音也不大。
    4.每次开机后收不到电台,须用小螺丝刀同时并短暂碰触LM386的5、6脚才能收音,不知何故?希望得到各位坛友赐教。

楼主:
多谢版主鼓励

网友:
机器做得十分工整,愿DIY精神永放光彩。顶顶顶。

网友:
能不能加点“再生”改善效果...

网友:
调谐拔轮应该是2P3机器上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谐拔轮是梅花鹿晶体管收音机上的,暂无图

网友:
需短路5,6脚是不是电压的问题,据说386不能用在3伏下。看图好像楼主用的是两节可充电池,电压应为2.4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2节充电电池2.4V机器能工作,但换用2节新电池3V却容易产生自激

网友:
很不错,顶!
如有可能,把度盘放在机壳内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收音机耗电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耗电多少还不太清楚,有待进一步观察

网友:
首先对楼主的成功表示祝贺,我在制作成功后,在装盒过程中发现耳机插头与电源的引线一定要尽可能的短,否则会自激,像再生过强一样。另外也有一奇怪现象找不到原因:
1、开机时要有零点几秒的时间机子才开始工作;
2、关机时不是立刻无声,而是声音渐渐消失。
其他都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经验交流 第2个问题我在装制时也遇到了,但去掉470U电解电容后,就变成关机时立刻无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