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一>.三管两波段超外差式收音机

楼主(2010-05-31):
试验<一>.三管两波段外差式收音机
     从工农兵302晶体管收音机得到启发.用较长时间寻找元件、及个别器件改制.其中机架、线路板定位占用了大量时间。
     下面简单介绍整机主要元件选用及装配:3DG6担当中短波变频管.工作电流0.5mA振荡线圈4B12中短振.中周TTF2-1.TTF2-2作为双调谐外接10P电容耦合.尽量满足外差机选择性的底线14分贝.因手头无两波段开关作切换.不得已偿试采用高灵敏.低功耗继电器取代.所获得好处是缩减走线.降低分部所引发的寄生噪音.缺点是无形中增加了功耗.3DG12仅作一级中放兼低放.工作电流调整为4mA.中周TTF2-9次级增加了倍压检波.考虑使用9伏层迭电池.在变频管中放管基极采用简易稳压偏值.功放3AX63.工作电流6mA.也增加了滑动甲类.输入输出变压器匝比近2∶1.实测在8欧喇叭端电压0.72V.估算有50mW音频输出可听功率。
     制作中参考文献: <晶体管收音机>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晶体管收音机特殊电路>

楼主:
经过个把月时间调试.整机基本接近自以为良好状态.其中借助于牡丹7410A及PL600.因这俩款机性能非常到位.所以少走许多弯路.在短波调试过程中.尽管我努力不停调整高频线路.元件的替换.变频级工作点变动.但实际收听中短波灵敏度不平衡.短波灵敏度略低.须外接3米天线.才能接近步调一致.
印象中仅用一级中放.有些力不从心.实际收听确实如此.所以除了怀旧.diy收音机尽量采用二级中放.以获取足够增意.在山区这点十分重要.
经过大量试验之后.取消了AGC.及未级滑动甲类.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悍

楼主:
经修改之后电路: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深厚,动手能力超强,实为我坛不可多得之干将。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必当使出吃奶的力气来顶啊。

网友:
试试这个可以提高短波灵敏度...

网友:
用三只管子组成机器在制作上要求极高,容易顾此失彼,难度很大,佩服楼主的制作精神与功力。实际上多弄几只管子会省很多力气,不过那又不好玩了。总之,楼主厉害,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挺伤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此感谢大家!
您提供的建议.我有空一试.

网友:
动手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做工精美!是否将中短波磁棒的距离再拉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