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红蜘蛛的恒流电源,改成了稳压源

楼主(2010-06-03):
前天收到了从本坛朋友红老大那里买来的恒流电源。很便宜,每台20大米,当时看中的是那个壳子,就收了4台。来后,发现都不能用的,打开一台来看,一下子就明白了,这都是学生用来练手的东东。既然打开了,一不做二不休,改成一部稳压电源,几乎是不用费什么事的。上几张图

楼主:
先把那只LM317焊下,装到一个散热器上,固定到后板,再接入原处。

楼主:
再把那只表头卸下,想去掉里面并联的分流电阻,可打不开那个包包,只好动锯了,锯开后,真接剪去那个分流用的电阻丝。串联了一只3K3的电阻,成了一只满度20V的电压表。现在指示的是10V。

楼主:
原来是一只500欧的多圈电位器,现换成4K7的了。

楼主:
加了一只三极管及两只电阻,一只电容,做保护。就是最常见的那种LM317应用电路。我不会用软件画,手工画的又不好看,就不上了。

楼主:
现在,这个电源很好用。输出1.25---20V,电流达到半安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20V5A的电源才20米,值啊

楼主:
还是可调的呢。

楼主:
只是可能最大输出0.5A吧,输出5A那只LM怕是受不了。

网友:
买得很值,做得很好。

网友A:
废物利用、很好很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一只三极管及两只电阻,一只电容,做保护。就是最常见的那种LM317应用电路。我不会用软件画,手工画的又不好看,就不上了。

把图上来吧,高手不一定都会电脑制图

网友:
拥有一个所希望设备最好也最快的途径!

网友:
看看这个图是否有帮助。

网友:
物有所值啊......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的变压器小了,想扩流除非换变压器,电流5A电压20V得用150VA左右的变压器,还得破费银子。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楼主:
我用一只大功率的20欧电阻作负载,在10V时进行带载试验,电流是0.5A,此时,从这个电压表上几乎看不出电压有跌落,带载2个小时,散热器也不发热,仅微温而已。看来,这个电源是可以实用的。当然,还未作在最极端时(在最低电压处)作最大电流试验。这才是最考验这台电源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变压器小了,想扩流除非换变压器,电流5A电压20V得用150VA左右的变压器,还得破费银子。

这样的一个小鸟依人般的东东,只用LM317,没有进行扩流,是不敢加5A试验的。

楼主:
有一点必要交待清楚,那就是LM317必须与散热器是绝缘的,也就是要加装云母片,涂导热硅脂。用绝缘垫圈,进行组装才行。绝不可对机壳有短路现象。

楼主:
用这个电源,进行一般的单电源无线电试验,已经足可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变压器小了,想扩流除非换变压器,电流5A电压20V得用150VA左右的变压器,还得破费银子。

朋友,我不想扩流了,因为一是用不上那么大的电流,二是只想用最简单的方法对手头的这台机器进行改制。我忘了照一张原机的图片了。这样大家可以比照着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上来吧,高手不一定都会电脑制图

谢谢京版的鼓励。我不是高手,是很标准业余的那种对无线电从小就很爱好的人,有一定的实践经历,也读过几本前辈们的书,但真的可以说还什么都不懂的无线电爱好者。以后京版要多加指导啊。 图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朋友,我不想扩流了,因为一是用不上那么大的电流,二是只想用最简单的方法对手头的这台机器进行改制。我忘了照一张原机的图片了。这样大家可以比照着看一看。

原机的图也来了。

楼主:
可以看出,把这台恒流电源,改成稳压电源,对原机的改动是很少的,原机的大部分原件都用上了。

楼主:
由于加装了这个保护电路,可以看到,对于W1的接触不良,不会造成输出的电压跳变,有效的保护了负载的安全。如果W1中点不接触,则输出为最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物利用、很好很漂亮!!!

谢谢朋友鼓励。

网友:
因地制宜的杰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出,把这台恒流电源,改成稳压电源,对原机的改动是很少的,原机的大部分原件都用上了。

红线内的元件是后加上的。尽量用原印板上的印制导线,另外还铆上了几个空心铆钉,用于固定无法利用印制导线的元件脚。 20100603_bb9e9e7dc9a3358b8786q3Q38vWApTbZ[1].jpg

网友:
改得真好,字也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画的不错

多么希望能学会用软件画图啊。

网友E:
加个R2是做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R2是做嘛的

朋友,你阅贴不细致啊!那个电压表,看图,原来是个50MA的电流表。去掉了这个电流表里面并联的那根分流用的电阻丝,就成了一个不知是多大满度电流的表头了。要让这个表头用来当电压表,必须要给它串联一只合适的电阻。那只R2,选那个值,就可以如愿以偿了。这时,这只表头成了满度20V的电压表了。

网友F:
将那双9v绕组,加装一个继电器分两档输入电压转换,LM317功耗就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那双9v绕组,加装一个继电器分两档输入电压转换,LM317功耗就更低了

朋友,能不能给出个实用的电路,最好是自动的,当LM317的压差小于其一值时,自动跳到高输入电压档,当LM317的压差大于其一值时,自动跳到低一档的输入电压值。如用手动调来调去,很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不能给出个实用的电路,最好是自动的,当LM317的压差小于其一值时,自动跳到高输入电压档,当LM317的压差大于其一值时,自动跳到低一档的输入电压值。如用手动调来调去,很不实用。   ...

加了继电器本来就是自动转换的    使用电压比较器作为输出电压取样翻转电位控制继电器动作  使用18v整流后稳压给电压比较器供电15v    继电器使用24v

楼主:
我试设计一下,不成功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