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保险管做天线绝缘子

楼主(2010-06-03):
这是我用废保险管做的天线绝缘子,已经装在我的矿机天线上。
制作方法如下:首先要去电工那里淘来报废的保险管。应该很容易,这东西他们都是要扔进垃圾箱的。
取下两端的铜帽子,用棉签沾酒精清洗瓷管内部的熔丝残渣。
将铜帽锥孔。
用铁丝制作拉环,戴好铜帽,底部盘成螺旋状塞进瓷管里。(长度要控制在10毫米内)
用哥俩好(AB胶)将铜帽、拉环和瓷管沾接在一起。胶一定要填满一端。
胶凝固前,要保持瓷管在垂直状态,防止胶进入瓷管内部。
待胶凝固后,在沾接另一端。
做好的绝缘子瓷管内部应该是中空的。一定不能被胶污染。
固化后的绝缘子可以承受很大的拉力。用在天线上完全没问题。
图片是这种绝缘子在我家天线上的使用状况。(手机拍的,凑合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险管是什么上用的?多大尺寸?

楼主:
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这东西。种类很多,按熔断电流不同尺寸不同。最大的有胳膊那么粗,小的有几毫米的。我选的是16A的废保险管。直径8毫米左右。那是废品,电工很愿意给的。

网友:
我的四周三面是楼````` 没有楼主家好````
我绝缘用的PVC管子 两边扎眼系线```

楼主:
在北京,家算是背山面水吧。后边是山,前面就是一条河,地下有温泉。往南几十公里就是故宫和天安门。这里被称为龙脉温泉。周边都是别墅区,方圆十公里内没有工厂和大企业,只有一个航空博物馆。所以电磁环境非常好。午夜后,这根天线可以收到日本和朝鲜本土的中波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北京,家算是背山面水吧。后边是山,前面就是一条河,地下有温泉。往南几十公里就是故宫和天安门。这里被称为龙脉温泉。周边都是别墅区,方圆十公里内没有工厂和大企业,只有一个航空博物馆。所以电磁环境非常好。 ...

哥们----此地风水好,自然会台多了。

网友:
一赞好山、好水、好地方,二赞楼主好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北京,家算是背山面水吧。后边是山,前面就是一条河,地下有温泉。往南几十公里就是故宫和天安门。这里被称为龙脉温泉。周边都是别墅区,方圆十公里内没有工厂和大企业,只有一个航空博物馆。所以电磁环境非常好。 ...

昌平

好办法,我正为这个苦恼呢!

网友:
好漂亮的地方!

网友:
这些位置我觉得都无所谓,就算绑在木架上,那木架与铜线是等电位的,能通电也未必有电流。反而引线所经过的地方要注意窗框这类的东西不要靠得太近。

网友:
好地方啊,山清水秀的,比我们村好多了。可惜前一久做了四个矿机,接收效果都差不多,再也突破不了了。

网友:
我也在昌平,比起楼主来理位置还要偏东北十几、二十多公里,我用三层楼北窗外的斜拉4米多的简易天线晚上也常常能收到朝鲜、日本的广播,还经常能收到山东台和辽宁台。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好。

网友:
楼主的天线拉了4层总共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北京,家算是背山面水吧。后边是山,前面就是一条河,地下有温泉。往南几十公里就是故宫和天安门。这里被称为龙脉温泉。周边都是别墅区,方圆十公里内没有工厂和大企业,只有一个航空博物馆。所以电磁环境非常好。 ...

可以报专利了!这贴要顶!
利旧利废,节约资源,
简单易行,惠及矿友!

网友:
现在的绝缘子比过去好解决多了,工程塑料强度不错,加工方便,也容易找到。只是外观没有楼主的漂亮。

网友:
还有一个现成的可以利用,最便宜的那种石英取暖器,垃圾站肯定容易见到。别看那两副大瓷绝缘子盖板只有一个孔,底板有三个孔,拉天线再好不过了。

楼主:
回16# , 长度10米多一点。跨了三个窗,只能这么长了。两侧和楼顶都不能装。六楼,高度有16,7米吧。

楼主:
回18#,  做好后,请电工用2500V高压摇表测过。阻值无穷大。挂在弹簧秤下吊过20多公斤的重物,只是拉环有点儿变形。其它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天线看上去是往复绕的这样效果不好哦

楼主:
回23# 。 在空载状态下,我用高频毫伏表分别测试了两种连接方式,串和并。这样的空载电压为1.5伏多一些。比并联稍高一些。所以我就串了。请教,还有更好的连接方法吗?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这东西。种类很多,按熔断电流不同尺寸不同。最大的有胳膊那么粗,小的有几毫米的。我选的是16A的废保险管。直径8毫米左右。那是废品,电工很愿意给的。

活跃气氛:谢谢楼主对我的小儿科问题耐心讲解。以我之孤陋寡闻,对于保险管更是只见过最常见的一种,即附图这种。这种很小,用在有的家用电器甚至电源插座上。所以才有这一问。没想到这一问却成了罪证。其实您不予讲解,我也不会像有的朋友的臆定的那样以为是“不屑一顾”的。再次谢谢。

楼主:
回25# , 您太客气。做矿机我是百分百的外行,来这里就是学习的。我需要的是对我做的东西的斧正。以后请您和各位多帮助。我信心满满,一股脑的准备了许多工具,就是想从头学,娱乐休闲两不误。多多关照!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