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阻尼不好,是不是在表头加大电容可解决?

楼主(2010-06-03):
指针万用表阻尼不好,是不是在表头加大电容可解决?

网友:
可以起到一点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楼主可以首先查一下原来的电容是否已经失效?

网友:
有的是阻尼圈开路,也有的是线路故障,要区别对待的.

网友:
还有的是先天的,尤其一些老表。加大电容有效果,但要挑漏电小的。

网友:
不能!
只能减慢指针的运动速度!但是来回摆动的次数和幅度不变!

网友(2011-07-09):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网友:
不能!
只能减慢指针的运动速度!但是来回摆动的次数和幅度不变!
引用 网友A:

幅度应该有变化吧,因为指针越过平衡点后的继续运动靠的是指针的惯性,在阻尼、摩擦和游丝一定时惯性的大小决定了指针的摆动幅度,而惯性只依赖于指针到达平衡位置时的速度,加电容后降低了指针的速度,因此摆动的幅度要相应变小。

网友:
纠正,忘了电容是储能元件,也就是说在指针正向摆动时储存在电容里的多余能量将在指针反向摆动时释放出来,其作用是推动指针继续摆动,因此壹法拉兄是对的。

网友:
如果将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后再与表头并联,利用电阻来耗能,效果应该好些。

网友:
阻尼能测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下试验,拧到直流电流最大一档,把表笔接触,晃动电表,看阻尼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如果有改善,那就是阻尼线圈断线,如果没改善那就是胎里带没治.接电容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 主要凭肉眼感觉判断阻尼是否合格, 而没有客观的可测量的量来区分表头阻尼合格与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成品表阻尼线圈是按要求设计的最佳圈数,这点无需置疑,如果表针摇摆不定,那肯定是阻尼线圈出了问题.老表是铝框,倒不容易出阻尼不好的现象(比用阻尼线圈差点).新表是无框架用阻尼线圈解决,正常一点也不会摆动,开路就会出现摇摆不定阻尼不好.

网友:
阻尼合格与否也没有标准可循,个人的要求不同,我的标准是指针至少要回摆一次,但不多于三次,坛子里很多人则要求一步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担心的是, 单凭肉眼观察难免出现误判的情况. 记得 MF10 的书面上上关于阻尼参数是有个 "4 秒钟" 的数据. 因此我觉着判断阻尼合格与否好歹要有个手表, 单凭肉眼跟心跳来判断阻尼时间是否超过 4 秒钟不是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