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单管机数据,谢谢

楼主(2010-06-04):
这个,很简单晶体管用3AX31或者3AX81,请教此机数据,还有此机可靠吗,  谢谢谢谢

楼主:
请教此机数据

网友:
个人以为不可靠吧,也可能熊才疏学浅。

网友:
既然有了晶体管的发射极存在,为什么还要多串一只二极管?故意提高输入信号的门槛,降低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此机数据

好象还要再增加一只元件,参考图如下:

网友:
这都是用低频管接高阻舌簧喇叭的收音机,没有高放,灵敏度很低,要一个较好的天线,二极管是检波用的。不如用高频管装单管机。

网友:
楼主请看是否有用

网友:
选择使用低频管本身就是个错误。。。。。。。。

网友(2010-07-12):
按了不响好像不好时

网友:
这个电路我试验过,低频管3AX31或3AX81最好用紫点滴,二极管用BAT85或2AP10,本地强台哇哇响.

网友:
我觉得现在用9014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