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和6P1的方便互换,低碳

楼主(2010-06-04):
前不久做个6P1胆机, 当时把管座1和6, 3和8连接了, 今想把6N1和6P1方便互换, 做了个转换插座, 9脚不接, 2和7连接, 由7脚插入(2 脚不插),  就是6N1并联使用, 把6N1通过转换插座, 直接插换6P1, 很方便, 带个8寸,10W的喇叭, 音质音量都比较满意, 不需要大音量时,  常用6N1了,  低碳了, 想用6P1时, 插拔互换也方便了

网友:
阴极电阻不用更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椐查资料, 阴极电阻不用更换, 6N1并联, 带换6P1, 电路不需改变, 包括输出变压器, 6N1的屏流小, 发热小

网友:
有创意,不过他俩的音质差别大吗?有6p1就够了吧,呵呵,个人见解啊!
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有多只6N1, 懒得再做6N1,  可6N1做功放音质也很好, 也是不错的管子, 如此互换,  为的就是方便,  夏天来了, 就插上6N1, 热量小, 胆味依旧

网友:
转换插座咋整的,说来听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6P1胆机时 , 把管座1和6,  3和8连接, 这样做是为了转换插座可以少接线,  转换插座也是9脚插座, 用和管脚相同粗细的铜单股线, 如图 焊接当管脚即可(长度同管脚) ,   注意转换插座上的9和2脚不焊接铜单股线, 空着,   用细线将2脚和7脚连接,  如图中的白线,  最后套上热缩管,  转换插座即完成, 成本就是个管座,  DIY可方便很多, 乐趣之所在

网友:
好创意,不过估计6N1功率没有6P1大,没有查手册,随便说说

网友:
6N1三极管味道,应该不错的

网友:
真有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际听效果, 声音不小, 如此方便,  有兴趣的朋友, 随手DIY,  充分利用管子,  效果会很满意

网友:
这就真的低碳了吗
灯丝电流大了,功率却小了,不一定比6皮1接三极管强

网友:
6N1更耗电些

6p1灯丝电流0.5A,6n1灯丝电流0.6A

网友:
这个玩法不能算是低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