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化超外差收音机电路

楼主(2010-06-05):
1,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全部用锐截止小型高频五极管6J1制作的超外差收音机电路,来源也记不清了:
2,变频管换成6J2的:

网友:
呜呼老师辛苦了!``````第二图中放帘栅极有误,应该有电阻,另外阴极电阻太大了,200欧姆即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该请呜呼老师看一下,呵呵

网友:
其实这种电路的工作点都不太正常,也没法让它正常,仅供实验用,所以也无所谓对错,据实验者说“也响了”,至于性能方面,呵呵,肯定不会太好,寿命也极有限。

网友B:
6J1化的机子,除了变频增益略低一点以外,别的工作都很正常,都没有问题,而且优点很多```我就用的好好的,好象并不存在性能或者寿命方面的问题,``````不好意思,实话实说,

网友:
呵呵,锐载止管无法引入AGC,再就是输出功率小了点,这是我看到的性能方面的问题,总的说来能全用6J1来装收音机,还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主旋律应该给予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请呜呼老师看一下,呵呵

呜呼老师看了才发的,就是这样的:廉栅极不经过电阻降压,使其电压等于班级电压。来源我也记不清了,好像是无线电那期的,还有一个图纸:
6J1化(除功放与整流外)超外差收音机.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1化的机子,除了变频增益略低一点以外,别的工作都很正常,都没有问题,而且优点很多```我就用的好好的,好象并不存在性能或者寿命方面的问题,``````不好意思,实话实说, 。

与你相比,惭愧!我是借此谈他人纸上之兵也!

网友:
谢呜呼老师,输出级6J1阴极电阻我用200欧姆,是否最合适?,没用旁路电容,有负反馈,音质要好的多,

网友:
功放和整流改为6N1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半波整流,交流声很讨厌,全波好的多```

网友(2011-01-03):
它原来的就是半波的嘛

网友D(2011-06-20):
与6A2/6K4---普通大路套件相比。6J1化套件最大优点是灯丝电流等电流大大减小,节能!

网友(2011-09-11):
我的6J1收音机

网友(2012-04-07):
6J1有很多优点,1,灯丝电流小,为0.175安
                 2,跨导高,为5.1毫安/伏,比6K4,6A2都高,增益大。
                  3,极间电容小,工作稳定。
                 4,体积小,
               6J1可加AGC,只是加的范围小一些,电视机通道部分都用6J1,AGC照样加。6J1 作中放,增益比6K4 大,6J1
                           作变频,增益比6A2高,这个电路,其实很好。可以制作。
6J2可直接代替 6A2 ,插入 6A2 管座即可,效果一样。我曾换过。

网友:
换不换没啥劲6P1 代替 2P2除了烫手就是声大,别的不行

网友:
纯粹6J1的收音机其实是爱好者的一种“极端”设计。有趣!图纸收藏了先。

网友(2012-05-15):
6J1灯丝电流小,跨导高,好管子,自动增益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与6A2/6K4---普通大路套件相比。6J1化套件最大优点是灯丝电流等电流大大减小,节能!

锐截止小型高频五极管_最大缺点是不能加装自动音量控制,
非要加装上,控制范围很窄,中波将就听,短波就没有效果啦!

网友(2012-12-01):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我在70年代装过全6J2的收音机。
变频,中放仍使用原五灯标准电路,6J2可以直接代换6A2和6K4,不改动原件,直接插入6J2即可工作。
代换6K4时稍有自激和频带变窄的现象,稍作调整即可。检波用的2AP9,电源用的硅堆整流。
功放功率稍小,使用效果还行。

网友(2013-01-13):
很好啊有创意

网友(2013-07-15):
引用 网友E:
1)接成三极管做独立本振,是不错的。
2)第一图做混频,输入信号与本振信号都加在同一栅极上,本振泄漏比 ...

實際上用五極管振動可分離負載使本振穩定,改成三極管便沒此好處,方法是用二柵回饋起振而用屏極放大。

网友(2013-10-01):
引用 网友E:
1)接成三极管做独立本振,是不错的。
2)第一图做混频,输入信号与本振信号都加在同一栅极上,本振泄漏比 ...

“图1拿6J1做检波,实在没意思。”有意思呢,意思在:
1,板极接地,有屏蔽作用,减少了干扰;
2,板极面积大,提高了检波效率;
3,一管两用,多出了一级电压放大——廉栅极与栅极和阴极构成了一个三极管。

网友(2019-03-02):
变频采用6J2,效果是很好的,电路就使用6A2的。由于6J2抑制栅略稀疏一点,可以加自动音量控制。同理,用6J2做中放。原中周自动音量断开,中周直接接地。原自动音量接6J2抑制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