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关于6Z4做高压延时电路输出150ma电流是否可行

楼主(2010-06-06):
电子管全波整流的原理大家都了解,现在谈的是做“缓冲使用”,所以就不再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前面已经有桥式整流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只说“缓冲”,再一次申明:关于此电路,自始至终我也没否认过她不能输出100多ma的电流!

参照老刘提出的实验图:在桥式整流之后,利用6z4管内的两只阳极并联作缓冲时,流经她的只是单方向的“直流电流”,所以她是一直在工作的,6z4前面未接入滤波电容时,流经她的直流电流的纹波系数会高些、施加在阳极上的直流电压稍低些罢了,加了电容之后电压升高一些,但也不会超出手册中对6z4的最高阳极电压的约束,此时纹波降低,同时电源内阻增大。加与不加这个电容与其功耗影响甚微,影响最大的是纹波系数。

如果拿流经她的压降做为计算阳极耗散功率的计算公式项,改写的不仅是6z4的参数,恐怕连“欧姆定律”也要改写,换个角度想一下:强放管的阳极耗散功率是否也可以这样计算呢?如果这样计算也行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电子管设计制造工艺教科书里说明:电子管的最大阳极耗散功率和阳极的材料、涂覆层、面积、厚度、结合方式(焊接、对折压边或是铆接)、引出线方式、引出线位置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有与其相关的设计计算公式。在此教科书里说的很明白:为了延长电子管的使用寿命和增强可靠度,关于最大阳极耗散功率不会取其设计成值的100%来定义手册参数,都是大大低于这个设计成值来定义管子的最大阳极耗散功率。这也是电子管轻易不会在短时间内就烧坏的原因之一。至于电子管的寿命定义,教科书里提到了阴极是决定其使用寿命的根本因素,当然这是指制造合格、使用得当的情况下。

另一个重要的参数:最大阴极放射电流,这个参数直接和阴极的表面积、涂覆层材料配比、涂覆厚度、灯丝加热功率有直接关系,对于整流二极管而言,无论你怎样使用她必须参照其最大阴极放射电流这个参数,在实际应用中这个参数的重要性高于对最大阳极耗散功率的要求!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手册中很多整流二极管没有给出其最大耗散功率这个参数。因为他们之间存在正比关系,结合使用常规不必标示也可。所以不超出阴极最大放射电流使用管子可以很好的延长使用寿命!以6z4的为例:遵循她的结构而言平均值输出80ma就已达到正常使用极限。至于有人说那样使用不仅无害反而会延长其使用寿命的说法实难信服!这种言论严重违背科学法则。

我是在晚间做的实验,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便于观察阳极变化,看是否超耗烧红了没有,(这一招是我恩师所授,也可以很好的观察管内辉光,屡试屡爽!),因为老刘提出的实验方案很伤管子,尽管我不情愿,最后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老刘帖子里说感觉管子的温度和在收音机里工作时差不多、、、、、呵呵 收音机里用6z4整流的电路电流最大能到多少?肯定不会是他说的150ma对吧!!多数不超过65ma,在这两个相差一倍还多的电流值情况下:管子的温度能“差不多”吗?

5年前当我看到把6z4这样使用,第一反应就是坚决不相信!为了证实自己判断,随即做了实验,实验结果就是我在矿坛里所说的那样,现在按照老刘的电路模式再一次做实验的情况更加恶劣!实验了国内3个品牌的管子,结局一致,绝对不是他们说的因产地、品牌不同就存在那么巨大的差别!做实验时:市电235v,负载两端278v(福禄克15B测量)。实验结果我在帖子里回复过了,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人请广大爱好者不要超出电子管阴极最大放射电流来使用。这不仅只对整流二极管而言,包括所有的带有灯丝阴极的电子管。

我的结论是:6z4做高压延时电路输出150ma电流是行不通的,输出不大于75ma绝对可行。如果有朋友想按照老刘那图做试验,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

矿坛成立悠久,注册会员数以万计,强中自有强中手,也有很多初哥在坛,在高手面前敢说话是对自己所学的考验,正确的理论是对初哥的最大帮助,本文系个人所言,谨供参考。

网友:
你们两位的争论已好几天了! 看来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坛中找几位德高望重的坛友依老刘的电路图各自做一次实验吧! 我建议找 '乙猪' 及 '醉翁' 吧!

楼主:
绝对同意!

严重支持这样做,以事实验证理论!

网友:
哈哈,文明pK
"如果拿流经她的压降做为计算阳极耗散功率的计算公式项,改写的不仅是6z4的参数,恐怕连“欧姆定律”也要改写,换个角度想一下:强放管的阳极耗散功率是否也可以这样计算呢?如果这样计算也行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我计算的功耗您认为是错的,请你拿出正确的理论来计算。

网友:
现在 是您得回答我提问了
咱们一个个问题来,好吗?

楼主:
刘前辈还是多认真的学习基础为好

我的帖子说的很明白,那些话教科书里都有,电子管屏耗是怎么回事,所谓的计算是什么,如果您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懂的话,相信您不会做出高水准的胆机来的!
刘前辈:您不是在这里探讨问题,您也不是针对我的质疑,您是在和科学法则过不去,大家都是在学习中进步,我说的话就是教科书里的文字,我只是把她记在脑海里为我所用而已,我也相信在坛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尊重您,同时也请您自重 ,有时间您还是多多学习基础知识,不要这样做。
您在这里盖楼很无趣,我希望很多爱好者以及和我一样的初哥看到更多有用的东西,而不是您这些没休止、置科学科学真理于不顾的话题!回顾贴子我真的对您无话可说!
论科学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谨认真的态度,如果您想赢,那您就拍个全程清晰视频出来,再一次提醒您:要真实,另外也别忘了把那30w的烙铁负载接好呦

网友:
“刘前辈还是多认真的学习基础为好
我的帖子说的很明白,那些话教科书里都有,电子管屏耗是怎么回事,所谓的计算是什么,如果您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懂的话,相信您不会做出高水准的胆机来的!
刘前辈:您不是在这里探讨问题,您也不是针对我的质疑,您是在和科学法则过不去,大家都是在学习中进步,我说的话就是教科书里的文字,我只是把她记在脑海里为我所用而已,我也相信在坛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尊重您,同时也请您自重 ,有时间您还是多多学习基础知识,不要这样做。
您在这里盖楼很无趣,我希望很多爱好者以及和我一样的初哥看到更多有用的东西,而不是您这些没休止、置科学科学真理于不顾的话题!回顾贴子我真的对您无话可说!
论科学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谨认真的态度,如果您想赢,那您就拍个全程清晰视频出来,再一次提醒您:要真实,另外也别忘了把那30w的烙铁负载接好呦”
^_^
楼不怕盖的高,只要基础打牢了!
重复一遍第一个问题:
请您将计算功耗的正确理论拿出来!

楼主:
帖子您看到就好了,不要来回粘贴复制的,省的看帖的朋友看着麻烦

您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对吧,仔细看看你可以建立基础第一步,买几本专业工具书认真学习,你可以做到第二步: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对吧,仔细看看你可以建立基础第一步,买几本专业工具书认真学习,你可以做到第二步:继续学习!

请您尊重大家,正面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

楼主:
请您也尊重科学!!

请您把实验做好,通好电,拍个清晰的全貌照片给大家好好看看才是您应该做的第一步!!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的恩师过几天就回国,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吧。请您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把实验做好,通好电,拍个清晰的全貌照片给大家好好看看才是您应该做的第一步!!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的恩师过几天就回国,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吧。请您自重!

引用您的话,是我怕记错您说的话!
原来您恩师在国外,国内的教科书上理论也可以的。请拿出正确的功耗计算理论,帖子里温习一下也好。

楼主:
您在很无聊的灌水!

请您把实验做好,通好电,拍个清晰的全貌照片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您有这胆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把实验做好,通好电,拍个清晰的全貌照片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您有这胆量吗?

您手上那么多教科书,繁体书,还有个国外的恩师,就回答不了我的这一个无聊的问题???

楼主:
老刘很善于灌水!就是没那胆量拍照片!

看来您很有自知之名,如您自己所说,您的确很无聊!我恩师不是外国人,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清华资深教授!看来您另外还要学学礼貌功课才对!
我说的是恩师回国,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您还理解成我是有位国外的老师??您连中华民族的母语都看不懂真是拿您没办法!闲话少说,去拍照片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别老想着延时。坛上流传的不延时对电子管寿命不利的说法都是瞎扯蛋,白白浪费灯丝电能。CRT电视机上没有什么延时电路,开机就来高压,都用20多年都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