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电路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0-06-06):
请知道的大虾们不吝赐教,像附件中这样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怎么这么清晰?如能系统的发一教学帖,让大家都能掌握的话,本人必给你重奖。
此帖本来应发到电脑区去的,考虑这里人多,就发到这了,大家原谅,适时我会转到那边去的。

网友:
11个视频,广告有点多,有点蒙,请大家仔细看,等我找到新视频,就回头替换它
http://www.pcbres.com/pcbviedo/protel99se/

PROTEL99SE 下载 (看完下面说明再装)
http://www.willar.com/down_view.asp?id=273

解压密码:www.willar.com

第一步:安装99SE主程序

运行目录中的 Setup.exe
注册码:Y7ZP-5QQG-ZWSF-K858

90999提示,最好装在英文目录里~~~所有工作目录最好是英文,不要放我的文档,桌面,但是可以导出导入中文目录里的文件

第二步:安装Protel99SE SP6 补丁:

运行目录中的 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

第三步:安装Protel99SE 汉化补丁
90999提示:最好不要安装 汉化补丁~~~~~

共分5小步安装:汉化菜单、汉字模块、国标元件、国标模版、CAD转换

运行“Protel99SE 汉化”目录中的
中的各个目录中的SETUP.BAT即可,详见“Protel99SE 汉化”目录中的安装说明。

SmartPrinter
打印到图片,用于输出PNG什么的
Print2PDF
打印到文档,用于输出PDF什么的
这两个请自行下载~~~~~~~

鼠标功能加强工具 90999提示:请看完11个视频后再使用
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ARTCAM

其实我用AD8.3

网友:
传不上来 太大了

楼主:
不用传软件,有做好的图传上来给大家看看就最好了,注意是不用借助专用软件就能看的PDF格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传软件,有做好的图传上来给大家看看就最好了,注意是不用借助专用软件就能看的PDF格式的。

这个不行么?我没装PDF打印机

网友:
  没响应了?

楼主:
没有PDF文件,不知能否进行无失真放大,还是拿PDF文件说话吧。

网友:
orcad,protel等cad系统都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用“PDF打印机”,直接输出PDF文档。

网友:
   本来想赚个精华的,挨~~其实输出BMP和PDF都一样,就是那个打印机.....算了

没表扬就没动力,丢个PDF打印机,闪人~~~~~~~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PDF文件,不知能否进行无失真放大,还是拿PDF文件说话吧。

试验了一下,很简单。无论什么pcb软件,加个pdf打印驱动即可。

网友:
PNG也是无损的啊

楼主:
感谢90999坛友的无私奉献,刚刚看到,已加分,如能抽时间发一个主题帖,一来便于大家能够检索到,二来可以给你加精华,呵呵,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