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老飞乐纸盆喇叭和现代的新式喇叭的区别......

楼主(2010-06-06):
在70年代曾用老飞乐纸盆8寸喇叭做过音箱,觉得放出的音乐很好听.如今现代的新式喇叭(如橡皮边纸盆喇叭),需要很大的功率才能推动.当然,用老飞乐纸盆喇叭做音箱其体积较大,而现代新式喇叭的音箱其体积较小.

不知哪位大侠还保存有当年老式的纸盆较大音箱?和如今现代新式喇叭的小音箱同听一曲,不知从听感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有.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18679-1-1.html
我不喜欢非纸边的喇叭.

网友:
更喜欢大喇叭

网友:
老的喇叭一般讲音质比不上现在的。

网友:
以前的纸质比现在的要好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吧?

网友:
过去生产的老式全纸盆喇叭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敏度高,F0也高;
现在的新式喇叭恰恰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全赞成!我8几年时做过一次实验用一台3V电的袖珍收音机接耳机的接口,接上一个纸盆喇叭的音箱,声音不光大了许多不说音质也好了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由于现在没有用全纸盆大喇叭的倒相式音箱和现代新式皮边音箱同时听一曲的经验,很难得知二种音箱从听感上有什么很大差异?

哪位大侠有种这经验,请讲讲,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听过,听合唱,纸边的清脆,橡皮边的浑浊.

网友:
没有什么比较,只有“印象”:
老式全纸盆喇叭一般声音柔顺,低频力度适中;橡皮边喇叭低频力度好,捶胸打肺(前提是馈入功率强大)
不过现代音箱已经完全突破“盆”“边”的限制,飞乐全纸盆喇叭也是“一代天骄,成吉斯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怎么的,总听不惯橡皮边喇叭的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胆机的功率都比较小,对灵敏度高的纸盆喇叭箱比较“受用”
现代是大功率晶体管功放的天下,橡皮边喇叭的F0低,音箱的体积可以减小,更能够表现一些大部头的音乐作品,
当然,与个人对音乐作品的欣赏方向有关系;如果只喜欢听一些歌曲,纸盆喇叭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最喜欢听合唱.
牛还没做好要不然那100瓦扩大机早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