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耳机感受甲类单端的魅力...

楼主(2010-06-07):
  众所周知,单端甲类放大器乐声最传神,音色最醇美,具有最自然的音乐性;在A类、B类、AB类线路程式中,线性最好的是甲类,而不足之处就是效率低,约为20%,是以效率换音质的典范。

  本耳放电路是我经过多次试验定型的,当然不是最终定型,相信还有打磨的空间。电路采用最常用的元器件,洞洞板焊接而成。

  电路原理:音源信号经音量控制后注入放大单元(3DG6、13003)进行共集电极电流放大,负载为3DG12、LED、电阻R组成的恒流源,扩流后的音频信号经隔直电容输出至耳机或扬声器。电路只有电流放大而没有电压增益,由于现在的音源输出电压摆幅都比较高,使用时还必须音量控制才能正常收听,否则耳朵将变成“贝多芬”。电源由外置变压器、整流20V、3DG12有源滤波组成。

  电路调整参数:3DG6集电极电流1.5MA、13003集电极电流60 MA、恒流源3DG12集电极电位3.8 V、有源滤波输出电压18 V、整机静态电流130 MA 当然大信号电流也是130 MA,真正的甲类状态。

  使用效果:声音柔顺、甜美,长时间听也不会烦人。把我以前制作的OP275耳放拿来PK,本机更胜一筹...

  DIY过程:先用一个39Ω0.5W电阻代替恒流源,调整13003电流60MA,正常后用恒流源取代之。关于13003的工作电流当然越大越好,但受限于散热条件、三极管极限值、电源容量的客观允许,要取得一个折中平衡点,本人就试验过20——100 MA,试验途中也经历了失败曲折,烧毁了一只72年的3DG12, 心疼中。曾经尝试接音箱,但要加前级十倍电压放大才能出声,要出好声就得加大13003的耗散功率,这是甲类放大器的特点,也是本人下一步的试验方向。不过本电路接耳机还是绰绰有余的,最好是中低阻耳机。

楼主:
电路原理图:

楼主:
实物图片:

楼主:
烧毁的3DG12A,心疼中...

电源变压器:

网友:
我喜欢洞洞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目前试用过的好耳机不多;有MX500、SP-E401、HP-090;新买的拜亚DT235还在路上,它们的阻抗都不高,用在这里音质还不错,自制的600Ω高阻耳机也试过,不过没有预期的好,也许缺少前级的缘故,说明这个电路适用于推低阻抗负载。
音源用的是SONY的CD机,还有卫星接收机听听数字广播...

网友:
为什么要用13003呢?个人观点,13003是高反压,开关电源专用的。用在线性放大不太好。
楼主怎么不试试音响专用管,有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晓的嘛楼主是拆电子镇流器或者是节能灯里的东东 废物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废物利用,我觉得用在甲类状态下,而且又是射极输出的情况下,各种管子的差别不大。
当然有机会一定试试音响专用管...

网友:
13003是开关管,好歹也装个3DD15D吧!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回复sun410910961
谢谢您的加分!热心的朋友,电路图有遗漏的地方说明一下:电源部分采用的是有源滤波,没有稳压,主要是使电源更纯净,波纹更小,也可以用低频扼流圈替代之。

网友:
我也有一大把13003,也准备搭一个甲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