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LM117/LM317 资料

楼主(2010-06-07):
集成三端稳压器LM117/LM317 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三端可调正稳压器集成电路。
1,LM117/LM317 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V至37V,负载电流最大为1.5A。它的使用非常简单,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准的固定稳压器好。
2,LM117/LM317 内置有过载保护、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
通常 LM117/LM317 不需要外接电容,除非输入滤波电容到 LM117/LM317 输入端的连线超过 6 英寸(约 15 厘米)。使用输出电容能改变瞬态响应。调整端使用滤波电容能得到比标准三端稳压器高的多的纹波抑制比。
3,LM117/LM317能够有许多特殊的用法。比如 把调整端悬浮到一个较高的电压上,可以用来调节高达数百伏的电压,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LM117/LM317的极限就行。当然还要避免输出端短路。还可以把调整端接到一个可编程电压上,实现可编程的电源输出。
4,特性简介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1.2V。保证1.5A 输出电流。典型线性调整率0.01%。典型负载调整率0.1%。80dB 纹波抑制比。输出短路保护。过流、过热保护。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标准三端晶体管封装。
电压范围。
其封装形式如下:
绝对最大额定值
符号        参数        值        单位
VI-O        输入-输出电压差        40        V
IO        输出电流        内部限制
        Top        工作结温        LM117        -55到150        ℃
        LM217        -25到150
        LM317        0到125
        Ptot        功耗        内部限制
        Tstg        储存温度        -65到150        ℃
5,LM317工作原理:
LM317的输入最高电压为30多伏,输出电压1.5----32V...电流1.5A...不过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功耗问题...注意散热问题。LM317有三个引脚.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电压调节。输入引脚输入正电压,输出引脚接负载, 电压调节引脚一个引脚接电阻(200左右)在输出引脚,另一个接可调电阻(几K)接于地.输入和输出引脚对地要接滤波电容.
1、2脚之间为1.25V电压基准。为保证稳压器的输出性能,R1应小于240欧姆。改变R2阻值即可调整稳压电压值。D1,D2用于保护LM317。
Uo=(1+R2/R1)*1.25
317系列稳压块的型号很多:例如LM317HVH、W317L等。电子爱好者经常用317稳压块制作输出电压可变的稳压电源(其电路的基本形式如下图所示)。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用下式计算,Vo=1.25(1+R2/R1)。作为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R1和R2的阻值是不能随意设定的。首先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37V(高输出电压的317稳压块如LM317HVA、LM317HVK等,其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45V),所以R2/R1的比值范围只能是0—28.6。其次是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料称为最小泄放电流。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值一般为1.5mA——5mA。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小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不能正常工作。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可以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如果用317稳压块制作稳压电源时(如图所示),没有注意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那么你制作的稳压电源可能会出现下述不正常现象:稳压电源输出的有载电压和空载电压差别较大。
  使317稳压块稳定工作的措施是保证:
a,        Vo/(R1+R2)≥1.5mA——5ma,
b,R2/R1的比值范围0—28.6。
6,应用电路举例:

网友:
老哥发错地方了,移一下。

网友:
详细的资料

网友(2010-12-23):
好资料,正好用上。收藏了。谢谢lz

网友(2011-02-22):
好资料,正好用上。收藏了。谢谢lz  +2

网友:
俺正找 ,用上了 谢谢

网友:
117和317有什么不同点?

网友(2012-02-16):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很详细,很有用!

网友:
感谢搂主提供如此详细的资料  本人正需要

网友(2012-11-30):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3-06-07):
有个图错了:扩流(PNP+NPN)的。

网友:
资料实用,用这做电源,简单而实用

网友(2015-04-26):
又学到不少

网友(2016-06-05):
好齐的LM317资料,收藏先。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源制作资料

网友(2016-07-22):
收藏起来。多谢楼主分享!有没有输出电压更高点的?

网友(2018-02-28):
辛苦,资料很全

网友(2018-04-18):
谢谢搂主提供如此详细的资料。

网友(2021-01-10):
已下载,保存,以防备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