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发烧补品————毒电容 (图文)

楼主(2010-06-07):
音响常用的电解电容

日本化工NCC:AUDIO,ASF、AWF、给各个音响厂定制的系列;

美国化工UCC:U36D,URZA和其他延续思碧继续生产的电容系列;

红宝石Rubycon:BlackGate;

尼康nichicon:MUSE系列的FW,KW、FineGold,KZ,FA,FX,ES,KG等;

松下Matsushi1ta:FM,FK,FC,FJ,Pureism,AUDIO,Master,MasterII,X-Pro;

伊娜ELNA:RJJ,RJH,FOR AUDIO,R2O,R2A,R3A,Starget,Cerafine,Silmic,
SilmicII,给各个音响厂定制品;

三洋Sanyo:固体电容SP,SG,SEP,SVP等;

欧美各国生产高品质音频用电容的厂家:法国SIC-SAFCO,瑞典RIFA,德国ROE,德国ERO,美国思碧(SP),法国L.M.T,法国S.L.C.E,荷兰飞利浦(BC),德国西门子,意大利AV,德国威马(WIMA),德国FRAKO,英国BHC,丹麦杰森JENSEN,美国MIT,美国REL-CAP,美国摩罗利(Mallory),美国伊利诺(IC),法国苏伦(SOLEN),瑞典EVOX,以色列威世(Vishay)。

DIY或行家或业内专业人士普遍认爲:损耗角正切值小的电容,在滤波电路中能更好的输出平滑的直流,降低纹波。在音响电路中,损耗角正切值小的电容能让音频信号,以极低的失真损耗通过,可提高整机的信噪比,提高解析度。不同的音频电容损耗角正切值也不相同,音频电容重在音色而并非完全由性能来取决优劣!损耗角正切TAG值与ESR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联: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 ESR愈低;ESR值并不时越少越好,有些场合很少容易引起震荡,要看实际运用场合,大部分场合还是希望越小越好!!!!!这就是高档电解电容器和各式非电解类高档薄膜电容器有别与同类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奥秘!!!!
     再高档的电容也不是胡乱地不加选择地任意使用,或乱“补”一通!所谓“火侯一定要用在刀刃上”!这就是那些掌握独家秘诀成就伟大设计师的高明之处!-------------结论是:不论我们使用什麽高档电容来校声,最终都不应“听出”或明显的觉察出有某某、某某电容的个性化“音色”!!这才是DIY摩机进补的最高境界!!!否则,最好别胡来!!!

   反其道观之,那些鼓吹能用一些极其普通的,甚至是劣质的电容也能调出好声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英国著名的TCC电容,它的声音非常好,在专业仪器中和STUDER开盘机里有它的身影。

TCC电容是发烧友们非常喜爱的电容之一,常见的有TCC油浸电容及TCC电解电容,油浸电容的容量通常较小、耐压较高而体积较大,电解电容因生产工艺的原因通常体积较小。在胆机中一般可用作耦合、退耦及滤波,大容量、低耐压的TCC电解也经常用在电压放大管或电流放大管的阴极作旁路电容。TCC电容的整体音色基本上属于比较干净、透明的一类,高频的解析力及高端的延伸非常之好,低频的力度较强,动态较大,相对来说中频不很突出,但仍然比较平衡,很清爽、通透,音乐之中的细节交代得一清二楚,决不拖泥带水。油浸电容的高频要比电解的高频更加细腻、柔和,最大的优点就是整体音色感觉非常高贵、音乐味不错,全频段也较为均衡,特别是中频的迷人,娇艳,属于一种比较现代的味道。
TCC电容到70年代以后就不打大不列颠了  改打英格兰或UK   牌子也不打TCC了   打PLESSEY

总的来说TCC电容解析力强,音场开朗,中频的迷人,娇艳,低频质量较好.

TCC盒式电容  4UF/250V  2UF/200V

TCC轴向脚电容 0.1UF/500V  0.02UF/750V

TCC 罐装电容  100UF/250V

TCC轴向脚电容  0.1UF/350V

TCC轴向脚绿色电容 8UF/450V  25UF/50V

TCC电容 1UF/250V   0.1UF/350V  一只脚上螺丝固定

TCC 罐装电容  16UF/450V

     思碧VQ维他命电容

     柔顺感好,整体音色属于中性偏暧,中频非常之温暖、甜美、圆润,低频较为松软,弹性较好,高频也还算细腻,解析力良好,不过高频的延伸不是太好,低频的力度也稍欠缺,速度较慢,最大的优点就是中频饱满,音乐的韵味极好,属于比较传统的味道。听VQ电容好像吃维他命那样  给人感觉就是越听越想听的那一种.

美国思碧盒式 VQ电容

美国思碧VQ罐装电解电容

轴向引脚电容

VQ电容:

  思碧的VQ电容是思碧电容之中的精品,一般均为油浸银膜电容,以1U以下的小容量电容较为常见,数十微法的VQ也有,但较为少见。VQ电容的体积与耐压成正比,耐压越高,体积越大,反之亦然。相同容量、耐压的思碧油浸电容,标有VQ的体积要明显的大很多。在胆机中一般用作耦合、退耦及滤波,不管作什么用途,VQ电容的效果都比较一致,整体音色属于中性偏暧,中频非常之温暖、甜美、圆润,低频较为松软,弹性较好,高频也还算细腻,解析力良好,不过高频的延伸不是太好,低频的力度也稍欠缺,速度较慢,最大的优点就是中频饱满,音乐的韵味极好,属于比较传统的味道。
VQ电容却好似成熟的少妇,虽然表面风平浪静,但你会感觉到成熟的、充满女人味的躯体内蕴藏着一股如地底下的岩浆般的热情。不爆发则已,一旦火山爆发,那火红的岩浆滚滚而来,简直所向披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得住,且这种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淡忘,反而有愈来愈浓的趋势,那种成熟、持久的魅力让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

思碧---黑寡妇电容

      很多人都说黑寡妇电容是油浸电容,其实是薄膜电容。黑寡妇的音色高频延伸、解析力比VQ好,音乐感不错,他的声音不会让你有惊艳感,但也不会让你皱眉头。(声音较柔和,音乐感好声音温暖厚实频宽较广)

美国思碧黑寡妇无极电容电容

美国思碧纸筒电容

思碧纸桶电解ATOM

美国思碧纸筒电容

美国思碧红白蓝招纸电解电容

美国思碧罐装灰壳电解电容

思碧灰壳电解电容

飞利浦蓝六角优质电解

红宝石(rubycon)电容

网友:
我就不信咱们的天和、北京的比他们的差。

网友:
据说很多军工及精尖设备都用进口元件,残念中

楼主:
发烧音响中常用的几种电容

发烧音响中常用的几种电容
1、SPRAGUE電容。歐美HI-END擴大機中,出現率最高的一種。早期SPRAGUE電容在美國製造,藍色膠皮包裝,品質優異,性能穩定,而且壽命很長。目前它被日本的Nippon Chemi Con電容購並,SPRAGUE宣稱所有的生產線仍維持原來的材料與作業方式,但電容器的商標已經改為Nichicon的小盾牌而非SPRAGUE。

2、ROE電容。德國著名的ROE電解電容,ROE電解電容在較早期與SPRAGUE電容二者可說是歐美主力音響品牌中唯二的 選擇,特別是歐洲的音響器材ROE電容用得很多,各種臥式立式電容在電路板上經常可見。說到SPRAGUE電容與ROE 電容在HI-END 音響器材中的代表性,可以Krell的擴大機來做為典範,Krell的功率擴大機主濾波電容是sprague電 容,輸入級電墾放大與驅動級的電容器,便採用了ROE。Krell的前級以及數位器材也是依樣畫葫蘆,特別的是 Krell的前級以及數位器材裡所用的ROE電容都一定採用一種豬肝色塑膠殼包裝,EK材質的品種。ROE電容在以前大 部份是金黃色的外皮包裝,裝在機噞內部線路板上金黃一片煞是好看,令人不由得聯想起泛著黃金般光澤的音質與 音色,澳洲有一ROE電容作為主濾波電容,在造型設計時並特別將電容器外露出來,以增加器材本身高級的質感。 不過近來的ROE 電容,小數值的電容外包裝已經改為黑色了,就美觀上而言真是令人喪氣。起。

3、Philips電容。Philips是個很大的企業集團,為品從最普及的民生家電到最尖端的太空科技,層面廣泛。它家的電容器,外表呈現一種淡淡的水藍色,近來其地位不斷攀升中,舉凡中價位的器材如ONIX,高價器材如Goldmund等,都採用了Philips電容。其中一個高級的型號其罐身有許多六角型的凹痕以增強電容器的機械強度。

4、WIMA電容。在音響器材中所使用的薄膜電容,成名最早的首推有紅色仙丹或是德國仙丹之稱的WIMA。雖然材料及技術的進步及市場的需求,各種品牌的高級薄膜電容已經多得令人眼花繚亂,但WIMA仍應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品牌。而WIMA最有名的電容,則當屬編號MKP-10的PP質電容。

5、ERO電容。與WIMA齊名的是同為德國的ERO電容。ERO電容最常見到的是綠色,也有一些是藍色,與WIMA同時組裝在電路板上時,相映成趣,煞是好看。ERO是薄膜電容,而ROE為電解質電容器,兩者不可搞混。同為德國品牌,較少見的還有西門子電容,它的電解質電容和薄膜電容在HI-END名廠MBL上表現出色,實力不容小為。

6、Rifa電容。來自瑞典的高級電容,常見到的PP質電容是藍色的,電解電容則是白色外皮,規格特性與聲音表現均非常優秀,但是價格非常昂貴,因此甚少有音響廠家使用。由於它的耐熱特性佳,發電廠中用了不少Rifa為品,一些純甲類功放也忍痛採用。

7、Wonder及Relcap電容。這幾年流行過一陣子的高級電容,Wonder電容以Counterpoint的機器最為著名,Audio Research也使用它,外觀呈白色圓筒型,封膠是綠色;Relcap則以Audio Research的使用最多,外觀呈淡黃色的橢圓柱型。

8、Solen電容。這幾年竄紅很快的法國為品,外觀呈圓筒型,黑色表皮,兩端封膠有磚紅色及灰色兩種。它是目前唯一生為大容量MKP質電容(可達200F)的知名廠家,因此Solen電容廣被運用於高級喇叭的分音器之中,像是丹麥的Dynaudio喇叭,美國的Infinity喇叭,法國的JM Lab喇叭(某些型號更在背板上以透明壓克力秀出特別定制的超級大Solen電容,以示其用料之不凡)。

9、MIT電容。這是最年輕的高級電容,上市後一度成為HI-END音響圈的話題。主要是它的構造特殊,MIT電容是一種複合電容(Multi cap),意即一個電容實際上內部是由多個電容並聯複合而成,可以再一次地降低電容內部的等效串聯電阻及等效串聯電感值,使得MIT電容更接近於理想電容,一切技術規格特性都很優秀,當然MIT電容之昂貴也足以令人望而卻步。它的外觀是白色的橢圓柱型,引線很粗,封膠則是黑色的,同時它有金屬箔及金屬化薄膜兩種型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文章。

网友:
LZ辛苦了,请继续

网友:
楼主说的很多电容我这里还真有,呵呵

网友:
手头有几个耐压 400V 或者630V 的铁壳电容,  型号是 CZJD-2, 不知这些电容的填充物是否为有毒的多氯联苯 (PCB), 适用于哪些场合.

网友:
咳……什么时候国产有些东西能上这样的宝座??

网友:
我也喜欢毒电容,现存有一些斯必红头、化工、VQ、8个L、红美人、瑞发等。就是不喜欢倭国的!

网友A:
倭国的Black Gate、os电容也不错啊
据说化工还收购了SPRAGUE

网友: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倭国的Black Gate、os电容也不错啊
据说化工还收购了SPRAGUE

真的黑金刚感觉还可!但有许多山寨货,不敢用了防不胜防啊。另,近年来所见的化工都是鬼子的,也不玩了!用的最多的还是老“思碧红头”最好,虽然体积大点!

网友:
老外的零件就是漂亮。但也贵一点。质量好一点。体积大一点!

网友:
还是喜欢天和、和平、北京、红卫等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