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一个单管机

楼主(2010-06-07):
做得不好看,自己觉得丑死。外壳用的是手机电池盒,厚度稍微小了点,盖子合不上,但感觉总比裸体好。
磁棒:10*100mm
线圈用0.04*60的李兹线自绕,L1:70圈,L2:8圈,再生1圈,
可变电容:270P双连(用单连),
检波:2AP10*2,
放大管:3AG1B,
阻流圈:买现成的,
耳机:MP3用低阻耳机
收听情况:白天能清楚收听3个台(汕头台、中国之声、一个粤语台)和两三个弱台。晚上电台较密集,但只能多分辨3个台,但没一直听,不知道什么台,偶尔能收到台湾的电台。
不满意的地方:
1、偏流达到7ma,调小了收不到电台,自己觉得7ma是最低限度了,但三极管不会发热;
2、高频段调到到本地汕头台(1080KHz)后,往高端再调就没有电台了。
以上不满意的地方,还请前辈指教,与我用低阻耳机有没有关系,偏流达到7ma,会不会很快玩完废了?

网友:
祝贺下 成了就好

网友:
不错的,能想就好,继续提高。

网友A:
电流是有点大,注意一下管子的热度,一般不会烧掉的,收台少,将再生加大些试试,加大再生也有可能减小电流

网友B:
与使用低阻耳机有很大关系,换800欧左右耳机试试。

网友C:
电池好象是可充电的

网友D:
好不错,可惜没分了

网友:
要是阻流圈也DIY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DIY就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有点大,注意一下管子的热度,一般不会烧掉的,收台少,将再生加大些试试,加大再生也有可能减小电流

谢谢!找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使用低阻耳机有很大关系,换800欧左右耳机试试。

问题是没有高阻耳机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好象是可充电的

不错,是可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不错,可惜没分了

谢谢夸奖,献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老电话里边的听筒

网友:
7毫安电流 太大了 要用 输出变压器 也可以  加一管 射极输出 电路  很简单  可匹配 低阻耳机 音质很好  声音很响  请 一定 试试  谢谢

网友:
手艺还是不错的,继续。

网友F:
这个扼流圈不错,电感多大?怎么感觉跟彩电上用的差不多,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扼流圈不错,电感多大?怎么感觉跟彩电上用的差不多,小了吧

商家说是2·5mh,我没表可以量

网友G:
1 耳机不行要300欧-600欧德
2 高频扼流圈不行,如果没有磁环那用线在圆珠笔芯上乱绕800圈左右。如有有在磁环上饶200圈左右。电阻50欧多就可以。
3 高额圈距离磁棒远一些。最好4公分以上。
4看看再生有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耳机不行要300欧-600欧德
2 高频扼流圈不行,如果没有磁环那用线在圆珠笔芯上乱绕800圈左右。如有有在磁环上饶200圈左右。电阻50欧多就可以。
3 高额圈距离磁棒远一些。最好4公分以上。
4看看再生有没有接反。

谢谢指教!
1、条件所限,耳机暂时是没法解决了。
2、高频扼流圈也是听网友说可以用目前的顶替,也不知道圆珠笔芯上乱绕800圈会不会好过目前这样子,嫌麻烦就偷懒了
3、刚学会做单管机,没把握高扼圈距离磁棒多远为妙,但目前这样放,不会啸叫,我也试过两脚横着放(目前是竖着),效果明显不如现在的,但以目前这样的位置,并将其朝右边按下贴近电路板,声音最大。
4、再生并没有接反。

网友(2020-02-11):
似乎没有2.5毫亨的线圈,这样也行吗

网友:
顶一下,做得不错。

网友:
用废中周的工字形磁芯,用细漆包线缠500到600圈不费劲,用旧收音里的输出变压器低端接低阻耳塞也行。用1000欧电阻并联晶体耳机(压电片就是音乐贺卡或生日蜡烛里的)都能实现高阻耳机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