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实际测量电视机的功耗

楼主(2010-06-08):
家里的电视机等电器,实际消耗了多少功率呢?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知道:看机器的标牌(或者产品说明书)或者实际测量。其中前着适用于无动手能力的用户,但是结果仅供参考,后者所得到的结果比较准确,适用于有动手能力的用户,象我们论坛的各位就是。具体实用测量的办法又可以分为两种两种:
一,在电路里直接串入不小于5A量程电流表,功耗等于220乘电流。
二,在电路内串联小电阻,先测出电阻两端的电压,再换算出电流,功耗计算同上。
第一个办法简单,但是搞不好就会烧坏电流表,第二个办法麻烦一点,结果有点误差但也足够准确,而且很安全。
三,测量实例:
1,被测机器:我家的新买的长虹PT50818(A)127厘米(50英寸)等离子电视机;
2,测量办法:串联电阻;
3。仪器:廉价的万用表MF47
4,测量电路与结果如下:
对测量结果的说明:
a,最大功耗发生在新闻节目中,例如播音员直接说话而且高亮度画面静止时,或者出现滚动字幕时等;
b,中等功耗,出现在看电视剧等节目时,此时功耗为200——290W;
c,最低功耗出现在屏幕显示夜景等等低亮度时刻,可以降低到180W及以下。

网友:
电视机耗电我没实测过。实测功率(平均值)与铭牌标注功率相等吗?需不需要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
小300W,够费电的。液晶呢?

网友:
具体的我没测过,我如果想想测的话,就用一块钳表卡一下再剩上电压就行了,又快又直观。

网友:
呵呵~我家也是长虹的PDP    型号 PT4218    42寸的  韩国LG原装屏, 标定300W   实际家庭实用在240左右   家里两老每天在家从早上10点连续看到夜里12点,一个月这电视机用掉电费60多块大洋,呵呵不过我们家全电器化,不使用天然气这类化石能源,一个月电费累计180左右。

PDP使用开关电源,功率因数都在0.8~0.9左右,忽略不计了   液晶同屏幕尺寸的也少不了多少的……

网友:
实际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电视机已经买回来了,不看也不行了。至于每月消耗多少电,没有去想过。电视机开启后,整个机子相当的炽热,感觉就像家里的暖气片一样的(多少有些夸张)。:

网友:
家里老人成年累月已电视机为伴,就是觉得挺费电,还真没注意过耗电量。

网友:
测功耗的话应该用功率表测,但在业余情况下都没有功率表,所以用电度表是个比较现实的方法。特别是老式的有转盘的电度表,可以通过度盘转N圈的时间(用秒表测),然后计算结果,这样比较靠谱。用测电流的方法要准确反应功耗的前提是:1.电流时正弦波,失真比较小,不然测得电流时什么值?2、功率因素比较高,接近于1。否则的话误差比较大,现实的情况是我们都不知道这电流的波形是怎样的,而根据原理一般家电的电源部分都是整流后电解电容滤波,这时候的输入的电流和正弦波恐怕就相差比较多了。呵呵。。。。。。。。

网友:
这个真有使用价值

网友:
业余情况下测量一个电器的实际功率,用呜版的方法还是可行的,只不过得到的是无功功率,比实际功率可能会稍大些,不过可以估算一下它的功率因数,然后减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应该是视在功率。但如果电流的失真比较大的话(非正弦波的话)普通万用表测得的已不是有效值(即非真有效值),计算出的视在功率也不是很准。如果用真有效值的话就可以了,但象您说的那样会比实际功率偏大(功率因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内一般用的是没有功率因数补偿的开关电源,这种电源在一次整流端,整流二极管都是在接近峰值时导通的。那么,是不是在测出了电流和电压后,计算出的实际功率应该是电流与电压乘积的1.4倍?是不是在整流桥和300 ...

用你的办法肯定准确些,但是,要实际做起来,对于我们都很不容易,因为不仅要开机,还要断开若干电路等,何况普通用户哦?我们需要的是简单实用可以行得通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视机整流桥和300V滤波电容之间一般都串联了一只几欧的电阻,测这只电阻的电压降是个好主意,等我碰到了修理电视机的机会一定测一回,回头向各位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