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环形天线矿石机

楼主(2010-06-09):
前一阵试着做了个环形天线矿石机,实际的效果比我想象的好很多。这两天将其重新整理了一下,把环形线圈又做大了些并加了块电流表。

实际效果:放在房间靠窗口处可以清晰的收到9个电台,最强的江苏台有40多微安,另一个强台有20多微安,还有3、4个电台在5到20微安之间,剩下几个台有2、3个微安。此机的选择性也很好,电台之间分的很清楚,没有窜台的现象。这个效果多少还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环形天线的直径大约60cm。
元件就是这几个。
几个强台的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俺也支持一下,做的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值得俺好好学习。用的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请问楼主这种天线加天地线没有?

不加天地线,能量全部来自环形线圈。位置在4楼靠近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加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绝对应该的,好的环型线圈接收效果不亚于中等水平的天地线,优点是不与物业、雷公作对。

网友:
呵呵,楼主住的楼层好像还比较高啊!

网友:
真好看!收那么多台!!!服了中……!

网友:
这个有创造力!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叫"耐高温线"??????????楼主的鱼杆\拉杆\小框架矿石机都说明楼主家跟前的场强挺高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耐高温线"??????????楼主的鱼杆\拉杆\小框架矿石机都说明楼主家跟前的场强挺高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俺好好学习。用的什么线?

0.5mm耐高温线,闲置的线拿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加分,住在4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原来做的用窗外的鱼竿天线的矿石机大约只能收到5、6个台,这个环形线圈的矿石机反而收的台更多,也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叫"耐高温线"??????????楼主的鱼杆\拉杆\小框架矿石机都说明楼主家跟前的场强挺高哇!!

是耐高温线。这里场强是不错,印象里以前做的单管机也没有这个矿石机效果好,大概过去电台没有现在多、功率没有现在大。

网友:
贺——再做环形天线矿石收音机!

实战结晶;楼房实用的天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变压器的作用很大,有了它,选择性大大提高。

网友:
此矿机摆脱了天地线的约束成为可移动矿机。结论:安全、方便、美观、低碳、环保、好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形天线的直径大约60cm,俺没有电感表,请赐教:圈数?圈(线)间距?抽头?俺也“比葫芦画瓢”做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变压器提高了阻抗。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检波器接入线圈的抽头位置,合适的抽头位置可以获得良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加分。

矿石机好玩但天地线麻烦。如果场强还可以的话用环形天线做矿石机的确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其实我也没有测电感,就是根据实验结果调整圈数。总圈数13圈,在5圈出抽头接检波器。配的可变电容是290P。

网友:
你那个电流表咋接的,给个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环好象是分成一段段的再隔开,细看一圈处有好几匝线后再间开再绕几匝再间开再绕几匝完成的。能说一下每一段多小匝,间距多小吗?

楼主:
回楼上两位:

线圈分了3段,从外向里分别是5圈、5圈、3圈。本来每段都是5圈,实验后电感太大了,最里面 的一段拆了2圈。

分段主要是为了减小分布电容,实验证明这样分3段已经可以满足频率覆盖的要求。

下面是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I:

每段的间距大约1.5cm。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没有测电感,就是根据实验结果调整圈数。总圈数13圈,在5圈出抽头接检波器。配的可变电容是290P。

图上只看到三匝。能否详细介绍每匝绕的位置?以便俺偷师。

支架用的是IC棒吧?

网友:
楼主的机机不用接地线吗?你的电路是不是单回路矿机?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大环天线是不用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上只看到三匝。能否详细介绍每匝绕的位置?以便俺偷师。

支架用的是IC棒吧?

先谢谢加分。

看到的是三段,每段3到5圈不等,前面有说明。

支架用的装IC的空管,废物利用。在空管的两端间隔大约1.5cm各打3个孔,电线在孔里穿绕。

楼主:
回复 网友K:

前面已经有电路图,是最简单的单回路。

网友:
龙虾莫非也想试试改分段?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是好奇为什么选择性这么好。我能收15个台是用两个不同电感的大环收的,两个加起来才能覆盖中波全段。这里LZ一个环就搞掂,实在不容易。

网友:
“再做环形天线矿石机”很好,做个书签,顶了。

很好,做个书签,顶了

网友:
学习,记号一个

网友L:
刻度盘不错!那位朋友有多的吗?我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试了50X50象LZ一样分三段,每段7匝,230UH每段距离10CM。说也奇怪,输出比昨天的X环小不到那里去。很响,现在试过很多个绕法的框这种方法最响,也比等距间绕的方框省线1/4。音量比等距间绕的方框大。但弱台好象小了,这个我不敢肯定,因无好的空气连去试收不到弱台也和调谐连质量有关。昨天X框收中山电台最强时120MV,这个分段50框也有近90MV。你也好好研究它为什么这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刻度盘不错!那位朋友有多的吗?我要啊

可以复制。我就复制了几个。给个地址,给您寄过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变压器提高了阻抗。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检波器接入线圈的抽头位置,合适的抽头位置可以获得良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请教:抽头位置不对可以导致无声吗?

网友:
天线框架做的很“靓”,线圈数少灵敏度高,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抽头位置不对可以导致无声吗?

应该不会吧。我的线圈分三段,每段一个抽头,开始接在最上面,结果选择性很差。后来接到10圈处,选择性还是不够好,接到5圈处选择性和灵敏度都比较好,就没有再试其他抽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的线圈分三段,每段一个抽头,开始接在最上面,结果选择性很差。后来接到10圈处,选择性还是不够好,接到5圈处选择性和灵敏度都比较好,就没有再试其他抽头了。

坛友说平面的好,我就做了个平面的。边长60CM,14圈。是不是不行?我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分段每段密绕呀?你先前的是平面等距间绕,效果很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坛友说平面的好,我就做了个平面的。边长60CM,14圈。是不是不行?我试过了。没反应。

打手机试了没有?手机在大环傍边打出打进振铃时,矿石机都会有“咕噜咕噜”的响声,不用调谐,哪里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分段每段密绕呀?你先前的是平面等距间绕,效果很差。

是等距,有空再试一下分段密绕。

网友A:
回复 网友J:

没试过。在大环接入电路情况下还是不接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说平面的好,我就做了个平面的。边长60CM,14圈。是不是不行?我试过了。没反应。

我的线圈是直径大约60cm,13圈配合290P可变电容。您的线圈是边长60cm,14圈可能电感有点大,当然如果可变电容容量小的话应该也差不多。

另外你那里是否确实有中波电台?电台的距离?我这里随便一个小环都可以收到电台,下面图片这个线圈的边长只有22cm,也可以收到5、6个电台,其中2、3个强台音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在大环接入电路情况下还是不接入电路?

全部接好,戴在头上,然后在大环傍边打手机。正常情况下矿石机能收到很响的声音,调到哪里都能听到。

网友J:
回复 楼主:

分段绕看来是很不错的办法。是否有必要试一下两边多中间少,或者两边少中间多的绕法呢?

网友:
新买了一个军用高阻耳机,是双2200欧的,请问用到矿石机中,这两个2200的振膜是并联好还是串联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M:

当然是串联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线圈是直径大约60cm,13圈配合290P可变电容。您的线圈是边长60cm,14圈可能电感有点大,当然如果可变电容容量小的话应该也差不多。

另外你那里是否确实有中波电台?电台的距离?我这里随便一个小环都可以收 ...

我再试试。这里有中波电台。但功率才10KW,发射塔距离几十到百公里。有点远。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然是串联好

谢谢,我的矿石机还在准备中。我这里有个疑问:听筒的阻抗越高,对谐振选频回路的影响越小这个是对的,但是线圈上产生的电压那么一点,听筒的阻抗越高的同时电流也变小,也就是说当阻抗超过了最佳匹配阻抗后功率会变小的,对吧?那么阻抗应该在多大范围以内最好呢?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打手机试了没有?手机在大环傍边打出打进振铃时,矿石机都会有“咕噜咕噜”的响声,不用调谐,哪里都有。

试了一下,没任何反应。不用说不用调谐,调到哪里都没丁点声儿。二极管换了好几只都是同样结果。

网友:
(更正:手机信号测试矿石机需要用超高频率二极管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没任何反应。不用说不用调谐,调到哪里都没丁点声儿。二极管换了好几只都是同样结果。

不好意思!手机测试的方法有点问题。我用的是超高频率二极管,所以能听到,如果用一般高频管是听不到的。

但可以把大环靠近电脑感应干扰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J:

好。再试试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分段绕看来是很不错的办法。是否有必要试一下两边多中间少,或者两边少中间多的绕法呢?

当时分段只是觉得绕在一起怕分布电容太大,影响覆盖范围。但每一圈都分开又太费事,所以就简单分了3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分段只是觉得绕在一起怕分布电容太大,影响覆盖范围。但每一圈都分开又太费事,所以就简单分了3段。

我现在的想法是:重点减小一头一尾之间的电容,其它的部分影响不是很大。这只是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