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子管示波器上的风扇如何改变转速方向?

楼主(2010-06-13):
最近购买了两个老示波器散热电风扇,做工非常好!想DIY台家用小电风扇,但该电机风向是朝后吹,有办法改变使电机反转的方法吗?    [localimg=400,300]4[/localim,
原来1,2接220V,我今天实验接3,4,但还是不能反转

网友:
叶片拧一下不就成了?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不要改,风朝后吹估计是为了给电机散热,还是改改您的安装方向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交流无法改变方向,实在不行只好拧风叶了。
不知把转子倒个方向,如何?

楼主:
对了 我把风叶反过来装也不行

网友:
想起来了, 罩极式电机不能将 23 相连, 14 供电, 会烧线包的. 我想错了.

网友:
风叶反装还是那个方向,没变。您最好改一下整个风机的安装方向。

楼主:
好的  看来只有拧风叶和把转子倒个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购买了两个老示波器散热电风扇,做工非常好!想DIY台家用小电风扇,但该电机风向是朝后吹,有办法改变使电机反转的方法吗?528792528793528794[localimg=400,300]4[/localim,
原来1,2接220V,我今天实验接3,4, ...

定子倒过来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构对称行...

不对称不行...

是的

网友:
有意思的贴子。

网友:
转子180度安装就行了

网友:
罩极式电机, 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旋转方向是固定的.
干脆就用风扇的屁股吹风不就得了. 什么都不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子倒过来装就行了.

  对的 ,这种电机改线圈不行,要拆开把定子倒过来装上,我改过,家里有个小风扇,转子轴磨细了,噪音大,就拿这个小电机改了下装上继续使用,楼主可以寄过来我给你改

网友:
以前的仪用风扇质量就是好,一点声儿都没有。现在的所谓“仪用风扇”,用不了几天就开始吵吵了...

楼主:
强烈感谢大家的帖子,我试试改变定子或转子方向,行的话向大家汇报,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上面的楼主说得对,该电机做工非常好,特别是上海产的,但没有青岛产的转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烈感谢大家的帖子,我试试改变定子或转子方向,行的话向大家汇报,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上面的楼主说得对,该电机做工非常好,特别是上海产的,但没有青岛产的转速快。

转速快不一定好,引入灰尘量还大。以前我在学校时给服务器上装了个27V的仪用风扇,12V供电,低的转速不仅声音非常小,而且排热非常均匀,内部空气温度与安装转速快的风扇基本一致,因为转速是一定要与排气截面积相配套的。

楼主:
今天试了,转子反过来用,可以了!
就是转速太快了,准备下一步用2U电容降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