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铆钉洞洞板DIY三管机

楼主(2010-06-13):
我是一个初学者,喜爱无线电,看到坛里很多坛友制作的DIY作品很受欢迎,也尝试DIY。我为了以后省事,自己用环氧板,在上面打了近200个2mm孔,装上2mm铜铆钉并都吃上焊锡,把空气可变用罗丝固定板上,为提高灵敏度选了最长的一根磁棒也通过塑料支架固定在板上,考虑到我有很多管子,就在要焊管子的地方,采用小铜管支架,具体做法如下:把网线水晶头上的铜触线用刀撬起,再用钳子夹紧铜线慢慢的从水晶头上拉出,然后用小刀把铜触线后部的铜皮卷成的夹线管中的原来的铜线取出,注意不要把线弄断了,线头断在里头就不好用了,取出了原铜线,夹线铜皮卷就是空的了,轻轻的小心翼翼的再把铜皮卷夹紧些,具体可把一根三极管腿放进去还有点紧头最好,这样就做好了一个管腿座,每只管子要做三根,再分别把水晶头铜触线的掰直,放进铆钉中焊牢后并把多余的部分剪掉即可,这样三根焊好后一个三极管座就完成了。记住管脚位置把三极管三腿分别插进去就行了,我做了三套管座,就可以试验我的三管机了。由于是铜铆钉做的所以非常结实,即便是初学者反复修改和焊烫板也不会坏,不象那些买的洞洞板折腾几下就坏了。
我把零件都支接焊在板上,有些焊接线都省了,由于是新手焊得水平不好,见笑了
我用这套洞洞板试响了三管机,还想再试四管机以及六管机,我用这个办法把我的许多管子换上去试听,发现我的大部分管子质量都不咋地最后那个管子我还用高频管试过,好象灵敏度还好些(同比3AX31),不管怎样,我有了这么一个板,只要看到喜爱的线路就可装上去试试。世界杯正比的如火如涂,中国之声也传来了韩国胜希腊的消息。我夫人看电视,我听收音机,我们都在关心世界杯

网友:
铆钉三管机;收音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
动手收获快乐

网友:
拆水晶头是个好主意,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兄弟也开始DIY了,不错,祝贺你

网友:
经久耐用的铆钉洞洞板不错。

网友:
三管应该可以推喇叭了

网友:
很好,用铆钉做洞洞DIY,是个好创意,做为初学者,难能可贵,坚决支持!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对我的厚爱和支持,DIY是我的梦想,过去没实践过,在坛里受很多坛友启发,也开始DIY,没想到第一次的拙作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这更坚定了我DIY的信心.我要虚心向前辈们学习,多听多看多做,怒力使自己进步更快,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好多好多铆钉啊

网友:
楼主用1.5V和3V两种电压供电做过实验,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老大图纸发出来,我想做个
谢谢可

网友:
网线上水晶头,有这么大的铜皮可以利用?
楼主能否上一个图片?

网友:
一般讲3V应当比1.5V声音响亮些,灵敏度高些,估计偏流得重调

网友(2012-11-17):
我也喜欢装了拆,拆了装,从单管机到超外差,都装在面包板上,元件一插一拔就行,电烙铁都不用了,面包板做实验太方便了。

网友:
很好,用铆钉做洞洞DIY,是个好创意,

网友:
一本老书上写的:用细铜丝缠绕三极管的管脚数圈后取下,也可以用作三极管管座

网友:
铆钉板的好处就是不用像覆铜板那样担心多焊机次焊点就脱了

网友:
过去我都用铆钉作电路板,今天看到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