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简易大环

楼主(2010-06-14):
夏天雷雨太多,最好的避雷措施就是室内大环。

随便找了点0.3平方的线,绕在聚乙烯泡沫板上,测得电感180微亨。二极管开始用断腿的3AG,后换用BAT85、BAT43。可变电容开始用薄膜介质可变2×270P,后实验换用普通2×360P、拆机定片磁柱4联的2×360P、上海复旦军机发射3联2×180P+130P。大声耳机。

结果:
方向性很强,简易大环天线的导线间隔排列与乱排电感稍有改变,接收效果没有变化,屋里不行,声音太小,凉台和阁楼从窗户伸出去还行。二极管的实用效果差不多。昨晚折腾一晚上,用薄膜可变声音不大,早上换后三种,最好的是军机发射可变电容,间隔大,受灰尘影响小,效果最好。

试听效果还是中央1台最强,另外还收到北京地区的2个台,选择性好,转动大环天线挺有效。

下一步换大环电线试试!

网友:
不错,挺简易的。那个耳机很难得。

网友:
用这么从空容?几回路的矿机?来个电路图

楼主:
最简单回路 ,几个电容是分别用来实验的。

大环矿机的选择性依靠大环天线的方向性,灵敏度对元器件要求更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先在室内找个信号强的位置,以后经常试就方便得多了。

网友:
有地方摆就做大点,效果更好。

网友:
架不成室外天线,我对大环格外感兴趣。但场强弱又奈何不得。

楼主:
谢楼上各位指点!

现在大环线是22米,绕了10圈,环小了点,弄个更大的

接收部分改了一下,用270P空气单联,可选择并接100P、200P固定电容;换接1W小变压器+36×2动圈耳塞。现在凉台上声音比原来大,等晚上凉快了,出去试试室外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天雷雨太多,最好的避雷措施就是室内大环。

随便找了点0.3平方的线,绕在聚乙烯泡沫板上,测得电感180微亨。二极管开始用断腿的3AG,后换用BAT85、BAT43。可变电容开始用薄膜介质可变2×270P,后实验换用普通2× ...

线是什么线?

楼主:
0.3平方的普通多股线,直流电阻是2.65欧姆,细了一些,仅仅初步试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坛友们怎么弄怎么响,我怎么弄怎么不响。普通线有的是,21圈改成19圈,19圈又改成14圈,14圈又改成11圈,就是不响!真是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们怎么弄怎么响,我怎么弄怎么不响。普通线有的是,21圈改成19圈,19圈又改成14圈,14圈又改成11圈,就是不响!真是邪性。

兄还是把您的大作多上几张图吧
让大家一起看看,说不定能看出您的矿机为啥不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也暂时上不成了。相机上交了。手机驱动程序也丢了。要上图得费点事了。

楼主:
老矿不要灰心!

按老坛友们的经验,先易后难。先在阳台和将大环探出窗外试,我这儿时铝合金封闭阳台,效果不好,信号弱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够,要将大环多换几个位置及方向试验。

有个小窍门,也是多年前用过的,以前是用乏了干电池,现在用万用表电阻档时的表笔不断碰耳机两端,激励电压可以瞬间启动检波二极管。这次是用电感表发出的1000Hz音频,用表笔触矿机的各点,耳机里面有音频声,同时也可以激励二极管启动,这样寻找小信号就容易多了。仔细听耳机有电波声,调谐即可选到电台,再细调大环天线方向声音加大。在封闭阳台上,大环靠近铝合金窗信号最弱。

最后优化线路和元件,可以大功告成了!我现在手头的零件都是在初用状态,脾气还没有摸透,调试过程比老坛友们要难一些,今后不断积累经验,加上对器件的了解,会更顺手。今天午休时把大环引线至屋内,中国之声当催眠了

楼主:
低碳万岁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经验。收藏起来慢慢试。试中学。

楼主:
刚才用拍鸟的伪装网裹着,到院里空旷的地方试了一下。声音稍微大一些,就收一个台,中国之声,实况播报世界杯足球。如果咱这矿机的声音赶上呜呜贼拉就好了,那就盖了!

这大环当测向机不错,中国之声的发射塔应该在复兴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呜呜贼拉!

楼主:
大环好,外面雷声滚滚,室内稳坐泰山,听呜呜贼拉

网友C:
建议楼主把线松散些,注意分布电容,这样音量会更大,另外靠楼角时音量也大,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线松散些,注意分布电容,这样音量会更大,另外靠楼角时音量也大,试试吧

谢谢!今天用话筒屏蔽线简单绕了一个大环,直径1米,11圈,170微亨,实际效果与前一个差不多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矿友兄,在你的草原上用框架机是不太好实现的,还是推荐您用天线机了,买个10米的鱼杆,立起来就行,0.5毫米的漆包线代替渔弦,应该收台没问题.框架机嘛,最好是在城市或是郊区或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里还挺实用的

楼主:
大环远程接收不是长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矿友兄,在你的草原上用框架机是不太好实现的,还是推荐您用天线机了,买个10米的鱼杆,立起来就行,0.5毫米的漆包线代替渔弦,应该收台没问题.框架机嘛,最好是在城市或是郊区或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里还挺实用的

说的是。

网友(2013-10-14):
呵呵。真够简易的。

网友(2018-10-05):
估计要离发射台不能太远才有可听信号。

网友(2023-01-09):
简易、有效,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拍鸟的伪装网裹着,到院里空旷的地方试了一下。声音稍微大一些,就收一个台,中国之声,实况播报世界 ...

你在北京哪里?距离复兴门直线距离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