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推荐】好的大环电路

楼主(2010-06-14):
【再次推荐】好的大环电路

要点:中心抽头可以大幅度减少高频损耗,能同时提高音量和选择性!

注意:二极管接大环线圈一端,耳机接中心抽头,不要接反。

网友:
右变动片接天还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大环线圈,不用接天地线。

网友B:
这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试试

简易环可以稍改进一下,匝与匝的间距一般需要1CM以上。收高端电台电感要小一些。拉大匝间距可以减少电感,增加吸收能量的空间。间距在不同的频率上有不同的最佳值。

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图好像是接定片。开头是控制双连是用双连并联还是只用一联的。不知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收低频时双连并联,增大电容。收高频时单个用起来舒服。极高频时,单个可以调出更小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低频时双连并联,增大电容。收高频时单个用起来舒服。极高频时,单个可以调出更小的电容。

巧妙!肯动脑。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环总共多少圈?是筒形还是平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龙虾老师能否详细讲讲具体参数!

网友:
我做了个简易的大环,响了

最近根据矿友们的指导,做了个简单的大环矿机,响了,效果还不错。大环线圈用的是旧的灯头线,接起来的。直径能有70多厘米,10圈,中心抽头,和楼主的图一样,只是我用是单联。楼主的这个图要用高阻抗耳机。我用的是800欧的耳机,加了个220变9V的变压器。由于是试验,线圈没有架,把10圈的线捆在一起,挂在阳台的塑窗上。能听5个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个大环要照顾高中低频是非常困难的,多数情况下只能突出某一个频段。例如我用47微亨大环在室内可以在900--1600KHZ内收到10个台,却没法收到900以下的台。各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试来定吧。想一次做好成形是不实际的。40CM以上不特别大的大环,一般单线用量约为20至35米。同样长度的线,直径大就会电感小、分布电容大,间距小就会电感大、分布电容小。因为两者正好互补,所以按用线量来把握也有一定的准确性,起码知道大概的范围。拿一块50CM的地板胶,或者大一点的泡沫就可以试了。

网友(2011-10-17):
实在是好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