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高频信号发生器用的环形天线

楼主(2010-06-16):
   一直以来总想有一只高频信号发生器使用的环形天线以便能够测量收音机的灵敏度,但是运气不好,几次在矿坛和广坛都见到过,价钱也能接受,但都失之交臂而未能得到。一次偶然路过一个修理空调的店铺见到里面有不少各类直径不同的紫铜管,有一种直径10mm的刚好适合作环形天线用,而且价钱不贵,于是买了一段并让商家帮助弯成直径250mm的圆环。

制作:
   用直径1mm的聚四氟绝缘线穿入铜管1匝,铜管闭合处要留3mm的间隙,为了间隙稳定闭合处垫入厚度为3mm的有机玻璃垫片,闭合处外面套了一小段有机玻璃管内并用螺钉紧固,这样处理后3mm的间隙就很稳定了。
   单匝线圈要串联一只无感电阻,使回路总电阻为136欧,用于我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内阻是50欧,故串入的电阻是136-50=86欧,找了两只40欧的碳质电阻串联测得是84.5欧,又串了一只1.5欧的金属膜电阻,总共是86欧了。
   在铜管总长度二分之一处打了两个孔,聚四氟绝缘线从一个孔穿入从另一个孔穿出,形成一匝,一端接铜管,另一端串入86欧电阻,电阻的另一端和铜管接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
电阻、1匝线圈的两个端子、Q9同轴电缆插座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线都安装在一只金属屏蔽盒内,屏蔽盒固定在有机玻璃底座上,具体结构见后面的照片。

使用: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所示与这个环形天线中心轴向距离d1=0.6米处的信号场强在数字上等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电压值的二十分之一,例如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是20mV,则环形天线中心轴向0.6米处的信号场强是1mV/米。轴向位置主要用于测量框式天线的收音机。
   在上图所示与这个环形天线中心径向d2=0.6米处的信号场强在数字上等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电压值的十分之一,例如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是10mV,则环形天线中心径向0.6米处的信号场强是1mV/米。径向位置主要用于测量磁性天线的收音机。

天线与信号发生器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环形天线场强计算公式:

准备的材料:

加工有机玻璃垫片和套管:

屏蔽盒内:

屏蔽盒外:

保留间隙处:

整体完成后:

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1MHz,调幅度30%,音频1000Hz,送入环形天线,8402收音机接收,示波器显示喇叭两端波形:

网友A:
楼主的小实验级室,设备齐全啊。那只信号发生器,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小实验级室,设备齐全啊。那只信号发生器,好啊!

顺便问一下楼主,那台示波器,红圈中的小东东是干什么用的。我也有一台这样的示波器,不知道这个的用途。请教了。 20100616_579d78cc63fa214967a8z55t555841vR[1].jpg

楼主:
谢谢诸位兄弟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示波器自校准信号的输出端,输出的是方波,频率好像是1000Hz(记不准了),幅度就标在上面,把Y轴探头挂在上面可以校准屏幕Y轴标尺。

网友:
谢朋友了,原来是这个作用。 我还思量着,示波器都有校准信号,这台咋就没有呢。原来在这里。谢朋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示波器自校准信号的输出端,输出的是方波,频率好像是1000Hz(记不准了),幅度标就在上面,把Y轴探头挂在上面可以校准屏幕Y轴标尺。

0.5V、1KHz方波信号。

网友:
好工具、好工艺,羡慕、佩服。

网友B:
不错,但个人感觉还是开口放到底下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个人感觉还是开口放到底下好些

放到底下的话,辐射场就不对了,要重新计算。

网友:
真不错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