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常见故障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0-06-16):
介绍一下显示器常见故障的检修方法。
  一、如何维修显示器的开关电源
  如今显示器中的电源绝大部分采用的是开关型稳压电源(简称开关电源)。所谓开关电源,是指开关电源中的调整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调整管截止时,相当于机械开关的断开,调整管饱和时,相当于机械开关闭合。这种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就叫开关管,而用开关管来稳定电压的电源,就称之为开关型稳压电源。显示器中常见故障大多是开关电源的故障。
  按开关电源和负载的联接方式划分,开关电源可分为串联型和并联型两类。串联型开关电源的输出端通过开关调整管及整流二极管直接与电网相连,故其底板带电,俗称“热底板”,给维修带来很大的安全问题,大家在拆机的时候要注意;而并联型开关电源,其输出端与交流220V电网间由开关变压器一次侧、二次侧进行隔离,因此整机电路板上除了与开关变压器一次侧相连的部位外,其余地方均不带电,故称其为“冷底板”。并联型开关电源安全性好,但是其电路相对复杂,对开关管的要求较高,如其保护电路工作状态不稳定,产生的故障也较为严重。
  维修开关电源是显示器维修中的重点(在日常维修中占显示器维修量的70%左右)和难点。在维修开关电源时最好加入一个隔离变压器,它可避免由于接地端带电造成人员触电的事故。对于14英寸到17英寸的显示器,用70W~100W的隔离变压器就够了。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可以采用降压检修法。其方法是:将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接在一个交流调压器上,再把调压器的输出电压调到100V左右,然后通电检修,并逐次提高电源电压来检修。
  故障实例一:开机便烧坏保险,输出电压为零。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开关管被击穿,发射极和集电极短路所造成的。此时可先将开关管拆下,测其发射极和集电极对地电阻,如为零或很小,则换掉即可。但也要检查下其它元器件有无问题后方能开机。
  故障实例二:光栅出现“S”形的扭曲。这种问题应重点检查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一般是因为有一只二极管断路,由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这也可能是其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所致。
  故障实例三: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路出现短路性故障,且开机烧保险。先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滤波电容是否严重漏电。还可拔去消磁线圈插头,检查一下消磁热敏电阻有无短路性故障,如有应换新。
  故障实例四:开机无光栅、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未烧保险。这时应检查交流互感变压器是否开路、整流电路的限流电阻有无开路(烧断)失效,或整流二极管是否断路。
  故障实例五:无光栅、无显示,且机内发出异常声响。如发出“吱吱”声,说明振荡频率低,应检查与振荡有关的元件,如发出“嗒嗒”声,说明电源过流保护,应检查过流保护电路。
  故障实例六: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正常值。输出电压高出或低于正常值十几伏到几十伏,但又不为零,保护电路也未动作。这时的故障现象将随电压变化而情况各异,可调整稳压电位器,如输出不变或变化很小,就说明取样差放电路有故障,其中提供基准的稳压二极管被击穿或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二、显像管高压打火故障的维修
  显像管高压打火故障也是显示器维修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荧光屏光栅出现许多无规律的亮点,严重时成点状的线,有时还可听见机内“吱吱”作响,如果打火严重,将造成图像模糊,并可能在数秒或数分钟后出现光栅消失的现象。显管高压打火产生的原因和部位较多,主要有:显像管座内高压打火;显像管高压嘴或高压帽打火;高压包高压引线端打火;聚焦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打火等等。下面我们就分别的说一下其维修的方法。
  1.显像管座打火的维修
  显像管座的打火一般在聚焦极。产生显像管座内部打火的原因主要是显示器使用的环境过于潮湿或长期不用造成的。由于聚焦极的电压很高在4KV~9KV之间,修理方法是,关掉电源,将管座从尾板上拆下,用小刀或细砂纸将管脚的锈迹刮去,再用纯酒精清洗干净,并把管座塑料内壁的锈迹用酒精清洗干净,然后用吹风吹干,重新装好即可。
  2.显像管高压嘴或高压帽周围打火
  显像管高压嘴周围打火,除环境潮湿外,还有显管的高压嘴和锥体玻璃之间接触不紧密或有杂质有关。要修高压嘴打火,先得对其放电,方法是将大号木柄平口解刀,插入高压嘴中多次接触底板即可,有时还可听见“啪啪”的放电声。然后取下高压帽,检查高压嘴及高压卡簧有无锈迹,其周围有无打火迹象和积灰。如有,可按照前法将其清除干净,然后用电吹风将其吹干,要注意温度和时间,以免显管局部过热而炸裂。然后在高压嘴周围均匀的涂上一些黄油,再扣好高压帽即可。
  3.高压包及聚焦电位器打火
  高压包打火可造成光栅模糊或无光栅。如果是高压包本身打火,那就只有换新的。如果是高压包的引线端打火,可用纯酒精将其擦干净,滴一点绝缘清漆即可。如果是高压包上的聚焦电位器打火,可关机后调整聚焦电位器多次,看是否能使其内部触点接触变好。如不行,最好还是将其更换掉。
  三、如何对显示器进行消磁
  显示屏被磁化出现色斑也是常遇到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显示器靠近磁性物品被磁化;搬动显示器后,使机内偏转线圈发生移位,产生色纯不良;消磁电路损坏。虽然一些显示器自身带有一定的消磁功能,但对于较严重的磁化就有些无能为力了。
  对于因受外磁场干扰而造成的色纯不良,可用外消磁器进行消磁。消磁器可购买,也可自制。在应急的情况下,可找一只废旧电度表(1A~5A均可),取下电压线圈,将其“门”形线芯取掉,只剩穿入线圈的T型铁芯和线圈,然后在线圈的两接线柱上接上电源线及开关插头,再用塑料布将其缠牢即可。但无论哪种消磁法,都要注意安全。通电后手握消磁器不断晃动,逐渐靠近荧光屏,对带磁部位可反复进行,然后一边晃动消磁器一边后退到离荧光屏2米左右再关掉电源。每次通电时间不宜过长,如果一次消磁效果不好可反复进行几次。
  由于搬动显示器后造成的色纯不良,可打开显现器后盖将偏转线圈恢复原来的位置,并将偏转线圈螺钉拧紧即可。对于因机内消磁电路损坏引起的色纯不良,可先检查一下热敏消磁电阻是否损坏,将其取下,用手摇如发出“哗哗”的声音,则为热敏电阻已坏。用万用表查其引脚电阻值,如阻值小于8欧或大于50欧则说明消磁电阻内RTC元件已坏,应换新。如消磁电阻阻值正常,则应重点检查消磁线圈的引线,插头,插座之间有无松动和接触不良。另外如消磁电阻短路或漏电还将造成开机烧保险的故障,大家要注意。

楼主:
  四、屏幕显示故障的维修
  显示器使用日久后,就可能出现屏幕显示面积变大或变小的故障。这时调整其水平和垂直宽度电位器,调尽了也没效果了,就需打开后盖进行调整。例如一台14英寸显示器,使用三年后出现上述故障,在640×480显示模式下屏幕基本正常可调,而在800×600显示模式下,严重出现小屏,画面两边各有两厘米左右的黑边,且调尽机外旋钮也是如此;更可气的是在640×400的DOS模式下又严重出现大屏,以至于在启动时连启动画面也只能看到2/3,调整外旋钮同样不起作用。拆下显示器后盖,见其主电路板上共有四组微调电位器旋钮,分别是H.WIDTH、PIN、V.HEIGHT、H.PHASE,另外还有31KHz、35KHz、38KHz三个同步电位器旋钮,它们分别负责640×400/640×480/800×600三种显示模式。连接好显示器,打开电源,分别在Windows和DOS(640×400)三种显示模式下,用小号螺丝刀,分别调节电位器旋钮至三种分辨率都满意为止。因为各个显示器这几个旋钮大同小异,大家可反复多试几次既可。调整完毕后,再进入相应的显示模式下,根据需要再调节一下聚焦和亮度至自己满意为止。这两个旋钮一般在高压包上,大家在调整的时候注意安全就行了,因为高压包上电压很高。对这样的调整关键就是要胆大心细。
  编者注:显示器内有高压电源,请菜鸟们谨慎行事,注意安全,最好在专业维修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维修。
EMC彩显二次电源故障检修

一、二次电源工作原理
    该彩显为了适应能在各种不同的分辨率模式下进行正常工作,特设制了二次电源,它能通过主机电脑输出的各种分辨率模式,自动稳定和调节不同模式下行输出的供电电压,从而实现了自动模式转换的功能。电路分析如下。

    1.图1中的电感L1、场效应管Q1、二极管D2等组成了一个简单的自举升压电路。通过对场效应管Q1的G极加入一定的开关脉冲信号,使Q1场效应管处于开关状态。这时电感L1上就会产生一定量的感应电动势,然后叠加于主电源之上,通过隔离二极管D2隔离后,由电容C2进行电源滤波,送给行输出电路。
    2.图1中的电阻R2、R4,电容C3,三极管Q3、Q4、Q7,二极管D1,组成了开关脉冲信号激励电路。由IC TDA4858⑥脚输出的开关脉冲信号,经Q7三极管放大后,由集电极输出至Q3、
Q4两只三极管所组成的放大电路中,然后将开关脉冲信号经电容C3耦合到由二极管D1、电阻R2所组成的积分电路,截去开关脉冲的负半周,保留正半周,经电阻R1限流后送至场效应管
Q1的G极,驱动自举升压电路工作。
    3.图1中的电容C6,电位器W1,电阻R11、R12、R16,三极管Q8,二极管D6、D7,组成了二次电源稳压取样放大电路。由行输出变压器L2第②端输出的脉冲电压经电容C6滤除高次
谐波后,再经电位器Wl与电阻R16组成的取样电路,进行电压取样之后,由二极管D6、D7和电阻R12、R13组成的积分电路,进行积分处理,送至三极管Q8基极进行电流放大,放大后由发射极输出,经电阻R15限流后送至ICmA4858第⑤脚。该取样信号电压直接去控制IC内部的开关振荡脉冲信号的宽度,再经放大后,由IC第⑥脚输出至推动电路。通过该取样电压对开关脉冲信号宽度的调节,自然也调节了场效应管Q1导通时间的长短,改变了电感L1上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从而达到了调节、稳定电压的目的。
    4.图1中的电容C5、二极管D3、电阻R10组成了一个防误动作过压调节电路。其作用是防止开机后,由于行部分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为了防止二次稳压电源受行
部分未正常工作的影响,而导致二次电源稳压失控,使输出电压偏高,烧毁行输出部分的元件。
    在开机时,二次电源处于初始状态,行部分并未能立即正常工作。这时为了防止二次电源稳压失控,特设防误动作调节电路。开机一瞬间,一脉冲电压经C5耦合之后,经二极管D3进
行积分,截去负半周,然后该信号电压经R10限流,送至取样电路的输入端,从而使二次电源输出电压降低,防止二次电源输出电压升高。
    5.图1中的电阻只3、R5、R6、R7、R8、R9,二极管D5,三极管Q5、Q6,电容C4等,组成了一个脉冲开关信号推动放大电路的供电电路。
    该电路通过对行输出取样电压高低的检测,自动改变脉冲激励推动电路的供电电压,从而进一步对开关脉冲进行调宽处理,使二次电源输出的电压更加稳定。
二、EMC彩显故障与维修
    例1、三无。
    维修过程: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开关电源变压器中有较轻的“哒哒”声,根据维修经验,这一定是开关电源负载严重短路所引起的。
    断电后,检测行管已经击穿。行管损坏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种:行供电偏高,行逆程电容失效,行激励脉冲不正常,行负载短路等。首先断开行负载,在主电源输出滤波电容C1两端接一个25W的灯泡作为假负载。测电容C1两端电压为65V,正常。又检测行逆程电容并无异常,然后换上新行管,恢复行供电。开机,听见显像管上已有高压产生的声音,随之立即消失,电源指示灯熄灭,开关电源中又发出“哒哒”声,行管又被击穿。由于行管在短时间内就击穿损坏,明显属于过压,但主电源接假负载又正常,这说明二次电源有故障。
    这时,为了防止开机时行管又击穿,在行管Q2集电极与地间并接了一只472pF/2.5kV的逆程电容。开机检测二次电源输出端为250V,严重偏高。这说明的确是二次电源失控所致。仔细分析,二次电源能产生输出电压,这说明二次电源的开关脉冲的振荡、放大,推动部分均正常,问题就在稳压取样反馈回路中。为了缩小故障范围,将取样电位器W1一端与电路板焊开,
开机检测二次电源输出滤波电容C2两端电压仍为250V(正常时应为65V左右),严重不正常。又检测取样放大管Q8,c极为12V,b极为0V,说明该管已处于截止状态,正常时应处于放大状态。顺藤摸瓜,检测取样滤波电容C6两端为14V,经电阻Rll后,加至三极管Q8基极,基极电压则为0V。取下电阻检测阻值已为无穷大,色标为10kfl,更换后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由于取样限流分压电阻Rll开路失效,导致取样信号没有送给后面的脉冲调宽电路,从而使二次电源不能通过改变开关脉冲的宽度实现稳压,导致电压上升,击穿了行管。
    例2、三无。
    维修过程:开机后,电源指示灯未亮,机内发出“哒哒”声,检测行管已击穿,然后仔细用各种方法检测主电源,二次电源,行电路均正常。更换行管后,试机8个小时之久,未出现异常现象。但第二天早晨,一开机,只见电源指示灯一亮随后又熄灭机内又发出“哒哒”声。拆开机,发现行管又被击穿。这时更换行管后,又查至电源和二次电源,并代换了所有逆程电容,开机几个小时均正常。这时又连续开关了几次电源开关,试一下该机稳压性能都正常。又是第二天早晨,一开机,故障又出现,这回可马虎不得了,只好重新换上新行管Q2等待第二天的来临。
    第二天,在开机时,用万用表严密地监测二次电源输出电容田两端的电压,只见一开机,电压从0V升至140V,然后行管击穿了,这下可知道了,原来是电源稳压电路出现了异常。仔细分析,这种故障只是每天早晨开机时会出现,那么可能是稳压回路中某元件不良,受温度的影响所产生的。但电源又分为主电源和副电源两部分,该先查哪一部分呢?由原理可知道,即使主电源稳压不好,也不会在这短时间内将行管击穿,因为主电压稳压输出后,还要经过副电源稳压,这时便选择从副电源的稳压环路着手检查。分析电路,发现影响到刚开机二次电源稳压效果最主要的一部分应是由电阻R10、二极管D3、电容C5所组成的“防误动作过压调节电路”。
    认真检查电阻R10、二极管D3无异常,但用万用表电容畅Rx10k档检查,已无容量,外观也变了形,正常容量标为0.033uF/250V。它位于行管散热片一侧,估计可能是该电容长
期受高温烘烤而引起损坏。更换该电容后,故障彻底排除。
维修总结:由于该电容失效后,在刚开机行电路还未工作稳定时,不能正常稳定二次电源输出的行电路供电电压,导致二次电源输出电压升高,从而使行管损坏。
    注:彩显的行管一般是用不带阻尼的行管,我们在代用彩显行管时千万不要代用彩电中常用的带阻尼管的行管,这样会导致行激励不足,使行管发热加剧,以致损坏。再说彩电行管的频率特性也没有彩显行管好。
EMC彩色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
EMC彩显在国内的拥有量比较大,早期的一批模拟机(比如EM—1428、484F、836F、848F等)已到了维修期,但是由于显示器一般没有图纸资料,维修有一定的难度,好在EMC很多型号的显示器的电路图大同小异,有的甚至元件标号都一样。笔者根据平时积累的资料整理出一些维修实例和部分图纸资料,以供参考。另外VASF、UIS等牌子的彩显与EMC彩显是出自同一厂家,所以电路可以相互参照。
[例1]一台VAST VT—1550P15寸彩显,一开机时便听到显示器内‘啪’的一声,随即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分析及检修:EMC ND—848F的电源部分与此机基本一样,估计是电源出故障。电源原理图参见图1。检查保险管烧黑,说明受到大电流冲击。开关管Q501表面少一块,C515被炸成两块,R504因靠近Q501表面被烧黑,但其阻值末变,IC501电源控制芯片也已烧坏,R517开路,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的各整流二极管没有击穿。这一点必须注意,往往有人发现开关变压器初级有元件损坏,就只检查初级,忽视次级元件的检查,这在保险管被烧黑且开关管Q501也击穿的情况下,往往会碰到新换的元件在开机瞬间再坏。
     焊掉损坏的元件。先更换一只3A/250V保险管,通电测量C506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为312V正常,说明交流侧无元件损坏。特别注意,消磁线圈P501,最好不要拔掉,否则会烧掉与其并联的电阻R526,如要拔消磁线圈须焊掉R526。断电更换损坏的元件,q501不易购得且参数也难查到我们知道UC3842的③脚为电流感应端,流过功率管Q501源极所接电阻R517的电流转化为电压,经③脚送入PWM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该电压等于或大于1V就会出现限流现象,导致UC3842的⑥脚输出关闭,从而保护相关元件不致损坏。由此可计算出Q501的Idmax<5A,所以选用市面易购的SK794代换应没问题。注意先不要换掉SK794,而是先焊上UC3842,通电测UC3842的⑦脚(Vcv)电压在12V一14V之间摆动,⑧脚(Vref)电压在0.1V~1.7V之间摆动,①脚(Comp)电压在0.6V~2.3V之间摆动,②脚(Vfb)电压在1.7V~2.0V之间摆动,由此说明UC3842基本正常,若检测到哪脚电压不在上述范围内,则查相关引脚的外围元件。
    经过上述检查后,焊上SK794,脱焊J13,即断开行供电,接60W灯泡作假负载,同时拔去P503(以免灯丝电压异常,烧断灯丝)。检查无误,通电,灯泡亮,电源指示灯也亮,测几组输出电压(+75V,+7.28V,+17V,+23.8V)皆正常,说明代换成功。断电去掉假负载,焊好J13,插好P503,将显示器与主机相连,通电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例2]一台EMC EF—836彩显,出现图象晃动,且左右边缘有“S”形失真。

    分析与检修:故障原因是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中交流分量太大的缘故。一般显示器电源都是采用桥式整流,滤波后得到+300V直流电压,桥式整流电压纹波频率为100Hz,正常的稳压纹波系数为千分之一左右。当滤波电容的容量减小或漏电,或者桥式整流中有一臂开路或阻值变大会使纹波幅度加大,当该电压作用到扫描电路时,屏幕两边缘会出现“S”形弯曲,而且有时会伴随有扫描线疏密不均匀的变化。另外,由于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很高,一般与行扫描频率同步,如果高频滤波不好,光栅两边缘还会叠加上锯齿形波纹的变化。检查该机整流桥完好,试更换两个串联的220uf/220V滤波电容后,故障排除。

[例3)一台EMC PV—1564A彩显,连机加电无显示,但电源指示灯亮。

    分析与检修:测量行管Q601正常,电容C614两端的电压为62V,行管基极电压为0V,说明行电路未工作。测量IC601(STV7778)扫描集成电路的供电正常,开机瞬间测得TP3测试点有—130V电压,随即很快降为0V,怀疑保护电路动作。
    该机的保护电路主要由IC601⑩脚的X射线保护输入电路组成,只要IC601⑩脚电压大于1.8V,IC601内部电路即动作,停止输出行驱动脉冲。
    试着用导线将IC601⑩脚对地短接,开机显示正常。此时测得C614两端的电压为67V,正常,TP3测试点的电压为—160V,也正常,说明保护电路误动作。断电检查C640失效,更换后去掉短接线,开机不再保护。IC601⑩脚正常时的电压为1.4V。
[例4)一台Proview ND—848F彩显联机加电无任何显示,但电源指示灯随机内发出的"吧嗒”声而闪烁。
    分析与检修:检查行管Q606完好,接假负载加电测电源各组输出正常,说明故障在行扫描电路部分。在路检测行电路部分元件未发现问题,断开行激励级,恢复行负载供电,加电,电源指示灯不闪烁,测行管c极电压为105V,说明行负载不存在直流短路故障。恢复行激励级,测行管c极电压,随着指示灯的闪烁,在8~27V间跳变,说明行负载存在交流短路。
    拔去行偏转线圈后加电,故障依旧,更换高压包后,故障排除。
    EMC PV—1564A彩显的高压包也易损坏,该机高压包坏时一般行管完好,电源指示灯亮,但行电路不工作,行管集电极电压一般下跌30%~40%。
[例5)一台EMC牌ND-848F彩显,有时开机后不久光栅突然缩成一条竖线,随即高压消失,但电源指示灯仍亮。关机后过一阵再开机又正常,但不久故障又出现。

    分析与检修:因为电源指示灯是由开关电源次级的16.6V经电阻R833限流后供电的,所以开关电源应没问题。由光栅缩成一条竖线来看,故障应在行偏转部分,但同时高压很快又消失,说明应扩大故障检查范围。
    检查行偏转线圈的阻值正常,L602调宽电感、L603行线性电感及校枕变压器T301皆良好,试更换S校正电容也无效。给显示器加电,测行管Q606集电极电压正常,待故障出现后测行管集电极电压有所回升,测行管基极发现无—0.2V的电压,
说明行扫描电路停止工作。测行推动管Q605的集电极电压为0V。沿着集电极供电回路检查,当红表笔碰到行推动变压器T601的初级焊脚时,只听“吱”的一声高压建立,光栅也恢复正常,但拿掉表笔不久故障又出现。
    断电仔细观察发现T601初级引脚的焊点有一裂纹,补焊后,联机加电,故障不再出现。
[例6)EMCND—848F连机光栅呈水平一条亮线,轻敲机壳,故障不变。
    分析与检修:该机场扫描电路采用集成场扫描芯片TDAl675,检查偏转线圈阻值约为7.8欧,正常。测量IC301(TDAl675)场扫描芯片各脚对地电阻基本正常。加电测量⑩脚电源供电端电压正常,但②脚电压偏低,只有7V左右。
    该脚为场输出级的电源供电端,检查发现外接的D303正向电阻变大,导致压降增大,②脚电压降低,造成TDAl675无输出。
    此外,电容C310也是易损元件,这时光栅场幅变小,或者上部压缩失真。
[例7)EMCl438彩色显示器连机有显示,但图像上从上到下叠加有十几条倾斜的亮线。
    分析与检修:倾斜的亮线其实是场回扫线。现在的显示卡在行逆程期间是不送出视频信号的,因此即使不设置行消隐电路也不会出现行回扫线。
    首先测量加速极(32电压正常,测显像管阴极电压也基本正常,因此判断场消隐电路有故障,致使场逆程脉冲最终无法加至显像管的栅极,场逆程期间电子束无法截止。该机的场消隐电路参见实绘的图2。测量IC301(TDAl675)场扫描芯片⑩脚
的消隐脉冲正常,但q701的集电极无正常的脉冲,检查消隐部分元件发现Q701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例8)EMC ND—848F彩显背景光栅很亮,亮度失控,有回扫线,图像和字符几乎看不见。

    分析与检修:该机亮度电路请参见实绘的图2,产生上述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常见的三种。
    1.首先检查加速极G2(正常值260V左右)和阴极电压(正常值绿阴极68V,蓝阴极71V,红阴极54V)是否正常。若正常,再测量栅极G1电压(正常值—64V一—30V),一般为0V。此时测量滤波电容C703两端的电压,如有正常值—153V,故障原因一般是电阻R709阻值变大或开路;如C703两端的电压几乎为零,一般是电阻R708开路或D704击穿开路。
    2.测量加速极G2和阴极电压正常,测栅极G1电压上升到—4.8V~—0.2V,此时测C703两端的电压为—43V。检查电阻R708、R709是好的,焊下C703检查几乎没有充、放电现象,更换即可。更换时要注意极性不要弄错,否则电容会爆裂。
    3.测量加速极G2和栅极G1电压正常,但测量阴极KR、KB、KG电压几乎为零,出现这种故障应检查视放+85V供电,经检查电源输出的+85V电压正常,但发现尾板上的电感L202开路,更换之,故障排除。
    另外,如果由于加速极G2电位器松动、移位引起的背景光栅亮度异常,调节亮度电位器应有明显的变化。热线征答题中提到的机型应是类似ND—848F的手调式彩显,电调彩显该电容是C642,因此可参照上述情况处理。对于C703两端的电压有时为—250V的情况,应检查行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电容C627是否失效,高压包是否不良。
[例9)EMCND—848F彩显,开机无显示,但有高压建立的“嗞”声,面板指示灯亮,4~5分钟后图像才慢慢出现,然后一切正常,开机间隔短时没有这种现象。

    分析与检修:检查显像管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正常,更换新管座故障依旧。检查ABL自动亮度控制电路也正常,试更换灯丝供电的滤波电容C527也无效,后开机监测加速极G2的电压,发现其从开机时的100V逐渐上升,直至图像正常时的260V。检查加速阳极滤波电容C238、放电管SG205正常,说明高压包的加速极受潮漏电。试更换一新高压包后,故障排除。
[例10)EMCl438彩显出现光栅抖动,且光栅的左右边沿有不规则的锯齿状抖动。
    分析与检修:这种故障多是手调显示器的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的。初步判断故障在行扫描电路,检查调节面板上行幅电位器时,光栅左右边沿的抖动更剧烈,清洗电位器后故障排除。
    此外,行相位电位器接触不良,也会出现图像的左右抖动,在图像的边缘也会出现锯齿状的干扰,有时还会有水平飞动的干扰线,如果亮度或对比度电位器接触不良的话,会出现光栅或图像的忽明忽暗现象。只要清洗或更换即可。
[例11]一台EMC ND—848F电调彩显,连机无显示,但指示灯亮。
分析与检修:据用户讲,该机烧坏过行管,更换同规格的行管后,即出现此故障。
    实绘行部分电路图如图3,检查更换的行管是好的,脱开L603,接60W灯泡作假负载,测量电源各组输出正常。恢复L603,连机加电,发现加电瞬间是有高压的,只是很快就消失。怀疑发生高压保护,经检查未发现有元件损坏。
    试着取下Q614(1FR630,升压管),连机加电有显示,只是行幅大、亮度低。焊回Q614,检查升压驱动电路正常,检查逆程电容C624、C625也正常,试更换新行管也无
效,维修陷入困境。
    后咨询厂家技术中心,说要保证TP3的电压为—153V左右,过低就会引起高压保护,可配合调节VR603来实现。后开机瞬间监测TP3的电压发现确实低于—153V,经调节VR603后故障排除。

新型彩显尾板电路原理与检修
李瑞梅 吕秀枝

    目前,许多新型彩色显示器的尾板电路都采用TLS1233N 集成块构成。笔者根据PARCO显示器电路板实物,画出图1 所示的电路原理图,供维修人员参考。

    TLS1233N是美国TEXAS公司于1995年新推出的20个引脚的三基色视放集成电路,与以往的三基色放大电路LMl203相比,不但在-3dB处的频带可达到100MHz,更适用于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器,而且集成度高,使电路更加简洁。
Tls1233N内部电路如图2所示,引脚功能及电压如表1所示。

一、工作原理
    由主机显示卡输出的R、G、B基色信号通过信号传输电缆送到显示器,并通过连接器CN301的③⑤①脚输入到显像管尾板电路。下面以R通道为例介绍该电路的工作原理:CN301③脚输入的R信号经C305、R305耦合到U301(TLSl233N)③脚,经R通道的放大器A1、A2放大,再经Q1射随后,由⑩脚输出的R基色信号经R321限流后,加到共发、共基放大电路Q303的b极。R信号经Q303、Q302共发、共基放大后,由C319、R350耦合、限流后,送到显像管红枪(阴极)、R304是匹配电阻。
    调节U301的⑩脚或⑩脚外接的可调电阻VR301、vr303阻值的大小,可改变放大器A7、A4的增益,从而达到调整亮平衡的目的。
    由于U301的17脚通过固定电阻R315接12V电源,所以亮平衡的调节是以红枪为准,另外,A1、A4、A7三个放大器还受⑩脚外接的对比度电路控制。因此,改变可调电阻VR302的大小,可改变对比度控制电压的大小,进而改变A1、A4、A7三个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达到控制对比度的目的。
    放大器A2、A5、A8分别受比较器A3、A6、A9的控制,由于比较器A3、A6、A9的工作与否,受11脚钳位选通脉冲有无的控制,在没有连机的情况下,因没有同步信号输入,不能产生钳位脉冲,所以射随器Q1、Q2、03截止,显示器没有光栅。而比较器A3、A6、A9工作程度取决于Q1、Q2、Q3提供的反馈信号与钳位电路基准信号,因此,比较器A3、A6、A9构成的是负反馈电路。
    调节可调电阻VR304、VR305和VR306阻值的大小,可改变显像管绿枪、红枪和蓝枪阴极电压的大小,从而达到调整暗平衡的目的。
    该电路为了增大视频放大器的动态增益,在显像管栅极(G1)加负压,改变该负压的大小,可改变显像管阴极发射电子束的多少,从而可改变画面背景亮度的高低。
    图3所示的是ABL电路。当显像管束电流增大时,行输出变压器⑦脚电位下降,经R802、R735取样后,使(1806导通,导致TLSl233N⑩脚电位下降,放大器增益下降,使显像管束电流下降;C810是防止误动作的电容,R826是限流电阻。

二、常见故障的检修
1.黑屏
    黑屏的主要原因是加速极(G2)电压异常或钳位脉冲(CLAMPGATE)异常。
正常时加速极电压为268V左右(数字万用表1000V档测得),若没有电压应检查行扫描电路是否工作;若电压低,应检查R354是否阻值增大,C332是否漏电。当加速极电压正常时,若⑩脚电压为12V,说明没有钳位脉冲输入;在确认Q301、R312正常后,故障点在主板。

楼主:
2.缺色
缺色的原因通常是相应的放大电路没有工作、没有基色信
号输入或显像管相应电子枪老化:下面以没有蓝色信号为例进
行分析。
首先,将数字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挡,黑表笔接地,用红表
笔点击Q307的b极,若屏幕有闪烁现象,说明视放输出电路及
显像管正常,故障点在TLS1233N及增益调节电路:反之,故障
点在视放输出电路或显像管:故障检修流程如图4所示。
3.亮度暗、圈像发虚
多为对比度电路或视放电路异常所致;故障检修流程如图
5所示;
4.亮度失控制,有回扫线
亮度失控制、有回扫线,说明显像管栅—阴电压差过低。故
障检修流程如图6所示。
5.亮度正常、图像发虚
故障多为显像管管座或聚焦极电压异常所致。打开显像管
管座的聚焦极盒盖检查,若聚焦极电压引线有绿色的氧化现象,
说明显像管管座受潮漏电;否则,多为行输出变压器异常。

显示器主要元器件的检修与代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成一台显示器所用的元器件很多,大到显像管、行输出变压器,小到可控硅、三极管、二极管、以及电阻、电容等,当使用时间长以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下面谈谈显示器主要元器件的检修与代换方法。

  晶体管及其电路的检修与代换
  晶体管是显示器主要器件之一,它包括三极管、二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由于在显示器中用得最多的是三极管,因此,准确、迅速地判断三极管电路故障非常重要。
  显示器中的三极管基本电路(以NPN型为例)如图所示,当电路中的某一元器件发生故障时,其电压和电流将发生下述变化(与正常值相比):
  1.R1开路时,Vb=0,Ib=0,Ve=0,Vc=Vcc。
  2.R2开路时,Vb升高,Ib增加,Ic也增加,Ve升高,Vc下降。
  3.R3开路时,Vc=0,但Ib≠0,Vb下降,Ve也下降。
  4.R4开路时,Ib=0,Ic=0,Vb升高,Vc=Vcc。
  5.C2短路时,Ve=0,Ib增加,Ic也增加,Vb下降,Vc也下降。

  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基本电路各部分的电流、电压,很容易找到损坏的元器件。如果是三极管损坏,最好是用同型号的进行更换,无法找到同型号的三极管时,必须根据反向耐压BVceo、工作频率ft、穿透电流Iceo、功耗Pcm等技术指标来合理选用代换三极管。
  一般来说,可用作视频输出管的有:3DG54F、3DA87A、3DA87E、3DG118、2SC154C、FC421、2SC2068等;可用作行输出管的有:3DA58H、3DD14H、2SD764、2SC1942等;可用作行推动管的有:DX19、DX20、3DD302A、2SC2271、2SC685A等;可用作电源调整管的有:3AD53A、3DD101、2SC935等行输出管中的低档品。

  集成电路的检修与代换
  要准确判断集成电路的好坏,首先要掌握该集成电路的用途、内部结构原理、主要电特性、各引脚功能等,必要时还要分析内部电原理图。一般对集成电路的检查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成电路从电路板上取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各引脚对应于接地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并与同型号完好集成电路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其好坏;二是将集成电路连接在电路板上进行通电检查,测量各引脚对地之间的直流工作电压值,并与标称值相比较(但要注意区别非故障性的电压误差),当与标称值相差较远时,不要急于断定集成电路已损坏,还应仔细检查与之有关的外围元件。如外围元件均正常,则集成电路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注:进行集成电路代换时,必须注意:
  1.尽量选用同型号的集成电路或可以直接代换的其他型号,这样可以不改变原机电路的引线,简便易行,容易恢复原机的性能指标。
  2.有少数集成电路,虽然其型号相同,但还要考虑其外形尺寸。
  3.替换上的集成电路应确保是好的,否则判断排除故障更费周折。
  4.更换拆卸集成电路时,不要乱拔、乱撬引脚,应根据所具备的条件,选择最适当的拆卸集成电路的方法。

  行输出变压器的检修与代换
  行输出变压器是显示器的重要部件,由于长期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状态下,损坏率较高。显示器中有分体式行输出变压器,也有一体化行输出变压器,型号多种多样,而且结构与规格也不同,维修时困难较大。
  对行输出变压器的检修,重点是判断是否有短路故障。若行输出变压器绝缘性能下降或有匝间局部短路现象时,将使行扫描电流激增,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因此,可通过测量电源电压来判断行输出变压器是否短路。如电源电压降至正常值的1/2左右时,关机后断开行负载,用300Ω/50W的灯泡作假负载,再开机测量主电源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能恢复正常,而行负载经检查没有短路或变值现象,则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行输出变压器短路。
  当行输出变压器损坏时,尽量采用同型号的进行代换。如代用的行输出变压器体积大无法安装时,可将阻碍安装的元件引脚加长,移到行输出变压器旁边,或改接在有印刷电路一面的底板上;如代用的行输出变压器内部绕组相同或相近,但引脚排列不符时,可将行输出变压器另外安装,而用软线将引脚对应接在电路板相应的焊点上。

  显像管的检修与代换
  显像管常见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种:
  1.显像管内部打火,表现为开机后能听到连续的“啪啪”声,这种故障一般不能修理,只能更换显像管。
  2.显像管碰极,表现为缺色、散焦、屏幕过亮或过暗、有回扫线。当阴极与栅极相碰时,可采用代换电极的方法排除故障。即将显像管栅极放空,将加速极接到栅极上,将聚焦极接到加速极上。这样做可能光栅亮度有点偏暗,但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3.显像管被磁化,表现为屏幕上出现局部颜色不正。可用简易消磁器(绕一个直径为300m南m颠圈,通以220V的交流电)对准屏幕,由外向内作圆周运动几次,即可退磁。
  4.显像管表面石墨层脱落,表现为显示器光栅暗淡。可用胶体石墨在石墨层处均匀涂刷,在干燥、清洁的环境中放置约两小时即可使用。
  显像管的代换一般应采用相同型号,决不能使用不同规格的显像管。否则,有可能损坏显示器的其他电路。
  拆卸或安装显像管的尾板时要特别小心,不能用力过猛,以免搬松显像管的管脚,造成显像管漏气而损坏。

  特殊电阻的检修与代换
  在显示器中,常用热敏电阻来进行温度补偿、过载保护;用压敏电阻来进行稳压及过压保护。这些特殊电阻损坏后,如一时找不到相同型号的电阻,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应急处理:
  1.热敏电阻损坏时,可用相同阻值的固定电阻代替,也可用三极管的一个结来代替(半导体PN结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当热敏电阻与其他固定电阻并联,且热敏电阻的阻值大于固定电阻时,可省去热敏电阻。
  2.压敏电阻损坏时,可用电阻、电容并联起来代替(把坏的压敏电阻拔去)。一般来说,电阻选用4K左右,电容选用3000PF左右较为合适。
显示器维修二十三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障现象:一台台湾产ENVISION EC-1428彩显,开机后屏幕无图象,只有一条水平亮线。
  故障分析与排除:出现水平一条亮线,说明行扫描、行输出部分无问题,估计故障出在场扫描部分。打开机壳,首先找到场扫描部分(由TDA1675及外围元件组成),开机测量TDA1675各脚电压,发现电源供电脚(14)电压不到1V。关机测14脚对地电阻,已短路。检查14脚外接元件,首先测A、B、C、D、E点对地电阻,均不为零,说明短路是由C213或C214击穿引起。断开C214,测14脚对地电阻,阻值恢复正常,说明C214已击穿。更换C214后,开机故障现象依旧。再测14脚电压,只有2V左右,而电源输出端(A点)电压为21V,正常。测R212上的电压,竟有19V之多。R212为一功率电阻,其标称值为3.9Ω,焊下测其阻值,已达3KΩ以上。用一只4.7Ω/2W电阻代换后,故障排除。
  小结:一般来说,当一条不应对地短路的支路出现短路故障时,可以将与该支路相连的元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与地相连的元件;第二类是通过其他元件或支路与地间接相连的元件。这两类元件损坏都有可能导致短路故障出现。排除这类故障时,应首先排除第二类元件故障的可能。方法是,测量第二类元件另一端对地电阻,若为零,就将其归入第一类元件;若不为零,则可排除该元件故障的可能。对第一类元件,则应依次断开后测其阻值,当断开某一元件后阻值恢复正常,则说明该元件损坏。对于本例,第一类元件有C213、C214;第二类有R212、D202、R218、R214、R424。首先测A、B、C、D、E点对地电阻,均不为零,故障范围马上由七个元件缩小为两个。这种方法简单实用,能很快解决问题。

  故障现象:一台COSMOS SVGA彩显,使用约两年后开始出现场幅不稳故障。初期只是随机性地出现场幅抖动(上下伸缩),导致字符或图象显示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每次开机都出现上述故障,且场幅抖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无法继续使用。
  故障分析与排除:从故障现象看,认为很可能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显示器面板上的场幅调整电位器损坏;二是场电路本身有故障。经笔者仔细观察,发现场幅调整电位器基本上连续可调,当调整至场幅最小时,显示器可稳定工作,于是怀疑场电路部分存在故障。
  打开彩显后盖,对场电路及其相关元件进行逐一测试,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好回头再来检查场幅调整电位器。拆下电位器后,发现其碳膜已经很脏,由于簧片经常夹带着灰尘与碳膜磨擦,碳膜上有的部分已被划破,且簧片与碳膜的接触也有些不良。估计这才是真正的故障所在。之所以电位器有工作正常的假象,是因为拨动电位器时施加的外力使簧片正常接触到了碳膜,且其碳膜的末端一段一般较少使用,几乎没有磨损,故场幅调到最小时,显示器可正常工作。
  重新换上一个同型号电位器,开机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楼主:
 故障现象:同是这台显示器,在上述故障排除后不久,又出现显示不正常,故障现象与上例故障很相似:场幅不稳,字符和图象上下跳动,只是幅度较小,较为奇特的是如果每天开机则故障较轻,而隔一、两天开机则故障较重。
  故障分析与排除:为了慎重起见,先采用代替法将彩显换到另一台机器上,开机却一切正常,拷机一整天仍未发现故障,基本上排除了显示器故障的可能性。
  该机使用的是Trident 8900D型TVGA显示卡,在排除了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等因素后,估计问题出在显示卡本身,即8900D芯片损坏。拔出显示卡仔细观察,发现8900D芯片的一些引脚之间,有一些灰白色的锈状物。原来是这些锈迹使一些引脚轻微短路,从而造成了显示卡输出的信号波形不规则或者幅值不稳,特别是在空气相对湿度较大的情况下,如果隔一、两天不开机,其影响就更为明显。
  用橡皮将锈状物擦拭干净,重新装好机器,显示恢复正常。
  小结:计算机的防尘、防锈工作非常重要,应定期对板卡进行除尘、除锈处理。需要注意的是:在拔插各种板卡时,一定要先切断电源;触摸芯片前最好先在机箱等金属物体上释放掉手上的静电,以免造成芯片击穿;擦拭芯片时不要使用太坚硬的物体,也不要用力太大,以免将电路板划伤或者把芯片引脚弄断。

  故障现象:一台COMPAQ 486微机与COMPAQ(VGA)显示器联接,加电后,显示器无光栅,指示灯、灯丝不亮。
  故障分析与排除:造成显示器完全没有显示的原因很多,在排除了显示适配器的因素后,首先从指示灯不亮这一现象着手分析,可能性较大的是显示器电源电路部分有故障。打开显示器后盖,观察电源电路,除发现保险丝烧断外,没有发现其它烧焦、脱焊等情况。更换新保险丝后,指示灯亮,屏幕仍无光栅,但故障现象有所变化,在加电、关机瞬间可听到偏转线圈磁场变化声音,用手触摸屏幕有静电现象。因此,可以肯定行输出之前的电路工作正常,问题可能出在显象管灯丝供电电路。于是用万用表测量灯丝电压,发现电压值为0V,断开保险电阻测量其电阻值,发现已断路,更换后加电重试,结果原故障发生变化,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有光栅(开、关电源时屏幕有光栅闪动),联机没有字符显示,怀疑用户此前动过“对比度”电位器,询问后得以证实。于是调整该电位器,屏幕出现亮光,字符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小结:无光栅现象是显示器较常见的一种故障,通常检修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电源、行扫描电路、行输出、行激励、行振荡、视放输出电路、显象管及其供电电路。从一般情况看,这种故障多半是电源电路出现故障,并可能发生在交流电路或整流电路,也可能发生在稳压电路中。对于这种常见故障,维修的方法很多,关键是多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查出故障原因之前,切不可随意拧动可调部件、电位器等,以免将整机工作点搞乱,造成更大的故障。

  故障现象:联机上电后,显示器的指示灯亮,且黄色指示变为绿色指示,但无字符显示,手靠近屏幕无高压静电感。
  故障分析与排除:从故障现象看,显示器的指示灯亮且由黄变绿证明该机的开关电源、行扫描、场扫描电路都是正常的,维修重点应放在行输出电路。测得行输出管Q408数据如下:
        Uc  Ub  Ue
  故障值(V) 95  0  0
  正常值(V) 92  0.4 0
  从上面的数据看,行输出管基极电压为0V,故行扫描电路未工作,再查行推动管Q405,测得Q405数据如下:。
        Uc   Ub   Ue
  故障值(V) 0.05  0.03  0
  正常值(V) 140.74 0
  从上面的数据看,行推动管也未工作,测量发现Q405是好的,估计故障出在行振荡电路U401(该机采用MC1391P作振荡芯片),测得U401数据如下:
     故障值(V)  正常值(V)
  1  0      2.5
  2  0      0
  3  0.26     2.0
  4  1.38     2.1
  5  1.5     4.0
  6  17.5     8.9
  7  1.5     4.0
  8  1.6     3.4

楼主:
  从上面的数据看,U401几乎每一个脚的电压都偏离了正常值,估计U401已损坏,更换一块MC1391P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联机上电后,黄色指示灯亮随即变为绿色,但无字符显示,手靠近屏幕也无高压静电感觉。
  故障分析与排除:从故障现象看,显示器的指示灯能够显示为绿色,说明该机的信号通道是正常的。在线检测行输出管Q408,工作正常;测量行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电压时,发现S2端对地电压为0.2V,说明出现了高压保护。
  拔下CN801(在小电路板上)的插头,去掉高压保护电路后,测得S2端对地电压已上升至15.5V的正常值,显示字符正常,说明高压保护电路本身存在故障。顺着CN801插座往小板内查找故障原因,当查到三极管Q801(C1213)时,发现该管各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都在200~800Ω左右,取下测量呈半击穿状态。采用国产3DG6C晶体管替代(代换时注意管脚排列),联机上电,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联机上电后指示灯亮,但一直为黄色指示,手靠近屏幕无高压静电感觉。
  故障分析与排除:显示器指示灯亮,说明开关电源不会有大问题,实测证明供电部分正常,数据如下:C122、C123、C124、C125的端电压U=92V正常;C126端电压U=22.5V正常;C128端电压U=8.1V也正常,估计故障部位在视频通道前(视频通道如果正常的话,指示灯应由黄色转为绿色指示)。顺着视频通道往前查行、场同步分离整形电路,测得U203(74LS86)的2和8脚对地电阻分别为25Ω和48Ω。显然U203已击穿,使得输入信号对地有局部短路,而无法启动视频通道,更换U203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联机上电有显示画面,但存在枕形失真。
  故障分析与排除:从故障现象看,故障出在枕形校正电路。首先蝶V髡R701、VR702,但调整无效,检查VR701和VR702电位器本身正常,C701和C702两电容及Q701也正常。在排除外围电路故障的情况下,估计故障出在U701(LM358)上。在线测得U701芯片参数如下所示:。
     故障值(V)   正常值(V)
  1  7.5      7.5
  2  7.5      7.5
  3  1.6      7.5
  4  0       0
  5  7.0      7.0
  6  0       0
  7  9.4      9.4
  8  22       22
  从以上数据看,U701第3脚电压偏离正常值,更换U701后,联机上电,调用测试图显示画面,微调VR701、VR702,画面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联机上电,有字符显示,但显示的字符呈黄绿色。
  故障分析与排除:根据混色原理,显示出的字符缺蓝色,估计故障出在视放级。查蓝色通道视放管Q304(D1609),各脚电压均在15~18V之间,显然Q304已损坏,更换后联机上电,显示字符呈白色,Q304各脚电压恢复至:UC=73.5V,UB=11.5V,UE=12.1V,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一台GW-300彩色显示器,加电后工作指示灯亮,光栅正常,但运行一小时后,屏幕就变成了白色,且没有字符显示。关机一段时间后,再次开机出现同样现象。
  故障分析与排除:从故障现象看,开机后工作指示灯亮,光栅正常,说明显示器工作基本正常,其开关电源以及行、场扫描电路工作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屏幕变成白色,字符显示消失,很可能是亮度电路中某些元器件热稳定性不良,造成视放电路工作点漂移,从而引起上述故障现象。
  打开机盖,给显示器加电后,测量V206、V209和V210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当显示器屏幕出现白色时,再次测量各管的直流工作电压,发现V206集电极电压只有9V左右,而且电压极不稳定。由此可见,在12V负载电路中有元器件的热稳定性不良。从D554处断开,直接在负端用稳压电源供给12V电压,测量D554工作正常,再往前测得电阻R510也正常,观察周围其它器件没发现有异常现象,测量回扫变压器T552各脚电压时,发现其接地端第6脚发黑,焊点有虚焊现象。关掉电源后,将第6脚清洗干净,重新焊好,再加电观察,显示器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小结:由于显示器内工作电压高,电流大,相应发热量也大,工作几年后会出现元器件的老化变质以及焊点脱落等现象,引起显示器工作不正常。因此,在使用过程中,要经常对显示器进行检查、除尘,观察元器件有无变色发黑现象,及早发现和排除隐患。

楼主:
 故障现象:一台GW-500型彩显,开机屏幕显示蓝色光栅,并有回扫线。
  故障分析与排除:根据故障现象,估计可能是视放电路的蓝色通道出了问题。测Q809、Q808、Q807三只视放管的各极电压均正常,检查中发现:调节亮平衡电位器,可将光栅从蓝色调成红色,说明并非视放管Q809的c极电压不正常(过低)引起蓝色电子枪通过电流过大,偏蓝色。很有可能是场消隐信号没有加到显象管的G1端,从而产生场回扫亮线。测Q308的各极电压,发现e、b、c三极均为0V(正常情况下c极应为+10V),怀疑IC402(LM7812)无输出(IC402是为Q308c极提供电源的,若其损坏则不会有+12V电压输出),断开连接线,测得IC402输出端+12V电压完全正常,此+12V电压经R34?1*308加到Q308的c极,怀疑Q308已被击穿损坏。
  关机,取下Q308(2N3904),更换一只同型号三极管后,故障依旧,看来可能是Q308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检查发现IC301(TDA1170N)的3脚通过R337、D305向Q308b极提供场消隐脉冲,IC3013脚电压为15V左右,远远高于正常值(0?75V),正是由于此电压的升高,使得Q308b极电压远远大于e极电压,因此,Q308处于深度饱和导通状态,将+10V电压对地短路,场消隐信号也随之与地短路,不能加到显像管的G1端上,于是屏幕上出现场回扫线,检查IC3013脚外围元件C319、C321均正常,说明IC301损坏,更换新的TDA1170N后,IC3013脚电压为0?65V,屏幕不再出现场回扫线,故障排除。
  注:在维修同类彩显时发现,若TDA1170N损坏,更换时一定要注意市场上出售的多是TDA1170S型集成电路,封装、管脚排列均相同,经过实践证明,不能使用TDA1170S代替TDA1170N,否则开机后又会被烧坏,屏幕出现一条水平亮线。

  故障现象:一台Casper TM-5156H彩显,字符图形显示正常,但当按计算机面板上的Reset键时,显示器无显示,换一台主机再试,故障依旧。
  故障分析与排除:打开显示器启动计算机,按Reset键使故障出现。测量发现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行电路没有工作。用万用表测行扫描集成电路TDA1180的第4脚为低电平(处于高压保护状态)。该机的保护电路工作原理为:当阳极高压在正常范围内时,行输出变压器的行逆程脉冲经D504整流及电容滤波后的电压小于稳压二极管ZD501(11V)的反向击穿电压,此时流过ZD501的反向电流极小,在R509上产生的压降也很小,不足以使可控硅SCR501导通,行扫描集成电路TDA1180的第4脚是高电平(该电平是由+12V电压经R508、R507、R506分压所得),此时TDA1180保护电路不工作。当由于某种原因使显像管的阳极电压上升,超过规定的极限值时,行逆程脉冲经整流后得到的电压也上升,该电压经R511、R510分压后加到ZD501上,其电压值超过稳压值时,稳压二极管被反向击穿,从而使反向电流变得很大。该电流在R509上产生较大的压降,加到可控硅SCR501的G极使其导通,此时R508相当于接地,R506上的电压很低,TDA1180第4脚变为低电平,启动保护电路工作,停止输出行信号,阳极高压消失,从而起到保护显像管的作用。
  该显示器处于高压保护时,阳极高压并没有超出规定的极限值,估计可能是保护电路的某元件损坏或参数发生变化引起的。更换可控硅SCR501,故障依旧。将稳压二极管ZD501取下,更换一只新管,启动计算机反复按Reset键没有出现上述故障。由此找到产生该故障的原因是按Reset键时,行同步脉冲间断,使行频发生变化,阳极高压也发生相应变化(升高,未超出规定的极限值),但由于稳压管ZD501的稳压值变小,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使可控硅导通,集成电路TDA1180第4脚变成低电平,启动保护电路工作。

  故障现象:一台GW-500彩显,开机后屏幕无显示,只有一条垂直亮线,关机后出现亮点,约5分钟后亮点才消失。
  故障分析与排除:屏幕出现一条垂直亮线,说明行输出负载开路,行偏转线圈中无行扫描电流。与此有关枕校变压器T403、调宽变压器T404以及S校正电容C424等。用万用表检查,发现行线性补偿电感L402内部线圈已断路(L402的作用是减少行扫描电流的非线性失真,由于它大部分时间工作在饱和区,所以又称饱和电抗器),该电感是在一个很细的高频磁芯上绕上一定数量的线圈,在铁氧体旁边还有一个可以转动的永久性磁铁,主要用来调节磁饱和点的。这种器件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因此只能小心拆开进行修理。修理时应记下坏线圈的匝数,用同规格的高强度漆包线密绕即可。线圈绕好装上后,光栅正常,但图像却出现水平方向的非线性失真,细调L402小磁铁,非线性失真不能完全消除,估计是手工绕制工艺欠佳所致。于是在谐振电容C418上并联一只1000P的电容,在S校正电容C424上并联一只0.01μF的电容,非线性失真有变化,再细调小磁铁,将非线性失真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出现关机亮点故障,说明显像管栅极G1在关机后没有得到负直流电压。GW-500(A)彩显消亮点电路在设计上比较合理,其工作原理为:从行输出变压器T402第5脚输出的-190V电压,经过D404整流、C425滤波后得到-190V的直流电压。正常工作时,电源的+8V输出电压使Q310饱和导通,与整流滤波后的-190V直流电压相叠加后,供给显像管栅极G1在关机时使用。关机后,+8V电压消失,三极管Q310截止,电容C425上的-190V电压因无泄放回路,可使显像管G1上的负电压维持一段时间,从而使射向显像管的电子束截止,屏幕光栅消失,达到关机消亮点的目的。
  检修时首先测量C425电容两端有无-190V电压,关机后再看这个负电压消失的快慢,如果25C4两端电压很快消失,说明电容C425已经严重老化或三极管Q310已经击穿;如果C425两端的负电压维持时间较长,说明-190V电压并没有加到显像管G1极上,该现象是电阻R449开路所致;如果C425上没有-190V电压,则是整流二极管D424损坏或行输出变器T402第5脚处开路,但这种情况很少见。经测量,发现C425上有-190V电压,关机后,电压也随之消失。取下电容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仅有0.7μF,更换后故障排除。
  小结:显示器出现一条垂直亮线故障,且烧坏了行线性补偿电感,说明流过电感中的电流很大,估计是开机瞬间的大电流冲击所致。当这类器件损坏又无元件可代换时,可以自己修理,即使达不到原出厂要求,通过增减谐振电容和S校正电容(注意:S校正电容和线性电感调整的不是同一种非线性失真,应慎重增减S校正电容),配合调整电感,也可以达到减少非线失真的目的。

  故障现象:一台GW-500A彩显,开机后听见“吱吱”的叫声,屏幕上无光栅。
  故障分析与排除:开机后能听见“吱吱”的叫声,说明行负载或电源输出端有严重的短路故障。一般来说,行负载短路的故障多为行管Q403(2SD1403)击穿所致(虽然行阻尼二极管D401击穿和行输出变压器输入线圈局部短路也会出现这种“吱吱”叫声,但较少见)。测量发现,45~135V供电电压为0V,断开45~135V输入端,开机测量供电电压正常,说明故障在行电路中。测量行管Q403已击穿损坏,测其它元器件未见异常。因手头有现成的行管2SC2027、2SD870,便随手挑了一只2SD870装上,检查无误后开机,光栅正常。但是,使用两个小时后,屏幕上光栅突然一闪,又出现“吱吱”声的上述故障。初步判断是行电路中还有其它不明显的变质元器件存在。
  开机测量行管时,感觉到行管散热片的温度很高,估计行管损坏是本身温度过高所致。导致行管温度过高的原因,一是行管质量欠佳;二是行负载重;三是散热不畅;四是行管、行阻尼二极管和行激励管之间的匹配有问题。重新更换一只2SC2027,开机检查行管的温度上升情况,大约一小时后,散热片温度很高,手离散热片2cm就有烫手的感觉。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行管温度上升过高呢?已用上述两种行管代换过多台电视机,都很成功。经检查行负载正常,行阻尼二极管正向饱和压降也不大,该显示器已使用两年,没有出现散热不畅或散热片过小(该显示器为环形散热)等问题,看来第四种可能性最大。
  GW-500A彩显行电路原设计行管用2SD1881,实际上却用的是2SD1403。难到2SD1403行管不能用其它行管(如2SC2027、2SD870)代用吗?查阅《显示器电路原理与维修》一书,从中找到了答案。原来,该显示器行电路对行管、行阻尼二极管、行激励级回路电阻R422、行激励管之间的配合有一定要求。比如:行管Q403的β值小,行激励级回路电阻R422就相应地应减小,反之,β值大,R422就要增大。否则,加到行管基极的电流就会过强,从而引起行输出管发热,严重时会损坏行管。另外,对行阻尼二极管的使用也比较严格,正向饱和压降大的二极管都不适合在本显示器上使用。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以上两只行管的β值,2SC2027的β值为16,另一只2SD870的β值为14,激励回路电阻应约为35Ω左右。经对R422进行测量,发现标称值为27Ω的电阻实测已不到10Ω。用一39Ω的金属膜电阻代用后,温度上升得到了控制。为了保险起见,将行管和电阻R422恢复到原标称值(行管为2SD1403、R422为27Ω),故障排除。

楼主:
  故障现象:一台TOPCON VGA彩显,在雷雨天使用时,突然一个响雷,显示器里发出“啪”的一声后,屏幕上便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也同时熄灭。
  故障分析与排除:打开显示器后盖,发现保险管已炸裂。更换一只保险管后,开机,保险管又炸裂,说明某处有短路故障。
  检查整流桥堆VD101(KBL408),发现有一臂短路,用LQ-1600K打印机电源的桥堆进行替换(如用其它桥堆替换,要注意引脚排列,大多数彩显的整流桥堆可用3A/600V的桥堆替换)。
  检查开关管V102(D1402),开关管完好无损。通电,不再烧保险管,但电源指示灯不亮,像没有加电一样,测量开关管的基极电压,只有0.5V,看来开关管并未起振。
  检查启动电路,发现启动电阻R117开路,开关管e极所接的保险电阻R115也开路,因两者色环不易辨认,参照彩色显示器GW-500、ERGO TY-1415电源电路图(与该显示器的电源相似),R117用50Ω电阻替换,R115用1.5Ω电阻替换后通电,故障依旧。
  仔细检查,又发现二极管VD102、VD103(1N4937)已被击穿,调整管V101(C1213)的b、e极开路,用RGP10D二极管替换1N4937,用国产管3DK4A替换C1213后通电,开关管还是不能起振。
  检查和开关管起振的有关元件,又发现R106开路,一用只150Ω的电阻替换,加电,显示器恢复正常。
  R106是正反馈支路的元件,R106开路,无反馈电压至开关管的基极,所以不起振。
  小结:微机及外设的供电线路,最好接上地线,该彩显遭雷击是因为地线引出处锈蚀断开造成的,此外,在打雷时最好不要使用微机,并将电源插头拔下。

  故障现象:一台CUP-5468型彩显,工作指示灯亮,荧光屏无光栅。用手背靠近荧光屏有高压静电反应,将亮度旋钮调至最大值,荧光屏出现淡红色光栅,约5分钟后光栅消失,工作指示灯亮。关机后再通电,故障重现。
  故障分析与排除:显示器出现淡红色光栅,说明视放及显像管电路有故障。由于显像管电子枪各阴极发射电子束的数量受阴极电压控制,电压越高,发射电子束越少,反之则越多。通常视放电路R、G、B哪一路出现故障,光栅就相应呈现哪种颜色,且大都伴有满幅回扫线。因此从故障现象来看,造成本故障的原因可能是:1.红色(R)控制电路有故障;2.因行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处于高压保护临界值,产生该故障是由于启动了高压保护电路所致。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R、G、B 3个电子枪的视放驱动电路(具体数据见表),比较发现R电子枪的两个放大驱动管不正常:Q804的be肌?有压降,说明其处于工作状态;而Q801的b、e极电压相等,说明be结已被击穿或未工作。卸下两驱动管检查,发现Q801被击穿。更换之,通电屏幕呈青灰色,调整驱动管Q801~Q803的基极电位器UR801~UR803,直至光栅呈白色为止。然后再检查行输出管Q702正常。调节UR701(H-HOLD)行同步电位器,高压恢复稳定,彩显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一台EMC PV768彩显,显示屏光栅缩小,且图像有S形扭曲。
  故障分析与排除:光栅收缩且有S形扭曲,一般是由于电源电压中波纹系数过大引起。开机,检查电源输出的主电压,发现电压已由+80V下降至+60V左右。再检查电容C510两端的电压为+300V,正常(若C510容量下降,常常引起+300V电压下跌)。再用100μF/160V的电容并接在C526两端,开机光栅立即恢复正常,检测电源输出的主电压已上升到正常值,图像的S形扭曲消失。由此可推断,该故障是由C526的电容量减少所致。焊下电容C526,发现其引脚有电解液渗出的痕迹。更换之,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计算机显示器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了图象水平方向不稳定,调整行频同步电位器后,问题仍得不到解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故障分析与排除:此类故障现象为行不同步。行不同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光栅本身不稳定,这是由于行频不正常所造成的,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或改变行振荡定时电阻或电容来解决;另一种为光栅正常,而加信号后图象不同步,这可说明在显示器内有损坏的元器件。根据故障现象,为第二种的可能性比较大。

  故障现象:Compaq彩色显示器显示的字符出现中间窄,两边宽的情况应如何处理。
  故障分析与排除:从以上故障分析,怀疑行电路失真。可能由于某些元件变质引起,检查行输出管Q301(D2125)C极对地电压为75V,而正常电压应为85V-90V,将Q301管拆下,用电阻比较法检查,与好管无差异,检查R237电阻值也正常。为抬高Q301 C极电压,在R237和L203处并联一个6800P的电容,检查C极电压为90V,显示器字符显示恢复正常。

  故障现象:DATAS彩色显示器光栅忽明忽暗应如何处理?
  故障分析与排除:这是一种亮度不稳定的故障。当显示器与主机相联时,所显示的图像基本稳定不变,只是忽明忽暗。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可以作出以下判断:
  (1)开关电源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不稳定。
  (2)显像管阳极供电基本正常。因如果阳极电压不正常,忽高忽低,不仅会使亮度发生变化,同时还将引起光栅幅度变化。当前仅仅是忽明忽暗,因此推断阳极电压基本正常。
  (3)故障可能发生在显示器的视放级、显像管阴极、栅极以及加速极电路中。因为显示器的亮度主要与显像管的阴极、栅极、加速极以及阳极的电压有关,一般故障范围不超出视放级显像管间的电路。
  检查开关电源,90V直流电压基本稳定;测量视放级电路,工作基本正常,没有发现疑点。测量显像管阴、栅间电压,结果不随亮度变化而改变,说明故障与阴栅电压无关。再测量显像管加速极电压,极不稳定,显然故障是由加速极电压不稳定引起的。用替换法更换加速极电路的电容C215(kV),显示器工作恢复正常。

  故障现象:EMS机型,开机经常烧保险丝。如果开机正常,屏幕出现彩屏现象。先后换过七、八个保险丝,也不能解决问题。
  故障分析与排除:故障不稳定,推测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前的元件有严重短路地方;正常时屏幕出现彩屏现象,好象是消磁线圈失去作用。

楼主:
 1.检修整流滤波电路,排除桥堆BD901、滤波电容C905、C922以及压敏电阻损坏。(虽然有时开机能正常显示,但不能排除最后一次烧保险丝是由整流滤波电路上的元件损坏引起的。)
  2.测量桥堆交流两输入端电阻为20KΩ,大大超过正常阻值200Ω。断开消磁电路测其阻值超过300KΩ以上,表明很有可能是消磁电阻性能不良,桥堆正常。消磁电阻在刚接通电源的一瞬间其阻值较小,消磁电流很大,而后其阻值迅速增大。将TH801焊下来一看,其脚与半导体若即若离。若两者完全分离,表现为不烧保险丝,没有消磁作用,屏上出现彩屏现象;若由于某种原因,使两者接触,消磁电阻失去其正常作用,维持较大的电流的时间较长,导致保险丝烧断。更换一个同一规格的消磁电阻,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EMS机型,开机光栅明显变亮,联机无字符显示。
  故障分析与排除:开机调节亮度电位器到最低,光栅不能调暗;当亮度电位器调到最大时,光栅有行回扫线出现;调节对比度电位器略有变化;联机时有信号输入反应。估计故障可能出在电源电路、行扫描电路或显象管电路。
  1.实测电源电压输出,正常;
  2.实测显象管KG、KR、KB、G1、G2的电压分别为10V、11V、10V、-38V、170V,而其正常值分别为70V、60V、70V、-36V、170V,显然可知KG、KR、KB的电压太低,造成光栅变亮。光栅不偏色,表明故障在显象管电路的公共部分。
  3.查其供给电源的电压;先测D706正端的电压为100V,正常;再测视放板上L202与J208之间压为15V,估计L202变值,焊下L202测量,其电阻值为500K,而其正常值为几欧,更换L202,联机通电正常,故障排除。以上的测量值为不联机状态的值

网友:
不错,显示器修理,记号

网友:
收藏了,以后慢慢看。

网友:
对我很有帮助,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