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之源二之KT88单端制作全过程(全C牛)

楼主(2010-06-17):
纯真之源二之KT88单端制作全过程(全C牛)
全C牛纯真之源二之KT88单端DIY过程:
一、电源变压器、单端输出变压器、扼流圈的设计制作与实物;
二、机器采用的电子管;
三、机器采用的电阻、电容、稳压二极管等元件;
四、整体布局与机内走线的设计;
五、机内搭棚设计;
六、机箱底盘的制作;
七、走线施工结果;
八、机内搭棚结果;
九、开声与工作点测量;
十、工作点调整、调音及听感。

楼主:
第一部分:电源变压器、单端输出变压器、扼流圈的设计制作与实物;
一、单C电源变压器(多适用型)
1、铁芯:
片厚0.25毫米的进口C型铁芯 体积比较大 重量约4公斤余
铁芯截面19平方厘米 (32*60)
可绕面积36平方厘米  (85*40)
平均匝长24厘米
功率大于350W   P功率=S铁芯面积*S铁芯面积/K系数=19*19/1.1=350W
每伏匝数2.5匝/伏

2、初级:
电压220V (初级设有215V  220V  225V  230V选择电压头)
电流1.6A  350W/235V=1.5A
功率350W
匝数575匝(对应匝数538T  550T  563T  575T)
漆包线  QZ2 0.9毫米 通流能力=0.9*0.9/4*3.1415*2.5=1.6A
每层匝数 78匝 85毫米/1.2系数/0.9线径=78.7匝/层
总层数8层 575匝/78=8层
线包厚度 8层*0.9线径=8毫米 加绝缘层2毫米,估算约10毫米厚

3、次级1:
电压350-320-285-275-235-0-235-275-285-320-350 (V)
功率350W (增加线径,减少发热,故设计为350W)
电流0.5A(500毫安)
漆包线 QZ2 0.51毫米 通流能力=0.51*0.51/4*3.1415*2.5=0.51A
匝数888-811-721-684-593-0-593-684-721-811-888匝(考虑线阻压降,加10%匝数,修正后匝数)
每层匝数 138匝 85毫米/1.2系数/0.51线径=138匝/层
总层数13层  888*2/138=13层
线包厚度 10毫米 13层*0.51=7毫米 加绝缘层3毫米,估算约10毫米厚
4、次级2、3、4
(计算同上,略)
电压5V(4A)          匝数13匝       1.1毫米漆包线两股
3.15V-0-3.15V(4A)   9匝-0-9匝      1.1毫米漆包线两股
3.15V-0-3.15V(2A)   9匝-0-9匝      1.1毫米漆包线一股
以上三个线圈总的数据
功率60W
单股总匝数 80匝
每层匝数 78匝
总层数2层
线包厚度 2毫米
5、屏蔽与固定
总厚度 10+10+5=25 25<40 考虑手动绕裕度够,能绕下.
初级用铜皮屏蔽接地并做好铜皮防短路措施
C型铁芯的两部分用船用不锈钢扎带(紧箍力大于80公斤)扎紧。

网友:
二、双C单端输出牛 计算部分略
功率大于15W
5K 4欧姆 8欧姆
4.25K 4欧姆 8欧姆
3.5K 4欧姆 8欧姆
2.55K 4欧姆 8欧姆

1、铁芯:
片厚0.25毫米的进口双C型铁芯
铁芯截面约10平方厘米 (26*38)
可绕面积约20平方厘米  (26*78)
平均匝长24厘米
4夹3设计

2、初级:
3000匝 线径0.41毫米(设计思路:双C牛的漏磁相对比较少,考虑低频对电感量的要求大,我是先绕制了扼流圈,2600匝为12H,根据经验与参考了大量的牛的数据,则我设计为3000匝时电感应该大于15H,最后完成后实际测量电感为16H以上,然后根据可绕窗口面积计算最大能采用的线径,最后得出0.41毫米,这0.41毫米是漆包线的铜线直径,不是漆包线的外径,制作完成后测量初级直流电阻为77.8欧姆,粗线的效果明显.次级直流电阻不到0.1欧姆)
每层匝数122层 (计算公式:可绕宽度/系数1.2/线径)
总层数25层左右 (计算公式:总匝数/每层匝数)
线圈厚度15毫米 (计算公式:总层数*线径*1.2系数)
线长1440米 (平均匝长*总匝数)
线重2.8公斤 (这个估算公式我一下子找不到了,但更精确的是可以通过查阅漆包线资料手册,上面有重量与长度的关系.)

3、次级:
次级匝数计算方法:初级阻抗=变比K平方*次级阻抗.
例如:本输出变压器初级匝数3000匝,初级阻抗为2500欧姆,次级接8欧姆音箱,则按下面计算:
2500=K*K*8
则K*K=2500/8=312.5
则K=17.67
则次级匝数=初级匝数/变比K=3000/17.67=167匝
最小变比已得出,其他二次抽头匝数同理可得,略.
167匝 线径1.1毫米
设有7个抽头 83 94 100 120 130 143 167 匝处
抽头引出与铁芯垂直
每层匝数68匝
总层数3层
线圈厚度3毫米
线长182米
线重1.22公斤
线圈厚度3毫米

注:设计也可采用小线径,3层并联.

4、线圈分层布置
铁芯
初级488匝 4层 B头
次级56匝 一层
初级1012匝 9层
次级56匝 一层
初级1012匝 9层
次级56匝 一层
初级488匝 4层 P头

层间绝缘用介电常数小的电缆纸减小分布电容(实际使用的是白色电缆绸布)
初级次级间用0.2厚度青壳纸绝缘。

网友:
三、双C型500mA抑流圈
2400匝 线径0.51毫米
500mA以上
每层匝数122层
总层数25层左右
线圈厚度15毫米
线长1440米
线重2.8公斤
电感量约有11.7H左右(最后完工后实际测量所得参数)

楼主:
完成后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与扼流圈
1、电源变压器:

网友:
2、输出变压器:

网友:
3、扼流圈:

楼主:
第二部分:机器采用的电子管:

楼主:
第三部分:机器采用的电阻、电容、稳压二极管等部分元件;

楼主:
第四部分:整体布局与反面走线设计图
1、整体布局图:

网友:
2、反面走线设计图

楼主:
第五部分:反面搭棚设计图:

楼主:
第六部分、机箱底盘的制作:
1、已完成的背面输入、输出部分:

楼主:
暂时做到这里,接下去底盘制作,未完待续。。。。。。

上J版主的纯真之源二 6550(KT88)单端电路图。

网友A:
热烈欢迎LZ发表自己的大作
能否与大家分享纯二电路的工作原理,纯二电路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烈欢迎LZ发表自己的大作
能否与大家分享纯二电路的工作原理,纯二电路有什么好处?

谢谢版主的关注,纯二电路原理请看下面链接,不再复述。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66645&highlight=%B4%BF%D5%E6%D6%AE%D4%B4

其实因为二点原因让我采用此电路:
一、前级采用的cascode叠串放大失真小,频响宽,增益高,听感比较具有现代音响的特点,高频华丽,低频深沉厚重,比较符合我的听音习惯;
二、元件比较少,制作难度小,调整方便,屏压不是设计的特别高,方便我增加了KT88的三极法接法,背面走线图中可以看到切换用的单刀双掷开关,呵呵。

网友B:
反面图那两个降压用的稳压管好象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面图那两个降压用的稳压管好象接错了。。。。

右边的极性反了.

网友C:
图文并茂...好贴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好贴值得学习

谢谢李老师的鼓励,想学习李老师的搭棚方式,可惜还是不会.
也想学习那种紧搭棚,也没有把握.
只能按照差不多象PCB的做法,弄一块环氧树脂板,加上双头焊片搞了.

网友:
不错,跟踪看直播

网友A:
纯二电路、SRPP、与“超三”电路的出现,说明了电子管电路在晶体管电路的冲击下,仍然有老树发新枝的可能性
不知道有人比较过这三种电路的具体特性吗?

楼主:
修改帖子补充了输出变压器设计部分内容.

楼主:
关于C型电源变压器的讨论

楼主的C型电牛计算公式有误,C型铁芯的功率由横截面积和窗口面积来决定的,不能象EI型那样来算。楼主手中的应该是32×64×85的铁芯,窗口宽度是40,高度是85。磁通量按18000算功率有540W了。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正,希望能将您的资料出处提供下,谢谢~

“C型铁芯的功率由横截面积和窗口面积来决定的”根据我学的电机学理论我理解不了,主要是窗口面积与功率的关系不能理解。磁势由线圈匝数与通过电流决定,磁通量由磁势与横截面积决定,设计磁通量小于磁饱和曲线拐点就可以,窗口面积(也就是磁路长度)与功率的关系我解释不了,欢迎指点与交流。

我这计算不是很准,主要依据来自<<小功率电源变压器设计>>一文。考虑胆机电源变压器的裕度,减少它的发热,次级高压绕组用了非常大的线径,好处是明显的。使用这么优质的铁芯,我在功率与横截面积公式中的系数K是取得有点大,为这我与同事讨论过,我认为应该取0.7-0.9左右,而他认为取大点,最后计算了可绕线圈的线径,最后设计功率我写了大于350W,实际次级高压绕组功率就是350W了,加上灯丝绕组功率应该在380W以上。
P功率=S铁芯面积*S铁芯面积/K系数=19*19/1.1=350W
如果K取0.8,则功率为450W。
同时2.5匝/伏特也保守,如果取2匝/伏特,则功率可以设计到450W以上.

总结:总计余量裕度大,浪费材料与RMB;好处是胆机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350V-0-350V的直流电阻为20欧姆-20欧姆(我的万用表电阻档不是很准,但相差应该不大,万用表太垃圾了.),按每个高压绕组工作电流120mA算,侧高压绕组铜损为20*0.12*2=4.8W,这铜损够低的.实际试工作过,夏天24小时开机电源牛也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二电路、SRPP、与“超三”电路的出现,说明了电子管电路在晶体管电路的冲击下,仍然有老树发新枝的可能性
不知道有人比较过这三种电路的具体特性吗?

"超三"什么电路?
版主发个来学习下.

我试了三极管接法、超线性UL接法,UL交流声控制不好,这次KT88加了三极管接法,幸好KT88功率大,三极管接法也能接爱,但对UL线路的处理总是不能掌控,
1a5gt 版主你对UL有什么心得吗?需要有人指点迷津。。。

下次我仔细研究下UL接法,并将手上的6P3P单端加上UL接法,6P3P用三极管接法功率下降太明显了。

网友A:
我一向不看好功率管的超线性UL接法,理由有几点:1 压缩动态;2 业余制作抽头不易;3 功率减小,4 并不是所有的功率管都能用;5 输出变压器不具有通用性(每种管子反馈抽头各不相同)。
那种既想有三极管的柔美又具有束射四极管(功率五极管)的动态的想法,个人感觉是不正确的,早在50年代,日本的斋藤彰英在《负反馈放大器》中说:(UL)是极尽夸张之能事,事实上UL放大器的确比不过三极管接法的柔美,有缺少标准接法的雄浑大气。
既然都是负反馈,的确没有必要非得使用UL。
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向不看好功率管的超线性UL接法,理由有几点:1 压缩动态;2 业余制作抽头不易;3 功率减小,4 并不是所有的功率管都能用;5 输出变压器不具有通用性(每种管子反馈抽头各不相同)。
那种既想有三极管 ...

学习了!
三极管接法与UL接法的目的是用深度的负反馈来获得高保真,由于功率下降太多,因此电路设计者都是用于推挽电路,可能的确不是特别适合用于单端电路.

6P3P的抽头约在0.3,试过UL接法,但交流声没控制好,听感与三极管接法非常接近,帘栅极的功率控制绝对重要.

楼主:
继续........

大热天,一身臭汗,完成底盘部分,急不可耐,看效果:

网友:
底板与木框架的连接准备用安装喇叭的内六角自攻螺丝.

接下去是制作搭棚用的内部衬板,2MM厚环氧树脂板,3MM或4MM裸铜线做星形地线.
衬板与底板的连接固定借用变压器的固定螺丝,用于连接的4MM加长螺丝已准备了8个,应该够了.

工作忙,有空再做.

网友:
内容详实、DIY技艺精湛!!!佩服!!!

网友E:
最近我试验了超三电路,效果不错,有些体会,正在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向不看好功率管的超线性UL接法,理由有几点:1 压缩动态;2 业余制作抽头不易;3 功率减小,4 并不是所有的功率管都能用;5 输出变压器不具有通用性(每种管子反馈抽头各不相同)。
那种既想有三极管的柔美又具有束射四极管(功率五极管)的动态的想法,个人感觉是不正确的,早在50年代,日本的斋藤彰英在《负反馈放大器》中说:(UL)是极尽夸张之能事,事实上UL放大器的确比不过三极管接法的柔美,有缺少标准接法的雄浑大气。
既然都是负反馈,的确没有必要非得使用UL。
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欢迎讨论!

电子管特性的非线性,使得纠正不可避免,完全不纠正的恐怕听不得,至少是大音量听不得。当然,可以生产线性很好的管子,如300B。对于一般制作者而言,使用反馈法是纠正非线性的可行手段。前馈法到目前还没见到商品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试验了超三电路,效果不错,有些体会,正在整理。

“超三”电路在近几年的《无线电与电视》发表了几种不同的电路;
顾名思义,超三,就是用普通的功率五极管、束射四极管采用标准接法,达到甚至超过三极管!既满足了电子管的效率,而且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也降低了。
实际看了几种电路,感觉只是电路复杂一些,业余条件下,有些简单一点业余制作还是可以参考的。
希望老K兄尽快的整理,期待看到(听到)实际效果

网友:
那个5Z3P改成274B,音质要提高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三”电路在近几年的《无线电与电视》发表了几种不同的电路;
顾名思义,超三,就是用普通的功率五极管、束射四极管采用标准接法,达到甚至超过三极管!既满足了电子管的效率,而且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也降低了 ...

超三是一种在电路结构原理上有所突破的新电路(尽管日本人搞了十多年),调试上有一点难度,但是对于有一定经验,特别是有一些理论基础的爱好者来说,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开始也遇到一些问题,依靠着经验和理论,基本解决了。只是现在认为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完善一下。

网友:
楼主的变压器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变压器是很强、很大!
不过“C”型变压器作输出,声音如何一直有争议,曾经在一发烧友家中欣赏过一台“精心制作”的C型输出变压器300B胆机,在场的几个发烧友都一致认为:中频实在突出,绚丽,与300B的娇艳不同

网友F:
楼主的浩大工程,C牛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浩大工程,C牛音质如何

试用过了,本人木耳朵,感觉比较不错,中高低没有明显的问题,业余制作,没有示波器等比较准确的测量设备,只能耳朵验货。

楼主:
第七部分:已大致完工的主体搭棚与电源搭棚部分:
材料:2mm环氧树脂板+铜铆钉+双头焊片

楼主:
第八部分:
已完成的整体布线:

网友:
布线局部:

网友:
由于选择了400V 1000UF的 Itelond电容,为了安全与调试方便,加上了470K的放电电阻;
为了增加整机高音的透明,大电容两端并联了一个400V、0.47UF的CBB电容,如下图:

楼主:
第九部分:开声
左声道离开喇叭5厘米内,听不到一丝噪音;
右声道离开喇叭20厘米(再远就听不到)能听到“嗞、嗞”声,不是50HZ的交流声。
高、低、音表现良好,低音的瞬态控制不错,但低音量感好象太足了点,有一点点浑浊,可能是我试音的音箱位置胡乱放置有关。

地毯上有点脏,嘿嘿,DIY就是搞不干净。

楼主:
第十部分:工作点与调试

这一部分比较麻烦,因为添加了三极管接法,切换时流过阴极电阻的电流会明显变大,大家说说不改变阴极电阻大小,也就是标准接法时出栅极电压略低一点,三极管接法时栅极电压略高一点,有没有关系?

网友:
五极管工作时,内阻大,而三极管工作时内阻小,所以它们的工作点是不同的,一般应该在分别调试后,需要一组开关来进行变换。
改变工作状态基本上就是改变阴极电阻,起码需要一组2×2的开关,接线想当麻烦,不如先采用标准接法,等听了一段时间,再改用三极管接法。
个人意见供您参考

网友:
另外机器制作相当漂亮,从设计到元器件的选用到焊接,LZ的水平很高

网友G:
一定要把噪音的原因找出来,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把噪音的原因找出来,搞掉。

慢慢找,尽量....

楼主:
错误

7楼搭棚图中有两处错误:
一、稳压二极管右边那个极性反了;
二、前级电子管右边的1M与68K电阻位置应该互换。

楼主:
选择次级高压为310V时,如下图:

网友:
造成各处电压比J版主低的原因为次级高压低了10V,5Z3P比5AR4阻抗大的多。
此时阴极电阻150欧姆时 帘栅极电阻100欧姆,三极管接法时栅村为17V。

决定选用350V次级高压,则电压上升了13%,经计算标准接法时KT88阴极电阻选择200欧姆时,栅压约为15V,三极管接法时阴极电阻选择120欧姆时,栅压约为16V。

调整后的工作点测量,三极管接法时栅压为16.7V,帘栅极电流约为10mA,安全。如下图:

网友:
标准接法与三极管接法工作点调整完成。

楼主:
最后完工电路:

楼主:
增加阴极电阻切换后的搭棚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增加阴极电阻切换后的搭棚图:
http://bbs.hifidiy.net/attachmen ... te=yes&sid=9c82 ...

这可不叫搭棚图。分明是电路板的,飞线电路板。
搭棚的要点是抛掉板子,因为那个板子太坏音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可不叫搭棚图。分明是电路板的,飞线电路板。
搭棚的要点是抛掉板子,因为那个板子太坏音质了。

同感, 做工是做得漂亮, 但整体可不能叫搭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感, 做工是做得漂亮, 但整体可不能叫搭棚图..

呵呵,我是在门外探望的小菜鸟,在15楼中就说了"想学习李老师的搭棚方式,可惜还是不会.
也想学习那种紧搭棚,也没有把握.

只能按照差不多象PCB的做法,弄一块环氧树脂板,加上双头焊片搞了".

我也考虑过N久,想学习中国音响DIY论坛的大傻的紧搭棚或李豪安老师的搭棚,真的没把握,再加上那么多的切换引线,太难了,下次如果再搞一定认真学习,彻底抛弃板子,尽量不用搭棚钉,元件的固定尽量利用裸铜地线、电容与电子管座的脚。

我这样弄的最大好处是更换元件极其方便,缺点应该与搭棚钉一样,对噪声控制不利.

网友:
彻底抛掉电路板,搭棚条,很容易,先把阴极电阻直接焊接到管座上,然后把电阻竖直向上,在上面横一条铜地线,把电阻焊接到地线上,再把阴极电容也这么焊上,要一点落于地线上。接着再焊接推动级的阴极电阻电容,再焊接栅漏电阻,都要一点着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在门外探望的小菜鸟,在15楼中就说了"想学习李老师的搭棚方式,可惜还是不会.
也想学习那种紧搭棚,也没有把握.
只能按照差不多象PCB的做法,弄一块环氧树脂板,加上双头焊片搞了".
我也考虑过N久,想学习 ...

      兄弟, 你数一数放大级和KT88周围共有多少个元件.  凌空一条母线,. 所有的电阻,电容都可以从管脚到母线........... 用得着哪么大块的环氧树脂板.!

网友:
很欣赏这样的制作

网友(2017-11-03):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