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管机调谐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0-06-17):
请教单管机调谐回路的问题,不明白此图的调谐回路如何工作的,在此请教大家,谢谢。
C1和L1如何构成调谐回路?

网友:
瞎说:  L1抽头至C2到C1构成个调协回路,C2容量很大,相对与高频来说等与短路。所以调谐靠C1!!

楼主:
谢谢楼主回复,有时间试试

网友:
等效为修改的图:*******

网友:
疑问?

图中的3AG和电源极性有误.按图说的接法不会响!

楼主:
楼主真细心,3AG的符号画错了,书的错误,很容易忽略,谢谢楼主提醒

楼主(2010-07-18):
请教各位坛友,有朋友做过这种收音机,图纸有错误,偏流应该调到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单管机调谐回路的问题,不明白此图的调谐回路如何工作的,在此请教大家,谢谢。
C1和L1如何构成调谐回路?

你要知识在电路中回答你:

网友:
正解!

理论上的。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版主果然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