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铆钉洞洞板DIY四管机

楼主(2010-06-18):
继完成三管机后,用铆钉洞洞板又DIY了一只四管机。机机线路是经典的四管机线路,四只管座仍然采用网线水晶头上的铜触线,(具体制作方法见我上次的三管机DIY)经适当调整后焊在管座位置的铆钉上,焊好后将它们都扶正,所有的零件都直接焊在板子上,位置较充裕,电位器也直接焊在板上,这个板是专门用了试验线路用的,拆卸和安装都很方便,由于采用了铆钉板,即便是我这样的新手反复焊接都不怕,我在四个管座上反复插拔交换不同的三极管,试听效果(反正我的管子买了不少,一般都0.2~0.5元一只,插错了也不怕烧了,结果一只也没烧),经调整偏流后,机机开始声音不大,后来把再生加好。好家伙声音来了。我用图示的喇叭(买的旧货10元)声音在一个房间里都很响亮,听上去音质也不错。我感觉和三管机没得比,这次DIY我的信心更大了,在这块板上将来我争取DIy再试验5管机和6管机

网友:
看到朋友你的铆钉洞洞板又有新机出来了,向你表示祝贺,做为初学者你能坚持DIY,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子架那么高有什么好处,散热吗,还是为了突出之。

和我一样,元件少,想反复拆拆装装,管脚要保留得长长滴........

楼主:
回论坛元老,我的管座是用网线的水晶头改制的,水晶头上有一排铜触线,用小刀把线撬起,用钳子夹住铜触线,往外拉,要轻轻和慢慢的就可把每条线的线座拉出来(注意不要拉断),拉出来的线在结头处有一铜套,用刀把铜套夹紧处撬开(它是用铜片夹紧的方式固定线头的),把原来的线取出,不要让它断了,这样铜套就空了,再用钳子把铜套夹住,插进一根细针(接近管脚粗细的均可)再夹紧。由于铜套有一定弹性,这样用来做管脚座正好,把铜套前方的铜触线掰直,插到焊洞里焊牢即可,焊好后还要适当调整位置,方便管脚的拔插,那个铜套就那么长我也没剪短就直接用了,看上去有点高不太雅观,不过我试验长点的座铜套弹性还好些呢?谢元老关注

网友:
不愧为战斗者,是很能战斗的爱好者。

网友:
对楼主坚持DIY的精神给于赞赏,DIY是本论坛的主题思想。

网友:
DIY的关健在持之以恒,任何初学者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想学习知识,培养动手能力只有下功夫实实在在的去干,去一个眼一个眼的去钻,一个钉一个钉的去铆,一根线一根线的去焊,焊错了没声音,还可能烧了零件。。。但你不去试不去干就永远不会掌握这门知识,有句话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楼主做为初学者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做,难能可贵,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的洞洞板和三极管插脚

网友:
祝楼主芝麻开花节节高!

网友:
不错,值得90后学习。楼主哪个年代的啊?

网友B(2011-03-01):
请问楼主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哪买的我也想买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哪买的我也想买两个

回楼上本坛YYDZ有的卖

网友:
下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