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扬声器保护电路

楼主(2010-06-19):
给大家提供一个可靠的扬声器保护电路。一般资料上上常见到的扬声器保护电路,虽然在很多商业级的功放电路中担当着扬声器的保护功能。但它们并不能名符其实地担当起如此重任。主要是,那些所谓的扬声器保护电路,在中点电位有负向的电压偏移时,它们并不能使继电器动作,这时就完全失去了保护功能。我提供的这款电路,是对通常的电路的改进,主要是增加了一只专门用于给C3放电的晶体管Q3。做了如此的改进后,这款电路,无论是对中点的正还是负向的偏移,都有很好的保护功能。大家可以一试。元件参数没标,是因为它们都有现成的数值可以参考。

网友:
输入端接放大器中点,组装当然也需要参数

网友:
不会吧,一般的保护电路都是正负双向保护的呀。

楼主:
版主呀,关于这个问题,大家都被忽悠的不轻。电路很简单,亲自装一下自然就什么都知道了。我这是2007年的实验结果,在本坛也与坛友就这个问题交流过。2008年在无线电杂志上我见到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收索“扬声器保护电路”就可找到以前的贴子。前几天,在音响DIY坛上还有人用以前的电路,这是很不应该的呀。

楼主:
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明,在我国。大家对现成的东东,都是抄过来抄过去,至于这的合理与否,少有人给予考虑。

楼主:
这电路很简单,为什么大家都不以实验结果为根据呢?

网友:
大家究竟在用哪个单向保护的电路呢?
我印象中的保护电路都是双向的,单向的基本上就是没用的电路啊。

楼主:
试试,把我给出的电路中的Q3去掉,在其基极与集电极用一条短路线相连,是不是与以前常见到的扬声器保护电路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试,把我给出的电路中的Q3去掉,在其基极与集电极用一条短路线相连,是不是与以前常见到的扬声器保护电路一样?

就是这个电路。在很多商业功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的电路。

楼主:
还有,前面是个整流桥的那种电路。问题与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不是一回事吗?只是你的多了一级电流放大而已。

楼主:
板主呀,就是多了这只管子,使这个简单的电路,真正成了扬声器的朋友。

楼主(2011-03-29):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10楼给出的方案,不喜欢二极管桥作为取样的方案。10楼给出的方案,检测灵敏度更高(去掉了二极管的压降),所用元件也较少些。

楼主:
我自制的几台功放,都是用的这个保护电路。做好时,能对万用表的1K档,无论表笔如何接入中点,后面的继电器都能及时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