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初哥手拉手-完成6p14小单端---(放大部分)

楼主(2010-06-19):
电路简介:
本文介绍的电路为入门级电路,适合初哥练手,以此电路为框架,可以练习对各种单管单端电路的制作。本文现已6p14为例实施制作,就相关的制作细节、调试要领、输出变压器的制作做全程介绍。小弟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还望海涵,在此恳请各位师兄、前辈给予支持帮助。制作者遇到问题随时沟通,确保最高成功率!
电路选用一只6n1和二只6p14组成双声道单端放大器。之所以选用这样的组合是出于选材容易、造价低的考虑,加之6p14所需要的推动电压较低,对前级的增益要求不高,电路简单易于调试,制作成功率较高,容易培养信心。
6n1双三极管一分为二,每个声道各用一半,组成简单的单级共阴极放大器,阳极输出推动6p14后级,此电路原理非常简单、常见,可供参考的图文资料非常多,本文以此电路为引子,可以将其“变化”为三极管接法的放大器,可以领略在不同接法时的不同音色个性。
图示电路中的元件为常器件,对带有*标记的元件作调整时,可以调整相关的工作点及工作特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图!!!

网友:
6N1两管间的隔离忘画了吧?

网友A:
好图!要有张 6P1 的太棒了!

网友:
B1,B2 是乙电接点,250v。

网友:
如能提供PCB的图就更完美了。坛上像我一样的初哥不少,谢谢。。。。。。。。。

网友:
能再加上电源牛,输出牛的铁芯参数,线径,匝数,绕制方法就更好了,毕竟像我这样的新手的确太需要了。建议以后的所有帖子都这样最好,必定新手很多。

网友:
这图画的美可做为挂图

网友:
真不错!是用什么工具画的...?

网友:
本人学着上网以半年有余,连个标点府号都没弄清就别说画图了

网友:
好漂亮的图 啊~~~~~~~~~~~~~~~~~~~
有更大的吗?
我想要一张做挂图~~~~~~~~~~~~~

网友:
我是初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图!要有张 6P1 的太棒了!

你把6P14换成6P1,再把阴极电阻改为270欧就行了

网友:
不过我觉得6n1的放大低一点,用6n2好一点而且功耗还小一点!

网友:
画线路图的风格很有特色。。。。

网友:
图画的不是一般的漂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么简单,谢谢!

网友:
如能标上管脚,对初哥来讲可能更好。。。。。。。。。

楼主:
谢谢各位师兄和前辈们的鼓励与支持,谢谢

小弟水平有限,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一个5z2p做电源的6p14的pcb,您参考一下

楼主:
6n1+6p14+5z2p pcb

楼主:
这个pcb的原件数值是在元件库里拿出来就用上了,请参照原理图自定,小弟最近感冒中、、、、、偷懒了
图示为铜箔面

网友:
电路图的确画得漂亮,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鼓励,小弟一定继续努力
这个图可以变换接法,三级管接法时可以输出60多伏,推动高栅负压的管子有可用之处 我用她推6n5p很好的
做pcb的时候要在铜箔上搪锡,安装调试完毕后,最好要在pcb面涂刷一层绝缘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谢谢!

改图就是这么简单。
但在实际中还要注意两种管子的引脚接线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与初哥共勉 小弟当仁不让的冲在前面 ,师兄开做之日别忘与小弟沟通,见习心得,互勉、成功

网友:
LZ 的图是瘸子跳高-----腿(忒)好了!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小弟技艺初哥水平,还需多多学习,恳请前辈不惜赐教,小弟定会努力!

网友:
好图!6P14,搞好了音质真的相当好!顶起来!

网友(2011-06-01):
要有个全套的制作经验就更好了  比如用6Z4两并整流 就更好了 呵呵

网友:
一定要顶上去 !!!!!!!!!!!!

网友:
为什么发三张图?这三张图不同之处再何处,初哥不懂,希望斑竹赐教。

网友:
呵呵 其实应该有个6Z4整流图 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

网友:
图画得非常美,不仅有参考价值,更有欣赏价值。和80-90年代,田寿宇,赵娜丽的图真有一比,很有艺术修养。

楼主:
图画得非常美,不仅有参考价值,更有欣赏价值。和80-90年代,田寿宇,赵娜丽的图真有一笔,很有艺术修养。
引用 网友F:

感谢师兄厚爱,不足之处还望老兄多多赐教,不吝之德在下海铭

楼主:
回复 各位师兄31# wangge

    感谢各位师兄厚顶

网友:
好贴快一年了又顶起。还是不明白这图是怎么画的?很想学会这画法。
这个图不仅漂亮,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更接近安装装配图,由此图设计装配接线图,就更容易了。
把某些电阻稍作改动就可以换做6P1管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