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度稳定的LC振荡器

楼主(2010-06-20):
这款LC振荡器,输出信号的幅度十分稳定,不随可变电容C3的转动角度的不同而变化,是一个稳定值。

楼主:
幅度稳定的原理是,由电路组成可以看到,Q1的基极是由分压电阻供电的,可以看做是恒压供电,也就是说Q1的基极电位是不变的。Q2的基极是由大阻值电阻供给基极电流,可以看作是恒流供电。当由于某种原因,使用权Q1输出的信号幅度上升时,通过C4反馈到Q2基极的信号电压也随之上升,这时,Q2的B-E结就有了整流作用,产生了直流电压分量,这使得R3上的电位升高,而由于Q1基极电位是固定的,所以,Q1的集电极电流就要减小,迫使Q1输出的信号幅度下降。这个负反馈过程,就使得这款LC振荡电路的输出信号幅度保持了稳定。

楼主:
实际上,当转动C3使本振荡器的频率从400-1000KHZ范围内变动时,信号输出的幅度保持不变,在示波器上看不出有任何幅度变化。

楼主:
R1,22K,R2,5K1,R3,4K7,R4,100K调整时决定,R5,4K7。C1,0.1UF,C2,0.01U,C3,10--365PF,C4,62PF。Q1Q2,9018。L,在中波振荡线圈磁芯上绕140T。

网友:
SONY 收音芯片 CXA1691/1191/1019 里面都是这样的本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真是有缘啊!我作过多波段的信号发生器,主振就是这个电路。用一个单刀开关切换线圈,可以达到70多MHz。

我给坛友们提供的一款优质功放电路,就得到过花明兄的许多指导!花明兄的无线电理论功底十分雄厚!值得我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频率稳定性如何?能达到什么级别?

朋友,不要对LC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有太大的期待。这款电路,我估计也只是一般的,达到十的负四次方。

楼主:
有多种方法从这个振荡器中引出信号。最好的方法,就是花明兄指出的用射极跟随器,直接从L的热端引出信号就行了。在这个电路的调试时,我发现,这个振荡器输出信号的峰峰值,竟然达到了接近电源电压的2倍。这么高的幅度!但要使波形最好,要在L两端并联一只20K的电阻,这时才是很好的正弦波。由此也可知,这个振荡器的带栽能力非同一般。这个电路,竟然是如此的优秀!

网友:
怎么回事儿?看求知兄的言论,柳暗花明的发言不该全是下面的呀:

楼主:
LC振荡器的稳频性能,达不到这个要求吧。

网友:
负6次方?乖乖!石英晶体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