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鹰击长空 MINI耳机放大器

楼主(2010-06-20):
F4 鹰击长空 MINI耳机放大器  V9.1壳子 (掏空9V电池一个)暂时没想好装什么运放  版很小吧  局部采用表面贴装技术
接壳地线MINI耳机放大器体积迷你 方便携带

网友:
运放用opa2132低压的可以连后面的一个电池都省了。

网友:
9V单电源的吧,没有音量控制...双运放用什么?用什么耳机听?...

楼主:
双运放用NE5532

网友:
楼主上个原理图嘛,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可能.大概.差不多能用免费9V电池,太太太....,浪费.费.费.费电池了!要.要.要.要...低.低.低碳!

网友:
外壳用的很好 哈哈 旧物利用 顶

网友:
壳子上倒映的手势有点诡异。

网友:
很精巧,先顶一下。建议上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手小指因拿相机而自然翘起。(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个,直接把耳机接到MP3上不好吗?再加个放大器用来做什么呢?
没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耳机放大器是用来接音源的线路输出端口的,如果接在耳机输出的确画蛇添足...

网友:
我觉得这个耳房没有实用意义!不如你告诉我们这个是“前置放大器”,有意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