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A3单端!多多指教!

楼主(2010-06-22):
这机已搞了很久了!近日終於搞定了!请各位同好多多指教!
线路是6SN7两级放大推2A3!內部搭得比较乱 !銲接尽量直接用零件接脚銲在一起,搭棚架为副助!星形接地!底噪电压1mV!算是滿意了!过两天有空才上示波器测量!
声音不说了!上图!
分体电源部份
先銲好灯丝电源接线
濾波部份
主电路銲接

楼主:
继续上图
和分体电源合照
分体电源接线

网友:
立体布线,成!

网友:
这样的搭棚虽然“可看性”差一些 但效果应该不错!
特别是采用分体电源,减小了很多干扰,噪音得以降低,

网友:
很不错的机器,那个继电器是起什么作用的?胆整流似乎用不着再加延时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应该不错

楼主:
谢谢1a5gt版主加分奖厉!
蓝色DIY 兄你好!继电器是主电源开关用的!因电源开关设在主放大机売面板上,所以另外用继电器做!所以分体电源至主机的接线才不会有市电的220V电压呢!安全第一!谢谢!

楼主:
原本做的时候沒想过做分体电源的!但买回来的机売小了些、牛牛又比较大!唯有把电源牛牛搬家!所以搞成现在的局面了!

网友:
不错.. 很用功的制作 多谢分享 请问一下甘兄是交流点灯还是直流点灯.如是用交流点灯.度噪是1MV的话也的确理想了

网友:
2A3的确是只不错的三极功率管,实际听音证明:2A3低频柔美;与300B相比,在中高频上,300B稍强一点点,同样听人声、特别是女声,300B呻吟更加娇柔。

网友:
中x的牛?整体不错

网友:
好像都是烧料啊!

网友:
尽量用元件的引线是对的,信号输入端子安置在距离电位器最近的地方也是对的,一切以音质优先,不过,2A3的阴极电容电阻好像走了长路程,另外,最好省去搭棚条,那也是个坏声音的东西。

楼主:
谢谢轻风兄、李兄加分鼓厉!
回李兄:             全机是用交流点灯的! 我想应该是用了分体电源的成果吧!但距離直热版主的0.3mV还有一段距離呢!
回a006兄:        不錯!电牛和输出牛都是在成都中X订制的、输出牛鉄芯是英国缺口片的!
回胆色撩人兄:   料不是太烧吧、都是中下价的材料!
回如日中天兄:   搭制时已想尽辦法走最短的路程了!而搭棚条原先是沒有用的、但搭制时觉得始終不是太稳当、小弟功力有限、所以就加上了搭棚条辅助!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电源既然分体,应该把第一滤波电容和之后的电感放在电源机箱里,这样既可避免电感的辐射伤害放大电路部分,又可以使输入到放大机箱的电线基本是平直的直流,不辐射电磁波干扰放大电路,连接两个机箱的电源线所带的电阻和电感以及线间的分布电容都起到平整纹波的作用。
第二滤波电容一定要放在放大电路较近的地方,也就是放大机箱里,它是音频电流的通路。

网友:
不错的管子,不错的原件,不错的鸡鸡,声音应该也不错。

网友:
好正喔

几正啊﹗用料几好﹗

楼主:
谢谢如日中天兄的建议!
遲些可能会仿效直热版主的机器、加个电源稳压电路!
明哥!你好!

网友:
细睇一下..点解没有用牛罩?还是用上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有牛罩的,拍照时沒裝上嘛!
试位时拍的!

网友:
这手艺实在太牛了,顶起来!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的东西。

楼主:
谢谢小平兄加分鼓厉!
小弟还是在学习階段!要学的还多的是呢!

网友:
您好兄台,如将2a3平衡灯絲电阻改为固定无感电阻,因为灯絲是阴极,阴极电阻亦改为无感电阻,声音会靓好多,这是本人的看法,请不要介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你好!谢谢你的建议!善意的技术交流、我又怎会介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
和分体电源合照
分体电源接线

寶山火牛?你係土瓜灣訂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个"束"係宝山买的!我住土瓜湾附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个"束"係宝山买的!我住土瓜湾附近的!

"束"可以直接買,唔洗訂??價錢?

网友:
我己备齐了料,好象与楼主的用管相同......... 只等时间来布线了!最近真的没心思焊机器,不知怎搞的
可否上原理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唔係订做~直接上去有大把现貨呢!
好似係60蚊左右吧!年前买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兄你好!线路是參考J版的改SV2A3!小弟自巳再作小了许改动!
在网上很容易找到的!
是否天气太热了!做啥事都提不起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日中天兄的建议!
遲些可能会仿效直热版主的机器、加个电源稳压电路!
明哥!你好!

         这个稳压电路值得一做.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支持!

网友(2010-08-03):
引用 楼主:
老兄你好!线路是參考J版的改SV2A3!小弟自巳再作小了许改动!
在网上很容易找到的!
是否天气太热了!做啥事都提不起劲!

网友:
切!! 就这?咦嘎木大喊!木塞多指教嘎,分分钟搬回家占为己有,爽达达啦

楼主:
嘿嘿!有时我都会去烧友朋友处打劫的!

楼主:
谢谢杨版加分鼓厉!

网友:
睇到兄弟的机的确唔错,从元件到手工都花了大价钱和不少的功夫,初睇输出牛好似係是英国血统,的确好靓,值得学习。吾也准备装2A3单端机,老友的改型电路能否提供参考学习。不过吾的火牛到机壳自己全手工打造,乐在其中!多谢晒!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石乐兄你好!谢谢你的关注!
电路就是J版改的SV-2A3电路呢!网上很容易搜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