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9单管小功放的组装与调试

楼主(2010-06-22):
6J9单管功放,使用材料少,电路简单,容易制作,为使一些朋友组装此电路方便,现将此机实装与调试的电路及方法发上,希望对朋友装机有一些帮助,不妥之处请指正。电路如下
        以前经常看到用6J1制作的功率放大电路,输出功率不大,但是,还是需要加上一级推动才能满足整机的增益。6J9是一只宽频带电压放大五级管,它的阳极电流可达15.5mA,跨导17.5mA/V,最大阳极功耗3W。从它的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出,用它制作小功率放大器条件是充足的,比6J1等管子具有很大的优势,用它组成的放大器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由于它的跨导较高,相对功率灵敏度也较高,对驱动电压要求不高,所以,单管就可组成一个小功率放大电路,在不加负反馈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可达近1W。2、它的灯丝电流不大300mA,耗电量较小,整机耗电加上6Z4一共15W左右,电源变压器用30W的就足够了。3、由于阳极电流较大,输出阻抗相比6J1等要低一些,自制输出变压器相对好绕一些。
        电路的组成及特点
        整机电路用了两只6J9,一只6Z4,电路有以下特点。1、整流电路。采用胆管6Z4与晶体二极管1N4007共同组成桥式整流电路,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只需一组线圈,降低了电源变压器的绕制工艺,而且对高压有延时作用,可延长6J9的寿命。用胆管整流在发烧友中早就有一种说法,它可使声音更柔和、更靓音、更具有胆味,所以,用胆、石整流可以一举两得。2、滤波电路。使用胆管整流时,要求滤波电容取值不能太大,否则易损坏整流管,因此,滤波电路采用两级RC滤波器,容量均选用27u/400V的电容,而且,第二级采用分路滤波方式,以提高滤波效果。3、灯丝供电为放大器与整流电路分别供电方式。4、放大电路。为了提高增益,电路采用五级管接法,虽然是单管放大器,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会造成整个频带的增益不平衡,因此,在电路中应加适量的负反馈。5、负反馈电路。本机负反馈是由RC串联电路组成,跨接在阳极与栅极之间,为了确保整机有足够的增益,本机的反馈量较小,主要是对频带高端进行了适量的反馈,低端只有微量的反馈作用。这种反馈好处是不用确认相位,从阳极到栅极直接接入反馈网络即可,缺点,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相移,但,听感上没啥影响。
        元件的选择
    两只6J9要进行简单的配对,方法是将管子插入电路,使两管的阴极电压基本一致即可,明显不一致的应换管再试。滤波电路中的滤波电阻功率比较大,2K欧的电阻功率在5W左右,分路的2K2电阻功率在2W以上。功率余量大一些,对电路的稳定性有好处。
        电路的调试
        电路的调试重点是负反馈电路,这两个元件的取值对音色的影响较大,要根据个人的听音爱好来调整。电容取值一般在100P~200P左右,可将电容值先固定下来,调电阻的阻值,直到个人感觉满意为止。阴极电阻阻值在43~82欧之间,调整时以失真最小为准。

网友:
跟着进修老师学习、这个做电脑功放应不错!!!

网友:
通过进修兄的介绍,的确感到6J9比6J1好

楼主:
感谢没钞疯兄、1a5gt兄的支持。
感谢1a5gt兄加分鼓励。

楼主:
说明一下,电源牛、输出牛均是采用6P1的用牛。

网友:
我做做看.电源牛用光了,只好做成热盘机了.

网友:
进修老师 是实做派高手!!

网友:
认真态度值得钦佩

楼主:
谢海河老师的加分鼓励。谢上面各位朋友的支持。

网友A:
6J9功放的整流电路很有特点,充分利用了6Z4在开机后延时启动的作用又达到了缓冲的目的

网友:
冷门管再利用

引用 网友A:
6J9功放的整流电路很有特点,充分利用了6Z4在开机后延时启动的作用又达到了缓冲的目的

冷门管再利用

网友:
滤波就吃掉了139V电压,是不是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将就利用手头现成的变压器,
不过根据6J9的参数,似乎屏压还可以高一些

楼主:
1a5gt兄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好兄长。在此电路中,不光是变压器全部将就6P1的,滤波电阻也是将就手头的旧元件,所以,吃的电压较多。其实,原设计的阳极电压为150V,阳极负载电阻7K,阴极电阻约为75欧姆左右。唉,实际电路就是毛病多,没办法,不是专业的,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想装此电路的朋友可根据个人条件自行调整,原则是阳极电压150V左右,电流20mA左右。

网友:
出套件。正想搞个1W左右的机机。方便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 学习

李安兄客气了,在您面前我这只是小儿科,没事瞎玩,哈哈!!很多方面还得向您学习呀。

楼主:
回17、18楼两位老兄。出套件我这没有条件,听说澹耳也在装这个电路,可向他打听一下,感谢二位的信任。

网友:
这个电路好,输出变可以用6P1的,大大方便了应用,电源变改改还可以节约不少功耗,就是手头还没有6J9。

网友:
进修老师堪称胆管开拓派的高手!打造平民百姓都玩得起的小胆机!very good!!!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修兄你太谦虚了.其实小弟有很多知识要向你学习的.你些探索研究精神的确值得大家学习的.最难得的还是将你研发成果一同大家分享.更是更令小弟佩服的

网友(2012-01-24):
业余者利用现有器件,不刻意追求高精尖的玩,不仅非常可取,而且应该提倡。——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低成本发烧。

楼主:
感谢2012兄把这老帖给翻了出来,这个小功放确实有一些特点,他的屏级输出功率可达1W多,扬声器获得功率达800mW以上,将负反馈电路改用3.3兆欧串一只0.47的电容,声音清晰似流水,用6P1的牛效果已觉很不错了,如用7K的牛(原设计初级阻抗7K)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本机每一声道只用一只管子,灯丝电流一共0.6A,耗电很省,可以说是同等条件下最省电的小胆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这样说来6J23这支管子也满足这样的条件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搜索
看见老兄有2个用6J9做机器的帖子
但不知道哪个更好点?
可否发一个和二为一的仔细讲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兄请看下图:
此图很简单,调整的重点有两个,1、反馈电路。调整3.3M的电阻可使音色改变,对音量也有一定的影响。2、工作点。调整56欧的电阻使电路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OK   谢谢

网友:
胆机玩法多样,正在入门,多开眼界。

网友:
胆机玩法多样,正在入门,多开眼界。
引用 网友E:

    玩冷门管得需要动脑子。价格还便宜

网友:
回复 楼主:

6J23这支管子 能不能代替6J9?是不是输出更大?

网友:
今天时间了一下楼主的电路
发现声音很不错
做电脑小音响足够了

网友:
原设计的阳极电压为150V,阳极负载电阻7K,阴极电阻约为75欧姆左右 ...
引用 楼主:

谁是原设计?这些参数靠谱不?

楼主:
lxa000老兄看来对6J9电路较感兴趣,我这里还有一款6J9电路没有试验,待我试验成功后给你发过去。
回36楼老兄,“原设计”的意思是指本人的第一版设计,或是说一开始的设计,再或者说原来设计的是这样,实际组装是那样,总之就是.......。自己理解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盼望你尽快完成试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图纸我已经完成
正在试听
感觉比6J5的声音好
还低炭低功耗
我估算了一下
整机功耗才10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修朋友 试验到哪一步了?

楼主:
老兄再等一等,正在物色合适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
好电路!学习了!

网友(2012-02-25):
回复 楼主:

    我前几天试验了一个电路
感觉还不错
配合电脑播放ape用

网友:
围观了,有套6J1的!!:victory:

网友:
如此精品文章,造益矿坛,加精了。希望刘老师继续出更多的精品!

网友(2012-11-10):
如果前面用一个升压牛,效果会更好!

网友(2013-01-08):
引用 楼主:
老兄再等一等,正在物色合适的输出变压器。

你的新款6J9电路试验的如何了?
啥时间可以发图看看呀?

网友:
正打算试试6J9+2A3效果如何,楼主的文章很有启发

网友:
收藏了,等有空做一台。

网友:
6j9玲珑功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兄再等一等,正在物色合适的输出变压器。

等不及了
先照你的图纸做下面这个吧

楼主:
lxa000兄做的很漂亮,听感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lxa000兄做的很漂亮,听感如何?

还在焊接中
估计声音不会很差的
因为你的这个电路我以前
试验过
所以这次还选用了你的这个电路
期盼你的新型6J9电路呢

再次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2013-03-05):
好!太好了.想睡您送枕头.收了.谢谢

网友G(2013-04-07):
好线路,马上去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线路,马上去试验

预祝成功
到时候上点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F(2014-05-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兄请看下图:

请问五极管放大时出现高频叫声如何解决?

网友H:
简单实用,感谢进修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不及了
先照你的图纸做下面这个吧

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实用,感谢进修老师

虎兄客气了 ,喜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五极管放大时出现高频叫声如何解决?

1 栅极串个小电阻
2 栅极串小磁环
3 屏极串小磁环

小磁环用绝缘导线穿绕几圈
就相当于一个小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兄客气了 ,喜欢就好 。

进修的大作一直不少,我一直在关注中

网友(2014-11-27):
正在入门,多开眼界

网友:
先留脚印 有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胆机真是玩法多样

网友:
做电脑小音响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不及了
先照你的图纸做下面这个吧

袖珍型的,外观确实漂亮,肚子那么小,制作起来不好布线

楼主:
不一一回帖了,在此一并感谢楼上各位老兄的关注,祝你们一切顺利。

网友(2015-03-26):
赞一个,值得钦佩

网友(2016-05-17):
引用 楼主:
lxa000兄做的很漂亮,听感如何?

听感还可以的
谢谢

网友I(2018-04-16):
精简的电路,效果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简的电路,效果好就行了

谢谢您关注。这个电路简单易做,大多数制作者反映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