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霜冰箱的开停比,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0-06-23):
象当前26℃的气温下,无霜冰箱的开停比大约为多少?我家里有一台上菱的老冰箱,是无霜型的,温控、除霜系统老出问题,现在我用上海“精创”的冷库温控器EC-300改成了数控冰箱。但现在有个问题,大家帮我诊断一下。
我将温度探头设置在冷冻室(原设计是检测冷藏室温度的),设定压缩机启动温度为-12℃,停止温度为-17℃,这时测压缩机的开停时间为开15~20分钟,停6~10分钟,开停比≈2:1,这样算下来24小时约耗电1.6度,而原设计耗电是1.3度。大家帮我看看,这样的情况正常么?是保温性能差了还是压缩机缺氟里昂?谢谢!

网友:
冰箱开停比没有严格的固定数据,如果冰箱冷剂系统完整,那开停比就会随着保温材料的老化而改变,老冰箱一天1.6度电算省电的了!

你使用数控温度后,你设置的启停温差太小了,建议把启停温差加大一些,还有,感温探头不能放在蒸发器附近,应放在离蒸发器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样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精度

网友:
厂家给冰箱标的耗电参数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测得的. 比如说环境温度多少, 每天开门次数, 每次开门时间等. 都有具体规定的.

网友A:
一般非双控冰箱将感温探头放在冷藏室是有道理的----冷冻室只要不低于-4℃就不化,除非你要速冻。而冷藏室却要保持在所要求的温度上,只要压缩机工作,首先制冷的就是冷冻室,然后在冷藏室达到温度要求后停机。
建议
1.测量一下冷藏室的温度,如果过低也是不必要的,当然耗电也多。
2.将感温探头按常规放在冷藏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非双控冰箱将感温探头放在冷藏室是有道理的----冷冻室只要不低于-4℃就不化,除非你要速冻。而冷藏室却要保持在所要求的温度上,只要压缩机工作,首先制冷的就是冷冻室,然后在冷藏室达到温度要求后停机。
建议 ...

支持这种说法。冷藏室只要不结冰即可。一般蔬菜保鲜温度4至6度即可。当然这和冷藏的量和使用周期有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完全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关于温度探头,我就放在冷冻室的风机的吸风口,我也检测了冷冻室其它部位的温度变化情况,开停温差基本一样,另外冷冻室温度变化明显,所以为了安装方便,还是选择原位置。
关于隔热材料老化,估计有可能,我总觉得温度回升很快。
关于加大设定温差,我认为只降低开停频率,对压缩机延寿有一定帮助,但不能改变开停比。
顺便提一下,这个老冰箱真的好耐用,快20年了,管路系统、压缩机都没修过。老物件质量没得说!
继续做测试,完工后写个改造心得发上来!

网友:
开停时间为开15~20分钟,停6~10分钟,开停比≈2:1,这样算下来24小时约耗电1.6度,而原设计耗电是1.3度

你这个计算不确切,你没计算深夜冰箱的实际工作状况,一般冰箱深夜工作时间短,停机时间长,当然这是建立在冰箱制冷系统正常,门封条不漏气的情况。
还有上菱冰箱在温控器没问题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去改电路,要改的话参考老容声无霜冰箱的电路,他的电路比上菱简单,可靠性要高一点,当然上菱的电路如果选用质量好的零件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关键是不要老是停用冰箱。
我家的上菱可能比你的更老,我的是上菱建厂的试制品。现在还很好用。

网友:
要是直冷冰箱、楼主的设置没错儿、与制冷管路上行、下行无关、检测冷冻室温度(-10度开机、-18度停机、与温控器调节档位有关)或冷藏室温度(4-5度开机、-12-18度停机、一般均是在冷藏室检测)但你说是无霜型(风冷) 的就不对了!!!

风冷型的应待“蒸发器”上的霜化掉后(0度以上、一般是电加热强制除霜)、才可启动的!!!否则制冷效果暴降!!!

还有一种双温双控冰箱(如上海-航天222)带电磁阀的、制冷管路上行先走冷藏室(这时与普通直冷型无异)待冷藏室到达设定温度后电磁阀动作、切断冷藏室管路专攻冷冻室(这时就是冰柜了)冷冻室的温控器控制开停机、冷藏室温控器控制电磁阀!!!

楼主:
昨晚起做的测定,现在刚结束,上图大家看看

现在上海的这个气候条件下,也就是室温25~27℃,温度应该蛮高的,测定的结果如下图:

  从结果上看,目前运行比较平稳。测试记录从23日的0:00开始,直至23日的20:50结束。第一次化霜在6:00左右,第二次化霜在数据采集之后,所以图中没有记录,当时我看时距开始化霜还有两小时,这样按测得的开停比(1:1~2:3)计算,也是符合的,压缩机累计开8小时后开始化霜,应该在16~20小时之后,也就是在22:00之后吧,事实也是如此。
  我在想,这几天湿度比较高,是否应该缩短一些化霜周期。另外,化霜温度达到后,吸热片化霜不知是否完全,如果不完全的话会不会周而复始地形成冰层,使制冷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在改造之前的一次故障就是化霜系统似乎出了问题,导致结霜严重,压缩机停不下来,打开一看,整一个大雪糕!用电吹风吹了好久才解决。而化霜加热器在底下加热,我在想130W的功率能在30分钟的时间里化完全部的霜么?化不完的话,残余的积水在吸热器表面重新凝结,周而复始不是成冰层了么?不过,现在改数控了,温度一目了然,还带报警,有问题应该能及时得到处理的。

网友B:
上菱冰箱无霜型的直接改数控可能不合适,因为该系列冰箱一般冷藏室没有蒸发器,以最常见的类型来说,制冷管道都在冷冻室内,靠冷冻室风机强制冷风循环实现快速制冷,有出风口通往冷藏,原机温控器一般设在冷藏室内,冷冻室内那个带刻度的转盘实际是调节风门大小的。

该机蒸发器与空调差不多,翅片形式的。不同于常见的丝管或者平板,制冷时会逐渐结霜,化霜电路的工作原理就是化霜定时器与压缩机同步运行,累计工作达到8小时左右,化霜定时器切换接通蒸发器下部的化霜加热管自动除霜,一旦化霜电路失常,蒸发器翅片以及风道会逐渐被霜堵塞,造成制冷效果差,吹往冷藏室的风也越来越少,最终冷冻冷藏效果都会变得很差。

不知道楼主改了温控之后,如何实现自动除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菱冰箱无霜型的直接改数控可能不合适,因为该系列冰箱一般冷藏室没有蒸发器,以最常见的类型来说,制冷管道都在冷冻室内,靠冷冻室风机强制冷风循环实现快速制冷,有出风口通往冷藏,原机温控器一般设在冷藏室内, ...

  精创的ETC-300型数码温控带有双探头,其中一个就是化霜温度探头,我把它按冰箱原设计中化霜双金属开关的安装位置进行安装,这个位置与主温控探头安装位置低了约3℃。这样很容易实现化霜的自动控制,与双金属开关加化霜定时器的组合效果一样。只要温控器使用寿命长,其它的都挺满意的。

网友:
原机的化霜双金属片是固定在进蒸发器的气液分离器上面,好像一般是负14℃时接通(双金属片上标有接通温度),化霜时压缩机停,风机停,化霜定时器停,加热管化霜一段时间之后,双金属片断开,化霜定时器开始运转,此时有个延时,延时时间到了之后才接通压缩机进行制冷,目的是防止温度突变。
另有化霜温度保险固定在蒸发器上防止控制电路失灵造成化霜加热管持续加热。
ETC-300的温控我没用过,修上菱无霜冰箱的时候都是按照原电路检修,没有尝试改装

楼主这样改了以后化霜定时器应该是不参与控制了,应该考虑到那个化霜之后的延时,对箱内温度有一定影响。

一般保温效果和制冷效果都比较好的冰箱,平时维修总结开停比都在1:3左右,如开机约15分,停机约45分。冷冻室回温稍多,冷藏室回温3~5℃左右,测试条件:空箱试机,不开门,温度计为精创DS-1双线探头款,两根探头分别放置在冷冻室和冷藏室中部偏下位置。

网友:
以前的上菱冰箱质量还是很好的,冷凝管和蒸发器均为铜管,实际维修时上菱出现漏氟的相对较少,都是化霜电路出问题得多。
有不少采用旋转式压缩机,此类压缩机外壳兼做储气罐,冷凝压力上升较慢,刚开机的时候冷凝器几乎不热,非常类似普通往采用复式压缩机的冰箱缺氟的现象,其实一切正常,慢慢就烫了。
最近两年修到的冰箱也发现有上菱的,但是是总觉得不太对劲,疑似山寨贴牌的,有一例采用600a制冷剂的上菱,居然型号后面没有HC的后缀,一般600a的冰箱都是有HC字样的,例如BCD-178HC

网友:
我家的新飞也是1.6度每天,现在家电下乡,我给换了,每天0.5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