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各种电磁炉故障代码表总汇

楼主(2010-06-23):
格兰士电磁炉代码表
II型电磁炉故障代码表(CXXA-X(X)P1II)  “○”表示灭,“●”表示亮。
15分钟灯   30分钟灯   45分钟灯   60分钟灯   数码显示   故障原因
●   ●   ●   ●   E0   硬件故障
●   ○   ○   ○   E1   IGBT超温
○   ●   ○   ○   E2   电源过压
●   ●   ○   ○   E3   电源欠压
○   ○   ●   ○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   ○   ●   ○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   ●   ●   ○   E6   炉面超温
●   ●   ●   ○   E7   IGBT传感器开路
格兰士电磁炉代码表
故障代码   HYP1\HNP1\HVP1\IMP1\JMP1系列(II型板)   X1YP3\X8VP3\X6BP3系列
E0   电路故障   电路故障
E1   IGBT超温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电源电压过高   电源电压过高(250V)
E3   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180V)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炉面传感器开路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炉面传感器短路
E6   炉面超温   炉面超温
E7   IGBT传感器开路   IGBT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IGBT传感器短路
E9   电路故障   IGBT超温
万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100W灯        E0        断路开路(主传感器坏)
400W灯        E5        短路(主传感器坏)
800W灯        E3        高压保护
1200W灯        E4        低压保护
1500W灯        E2        IGBT超温
1900W灯        E6        锅下超温
美的电磁炉SF164/174/184/194/204/214对照表
E01        断路(主传感器坏)
E02        短路(主传感器坏)
E03        高温(主传感器坏)
E04        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5        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6        高温(散热片传感器坏)
E07        低压保护
E08        高压保护
E10        干烧保护
E11        主传感器坏
康宝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70度灯        E1        电压过高或过低
100度灯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140度灯        E3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170度灯        E4        电压过大

TCL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IGBT传感器开路
E1        无锅
E2        IGBT传感器短路、超温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E6        锅超温(干烧保护
格力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电压过低
E1        电压过高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
E3        锅底传感器短路
E4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E5        锅超温(干烧保护)
东菱电磁炉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代码保护说明        备注说明
E0        无锅、或锅具材质不对保护        检锅电路故障
E1        电路系统保护        系统失灵、干扰故障
E2        温度传感器失灵保护        开路或短路故障
E3        市电压过高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4        市电压过低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5        炉面温度过高保护        炉面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E6        IGBT功率管过温保护        IBGT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格兰士电磁炉代码表
A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A-X(X)P1)
E-0 或15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电机转速过慢或电机风叶脱落;
E-1 或30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电机转速过快或电机卡转;
E-2 或45分钟定时灯闪亮  机器内部散热器温度过高或温控器插座脱落;
E-3 或60分钟定时灯闪亮  热敏电阻开路或损坏或是连接线脱落。
B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B-IMP1、CXXB-HYP1)
E1   IGBT高压保护   一般不出现。
E2   无锅    锅具位置放置不正或者锅底面积过小。(较多出现,有时会误报警。如果短暂报E2很快恢复加热可以认为正常)。
E3   热敏电阻传感器断路
E4   电源电压过压/欠压     即超过限定最高最低工作电压。
E5   整机过流     超出设定电流值。
E6   热敏电阻传感器短路
E7   风扇供电故障。
E8   干烧或者锅体超温保护(超260度)
II型电磁炉故障代码表(CXXA-X(X)P1II)  “○”表示灭,“●”表示亮。
15分钟灯   30分钟灯   45分钟灯   60分钟灯   数码显示   故障原因
       ●       ●      ●      E0     硬件故障
●       ○       ○      ○      E1     IGBT超温
○      ●       ○      ○      E2     电源过压
●       ●       ○      ○      E3     电源欠压
○      ○       ●       ○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       ○       ●      ○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       ●       ●       ○      E6     炉面超温
●        ●       ●       ○      E7     IGBT传感器开路
○       ○       ○       ●      E8     IGBT传感器短路
故障代码   HYP1\HNP1\HVP1\IMP1\JMP1系列(II型板)   X1YP3\X8VP3\X6BP3系列
E0   电路故障   电路故障
E1   IGBT超温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电源电压过高   电源电压过高(250V)
E3   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180V)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炉面传感器开路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炉面传感器短路
E6   炉面超温   炉面超温
E7   IGBT传感器开路   IGBT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IGBT传感器短路
E9   电路故障   IGBT超温
富士宝电磁炉维修手册代码表

第二:故障显示标识:
E2:传感器开路及附件。
E3:电压过高,测R26、R17是否为2V、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4:电压过低R26、R17、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5:瓷板温度过高,传感器是否足够散热油。
E6:散热片温度过高,温控器CPU是否正常。
E7:NTC传感器开路及附件是否正常。
澳柯玛C-18C1型电磁灶维修代码表

E0(E-0)      电源电压过低|
E1(E-1)      电源电压过高
E2(E-2)      IGBT热敏电阻开路
E3(E-3)      IGBT热敏电阻短路或温度过高
E4(E-4)      炉面热敏电阻开路
E5(E-5)      炉面热敏电阻短路或温度过高
澳柯玛电磁炉
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及排除故障
(无数码显示的电磁炉不在范围之内)
现象        故障原因        检修方法
显示E1        炉面温度超过235℃并持续3S        电磁炉炉面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2        IGBT温度超过85℃并持续3S        电磁炉内部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3        检测电流过大        检测电压是否正常或负载是否过大
显示E4        输入电压过低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5        输入电压过高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6        炉面上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7        炉面上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8        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9        IGBT处的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注:线路板为PD版本的机型,增加E0代码,缺少E5、E6、E9代码,E0表示内部故障,E4表示电源欠压/过压,E7表示炉面的热敏电阻断路/开路,E8表示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短路。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及排除
正夫人电磁炉维修维修代码表

无锅        E1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低        E2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高        E3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干烧保护        E4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IGBT超温        E5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开路        E6                        不能开机

开路        E7                        不能开机
电流过大        E0                        不能开机
定时结束                                立即关机
保温状态                                间歇工作
坂田20LS8系列电磁炉故障代码

E0----过流保护
E1----炉面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2----1GBT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3----电源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E8----无锅或锅具不符保护.坂田20LS8系列电磁炉故障代码

E0----过流保护
E1----炉面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2----1GBT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3----电源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E8----无锅或锅具不符保护.

格兰士C20--H8B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出现故障.
E1---无锅或锅具不合适.
E2---电源电压过高.
E3---电源电压过低.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E6---炉面温度过高或干烧.
E7---1GBT传感器开路.
E8---1GBT传感器短路.
E9---1GBT传感器温度过高.
九阳电磁炉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E8机器内部潮湿或有脏物造成按键闭合。
力邦电磁炉故障代码
E1:无锅.每隔3秒一声短笛音报警.连续性分钟转入待机.
E2:电源电压过低.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3:电源电压过高.两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4:锅超温.三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6:锅空烧.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0:IGBT超温.四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7:TH开路(管温传感器).四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8:TH短路(管温传感器).四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9:锅传感器开路.三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E:锅传感器短路.三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5:VCE过高.无声.重新试探启动.
定时结束:响一长声转入待机.
无时基信号.灯不亮.响两秒停两秒.连续.
美联电磁炉自动保护出错屏显代码:
E---0   输入电压过低
E---1   输入电压过高
E---2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3   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E---4   灶面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5   灶面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三角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电压过低
E1---电压过高
E2---IGBT传感器开路
E3---IGBT传感器短路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美的电磁炉
火力灯1                主传感器开路
火力灯2                主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1、2           主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3                 散热片传感器断路
火力灯1、3            散热片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2、3           散热片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1、2、3     电压工作保护
火力灯4                 高电压保护
火力灯2、4          锅具干烧保护
火力灯1、2、4     传感器失效保护
九阳JYC-18B故障代码

E0        内部电路故障
E1       无锅或锅具[才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         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电网电压过高
E4        电网电压过低
E5        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        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陶瓷板温度传感器短路
苏泊尔电磁炉常见故障代码
E0 内部线路故障
E1 无锅具或锅具不适用于电磁炉
E2 IGBT功率管过热保护
E3 过载保护(一般是电压高于253V)
E4 欠压保护(一般是电压低于175V)
E5 传感器开路
E6 炉面温度过热保护(一般是高于

福田电磁炉代码表
安全保护
        锅具检测功能:电磁炉在使用过程中,如将锅具移开,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O,功率停止输出,30秒内无锅具重新放置于面板上,电磁炉将自动关机。
      材质不适检测功能:电磁炉使用非铁质或凹凸太大的锅具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0,无功率输出,30秒后自动关机。
?        小件检测功能:电磁炉使用锅具小于8CM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O,无功率输出,30秒自动关机。
?        两小时无按键操作自动关机:为防止人离开后发生意外,两小时内无按键操作将自动关机。
?        锅底过温保护:当电磁炉检测到锅底温度过高时,功率暂停输出,待温度降下后再继续加热。
?        高压保护功能:当电磁炉检测到输入电压超过270V时,显示E3,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后再继续加热。
?        低压保护功能:当电磁炉检测到输入电压低于170V时,显示E4,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后再继续加热。
        功率管过温保护:当电磁炉检测到功率管温度过高时,功率暂停输出,待温度隆下后再继续加热。
        抗干扰保护:当电磁炉检测到瞬间输入电压超大型过330V,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驻后再继续加热。
?          传感器检测功能:当电磁炉检测到功率管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时,显示E1,不输出功率;当电磁炉检测到炉面传感开路或短路时,显示E2,不输出功率。
奔腾电磁炉的故障显示代码
一、奔腾新款电磁炉PC19N-B,PC19N-C故障显示代码
IGBT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0
电磁炉上电无锅时,显示屏显示EI
IGBT超温时或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电网电压过高时,电磁炉过压保护,显示屏显示E3(260V)
电网电压过低时,电磁炉欠压保护,显示屏显示E4 (160V)
电磁炉锅底传感器开路,显示屏显示E5
电磁炉上电干烧时,显示屏显示E6
注:①有故障后,电磁炉停止工作,故障代码一直显示, 蜂鸣器 “BB—BB—” 报警10S,只有按 “开关”键才可以进入待机状态(其它按键无效)再按“开关”键重新开机。
②开机后,延时3分钟再判两个传感器是否开路报警
二、奔腾电磁炉PC10N-A故障显示代码
1、电网电压过高时,显示板显示E1
2、电网电压过低时,显示板显示E0
3、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板显示E3
4、当IGBT传感器开路和短路时,显示板显示E4
5、当电磁炉干烧/过热时,显示板显示 E6
三、奔腾其它型号电磁炉故障显示代码是相同的
1、电磁炉按键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0
2、电磁炉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1
3、电磁炉主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4、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3
5、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4
6、电磁炉工作电压过低时,显示屏显示E5
7、电磁炉工作电压过高时,显示屏显示E6
8、电磁炉主传感器高温时,显示屏显示E7
三洋电磁炉~~~~~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 三洋电磁炉~~~~~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
万家乐故障代码
E0 内部故障
E1 炉面温度过高
E2 IGBT温度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电压过高
E6 锅具传感器 短路
E7 锅具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E9 IGBT传感器开路
好妻子电磁炉代码

E0   无锅
E2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3   电压高(260V)
E4   电压不高(170V)
E5   防空烧
E6   机内温度过高

南宁多丽电磁炉
E0---电流过大..70度灯闪亮.
E1---电压过低..100度灯闪亮.
E2---电压过高..140度灯闪亮.
E3---IGBT传感器开路或短路...200度灯闪亮.
E4---电流信号过零检测270度灯闪亮.
E5---炉面传感器开路或短路...火锅灯闪亮.
E6---炉面干烧引起超温保护.保温灯闪亮.
万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100W灯        E0        断路开路(主传感器坏)
400W灯        E5        短路(主传感器坏)
800W灯        E3        高压保护
1200W灯        E4        低压保护
1500W灯        E2        IGBT超温
1900W灯        E6        锅下超温

美的电磁炉SF164/174/184/194/204/214对照表
E01        断路(主传感器坏)
E02        短路(主传感器坏)
E03        高温(主传感器坏)
E04        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5        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6        高温(散热片传感器坏)
E07        低压保护
E08        高压保护
E10        干烧保护
E11        主传感器坏
E0美的电子磁炉EP181 EP201

火力灯1                主传感器开路
火力灯2                主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1、2           主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3                 散热片传感器断路
火力灯1、3            散热片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2、3           散热片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1、2、3     电压工作保护
火力灯4                 高电压保护
火力灯2、4          锅具干烧保护
火力灯1、2、4     传感器失效保护

康宝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70度灯        E1        电压过高或过低
100度灯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140度灯        E3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170度灯        E4        电压过大

TCL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IGBT传感器开路
E1        无锅
E2        IGBT传感器短路、超温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E6        锅超温(干烧保护)

格力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电压过低
E1        电压过高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
E3        锅底传感器短路
E4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E5        锅超温(干烧保护

楼主:
东菱电磁炉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代码保护说明        备注说明
\E0        无锅、或锅具材质不对保护        检锅电路故障\E1        电路系统保护        系统失灵、干扰故障
\E2        温度传感器失灵保护        开路或短路故障站
E3        市电压过高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4        市电压过低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5        炉面温度过高保护        炉面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E6       IGBT功率管过温保护        IBGT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格兰士代码表
A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A-X(X)P1)
0E-0 或15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电机转速过慢或电机风叶脱落;
E-1 或30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电机转速过快或电机卡转;
E-2 或45分钟定时灯闪亮  机器内部散热器温度过高或温控器插座脱落;
E-3 或60分钟定时灯闪亮  热敏电阻开路或损坏或是连接线脱落。
B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B-IMP1、CXXB-HYP1)
E1   IGBT高压保护   一般不出现。
E2   无锅    锅具位置放置不正或者锅底面积过小。(较多出现,有时会误报警。如果短暂报E2很快恢复加热可以认为正常)。
E3   热敏电阻传感器断路
E4   电源电压过压/欠压     即超过限定最高最低工作电压。
E5   整机过流     超出设定电流值。
E6   热敏电阻传感器短路
E7   风扇供电故障。
E8   干烧或者锅体超温保护(超260度)

II型电磁炉故障代码表(CXXA-X(X)P1II)  “○”表示灭,“●”表示亮。
15分钟灯   30分钟灯   45分钟灯   60分钟灯   数码显示   故障原因
●       ●       ●      ●      E0     硬件故障
●       ○       ○      ○      E1     IGBT超温
○      ●       ○      ○      E2     电源过压
●       ●       ○      ○      E3     电源欠压
○      ○       ●       ○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       ○       ●      ○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       ●       ●       ○      E6     炉面超温
●        ●       ●       ○      E7     IGBT传感器开路
○       ○       ○       ●      E8     IGBT传感器短路
故障代码   HYP1\HNP1\HVP1\IMP1\JMP1系列(II型板)   X1YP3\X8VP3\X6BP3系列
E0   电路故障   电路故障
E1   IGBT超温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电源电压过高   电源电压过高(250V)
E3   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180V)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炉面传感器开路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炉面传感器短路
E6   炉面超温   炉面超温
E7   IGBT传感器开路   IGBT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IGBT传感器短路
E9   电路故障   IGBT超温
格兰士C20--H8B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出现故障.
E1---无锅或锅具不合适.
E3---电源电压过低.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E6---炉面温度过高或干烧
E7---1GBT传感器开路.
E8---1GBT传感器短路.
E9---1GBT传感器温度过高

富士宝电磁炉维修手册代码表
第二:故障显示标识:
E2:传感器开路及附件。
E3:电压过高,测R26、R17是否为2V、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4:电压过低R26、R17、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5:瓷板温度过高,传感器是否足够散热油。
E6:散热片温度过高,温控器CPU是否正常。
E7:NTC传感器开路及附件是否正常

正夫人电磁炉维修维修代码表
无锅        E1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低        E2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高        E3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干烧保护        E4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IGBT超温        E5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TH1开路        E6                        不能开机

TH2开路        E7                        不能开机
电流过大        E0                        不能开机
定时结束                                立即关机
保温状态                                间歇工作

千森电磁炉故障代码及含义:
        故障情况:                           警告提示含义:
无锅或不适应锅具                            屏幕显示E0,蜂鸣器每秒鸣一次
系统电路故障                                  屏幕显示E1,蜂鸣器每秒鸣五次
温度传感器故障                               屏幕显示E2,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高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3,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低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4,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炉面过温干烧保护                            屏幕显示E5,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功率管过热                                   屏幕显示E6,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小鸭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不检锅
E1  发热盘故障
E2 线圈盘热敏开短路保护
E3  高压保护
E4  低压保护
E5  高温保护
E6  IGBT故障
中山好迪电磁炉
E2 温度传感器
E3 高电压保护
E4 电压过低
E5 炉面温度过高
E6 机内温度过高,风口堵塞,风机坏

网友(2011-05-15):
收藏,以备今后查找。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2016-06-05):
这个真用的上,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