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存储示波器与CRT传统示波器测试波形比较

楼主(2010-06-24):
用了几十年CRT传统模拟示波器,几天前新进一台普源DS1052E数字存储示波器,与TEK2235A示波器一起,简单的测试了一些常见信号。

得出的初步印象是:两种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在观感上有些差异,也许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普源DS1052E数字存储示波器具有50兆周的带宽,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也不高,不到两千元,业余爱好、普通的专业使用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还有,中国机器朋友通过研究,率先将50兆周的示波器用软件升级到100兆周,传统的示波器由用户升级带宽还没有先例,这又为玩和使用增加了乐趣!

双扫描获得的方波,下面的波形是将上面下降部分(颜色较深的部分)扩展之后显示的。

双扫描获得的方波,下面的波形是将上面下降部分(颜色较深的部分)扩展之后显示的。

模拟示波器采用双扫功能测试的波形,下面显示的是方波,将这个方波的下降部分(高亮部分)选取扩展之后显示 ...

模拟示波器采用双扫功能测试的波形,下面显示的是方波,将这个方波的下降部分(高亮部分)选取扩展之后显示 ...

三角波,双扫描。

三角波,双扫描。

三角波,双扫描。

三角波,双扫描。

双扫描测试的正极性脉冲。可将快速变化的上升和下降部分清晰的显示。

双扫描测试的正极性脉冲。可将快速变化的上升和下降部分清晰的显示。

双扫描测试的正极性脉冲。模拟示波器难以将快速上升与下降部分清晰的显示出来。

双扫描测试的正极性脉冲。模拟示波器难以将快速上升与下降部分清晰的显示出来。

测试的是调频波,与模拟显示习惯不同,特征是:从中间两边向两边展开。

测试的是调频波,与模拟显示习惯不同,特征是:从中间两边向两边展开。

调频波,从左至右展开。

调频波,从左至右展开。

调幅波。

调幅波。

调幅波。

调幅波。

电视视频信号,方格信号。

电视视频信号,方格信号。

电视视频信号,方格信号。

电视视频信号,方格信号。

电视彩条视频信号,扩展部分显示的是色同步脉冲。

电视彩条视频信号,扩展部分显示的是色同步脉冲。

电视彩条视频信号,扩展部分显示的是色同步脉冲。

电视彩条视频信号,扩展部分显示的是色同步脉冲。

窄脉冲。

窄脉冲。

窄脉冲。

窄脉冲。

锯齿波。

锯齿波。

锯齿波。

锯齿波。

方波。

方波。

方波。

方波。

正弦波。

正弦波。

正弦波。

正弦波。

三角波。

三角波。

三角波。

三角波。

楼主:
传统示波器的XY显示功能可以作为扫频仪的显示器使用,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存储与滚动功能适合观测长周期信号,本以为这两个功能可以替代一台长余辉示波器作为扫频仪的慢速和窄带扫描,结果大失所望,数字存储示波器的X轴输入信号之后,只是形成稀松的看似几个光点的所谓的水平线,根本就无法使用。

也许是这台示波器档级太低了!在测试动态信号时、在企图了解波形的细节时、还有测试显示速度等等方面,带来的困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全电视信号没CRT的参照俺都不认识了...

还是CRT的舒服...

这哥们跟俺一样没出息...

网友:
数字存储示波器的主要工作机制还是取样保持和A/D转换,对于波形的细节,取决于取样速度、取样宽度、取样密度以及存储器容量,当然今天的存储器已经不存在容量的问题了,但波形的细节依然是这类设备要认真对付的问题。以前曾经为了能在模拟示波器上显示文字,专门研究了一番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原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取样技术无法支持非重复波形,当时的A/D转换技术支持的频率也不高,作为技术储备是可以的,要想实践那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脉冲的前后沿识别上...

数字显示的蠢透了...

的确如此,采用双扫功能扩展脉冲的前后沿,存储深度不同结果不同,几乎无法相信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CRT的看起来舒服,
数字示波器截图方便.看数字方便,
想入手一个带数显的CRT示波器

赞成购买数字读出,光标读数的示波器,遗憾的是两台都卖了!

楼主:
正准备将一台长余辉的示波器卖掉,企图用数字存储示波器替代,结果大失所望,看来这台长余辉的还得好好侍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准备将一台长余辉的示波器卖掉,企图用数字存储示波器替代,结果大失所望,看来这台长余辉的还得好好侍候。

倒是DIY个数字处理部件,用即时测量结果显示在示波管屏幕上,会非常有趣的!

网友:
不知泰克的数字荧光示波器怎么样

网友:
我试用过福禄克最高档的示波器表,结果也是差不多,一开始我还是认为我不会用。

网友:
长余辉?数字示波器将波形冻结或用单次触发是否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楼主费心啦!

我是先用CRT很多年,后来买个数字的玩,感觉数字示波器主要好处也就是3个:
1、傻瓜式的一键设定,初学者什么都不会也能看到波形。
2、在桌子上占地方小很多
3、存储功能挺有用。
但是同价位的数字示波器不如CRT的好用,数字的显示复杂波形时,有点小儿科了,另外新手如果只会用数字示波器,恐怕真的会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