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麦博FC361摩机

楼主(2010-06-24):
麦博FC361(一代机)原本就系HI-FI的设计标准制作而成,无论是音质还是外观,麦博梵高FC361都具有世界级的风范。
但本人还觉得有点一足,低音还有浊,有点不够清晰,弹力不够等。独立的功放型号是A-6320,打开看到四片功放D2030A功放IC为国产,运放二片国产YG4558,有改变余地。
本人主要:1更换了主声道上二片功放IC换成TDA2030A。
               2更换二片运放用NE5532N。
               3耦合电容换成固体钽电容。
               4增加二个10000uf电解滤波电容和四薄膜电容。
经上述改变后试机听到比原来音质清晰了,改变最大低音弹性够,高中声细节表现好,声场定位准确。
传上改前改后图片供各位参考。

打开主机

打开主机

扩音板上元件

扩音板上元件

改后增加电容引线

改后增加电容引线

薄膜电容位置

薄膜电容位置

楼主:
续上图片:我对麦博 FC361摩机

续上图片:我对麦博 FC361摩机

换件后主板

换件后主板

TDA2030A,NE5532

TDA2030A,NE5532

增加电解位置

增加电解位置

装好的机子

装好的机子

楼主:
本来想用LM1875代替D2030因没找到,刚好有现成TDA2030A

网友A:
1875假的多
据说2030的极品是德国德律风根的,呵呵但我从来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75假的多
据说2030的极品是德国德律风根的,呵呵但我从来没见过

SGS最皮实

楼主:
哪二个NE5532十多年前买下

网友:
“麦博梵高FC361都具有世界级的风范。”您这广告语用得——

试试1875吧,这个芯片听感上比2030强不少,最直观的感受是声音更细腻些了。不过也要看箱子,如果箱子基础一般,2030也足够用。
个人猜测:这样磨机应该没什么明显效果。不知道您磨机后的听感如何?

楼主:
本人只想在现成拥有元件改造下这台机子,没有刻意去追求,这种机子也不值得改动太大。

网友:
个人猜测:这样磨机应该没什么明显效果。不知道您磨机后的听感如何?本人也赞同这样观点,原因是变压器功率太小,如变压器功率再大些,这样摩机音质是有所提高的.

网友:
这样磨机提高不会很大,变压器好小换1875也不会有多大改观。

楼主:
麦博fc361变压器型号和功率标记。

网友:
世界级的风范

网友:
感觉电源变压器太薄弱了,才11.5V  1.7A

楼主:
这麦博fc-361是电脑用多媒体独立功放音响。
不是我们常说家庭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