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高放四管耳塞机

楼主(2010-06-25):
我抽空DIY了一只两级高放四管耳塞机,由于采用两级高放。灵敏度要高一些,声音也不错,现推荐给坛友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太好了,是DIY就赞,我也要向楼主学习,正在DIY一只四管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级高放要比一级高放的性能好很多,主要是调整费点事,在海南可收3个本地台以及3个外地台,声音也不错,建议可一试

网友:
不错,请介绍下使用心得。

网友:
今天有时间,来隔壁你家看了一下,你的机子比我的肯定好,也复杂,水平也好,我还在玩单管机,算是小弟吧。

网友:
我又回来了,你的头像画的单管机是低频管的,效果怎样,高变一样吗?给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和你帖子无关,不要紧吧。

网友:
这机子不错,看来楼主用了功夫,赞一个,两级高放的调整要比较麻烦,第一级高放的调整必需和第二级相互协调,否则效果反而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兄弟,我头像的图是从坛里下载下来的,它标注的是3AX11(见图)此线路我没做过,在单管机上你很可能比我强,我们在坛里,每个人快快乐乐的生活。快快乐乐的DIY,互有长短,我们应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象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下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前辈鼓励,我这机机按照线录焊接无物候开机试验,开始没有任何声音,检查发现BG1工作电流不正常,后调偏流仍不正常,,后用螺刀热端接触法在每只管子的基极碰触,找到问题是在BG1和BG2上,进一步调整后有了一点声音,但效果很差,连个单管机都不如,调再生也没效果,把再生线圈掉个头也无用,看来问题还是出在BG1上,BG1我用的3AG1是在坛里买的0.25元一只,B值经测量200倍,应当没问题,但我忽略了一点,改管的穿透很大,也就是说那个200倍并不是真实的,我用一只测量中B只有80倍的3AK8(但穿透较小的)替代了3AG1,声音明显的大了,看来很多锗管经长期存放,已经不好用了。(不能光靠万用表测得的数字来判断),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没问题了,效果不好,根本看不到两级高放的优点。我又再各个零件上找原因,又用较好的3AK8替换了第二级BG2,并对后两级进行了调换,整机的性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我仍未满足,开机试听中间,我在用手接触零件时,发现两个高扼圈对性能影响很大,原来第一个和第二个高扼圈我都用的是一种大电流的3.5毫亨的,后来我将第一个换成2.5毫亨的,第二个用手工在工字芯上绕200圈,然后试听,并渐渐减少圈数,感到声音越来越大,找到一个声音最大的圈数时将它固定下来,再焊上,经过这些改动的机机性能果然不错,和我以前装的些机机比,灵敏度要高些。声音也好些。我感到自己动手DIY是一种乐趣,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自己的进步非常有益。见识浅薄,诸位见谅

网友:
楼主的下边那只高扼圈是丝包线绕的吧?

网友:
该机可谓耳塞式直放机中的战斗机,做的真漂亮。顶顶顶。本人眼下恰巧也正在制作该电路,请问楼主如果我使用两只2.5毫亨的成品电感来充当阻流圈可以吗?谢谢指点。

楼主:
据我的经验第一只若用2.5毫亨的扼流圈的话,第二只要用小一点的,最好是在调试中来确认,肯定应该比第一只小些,这两只东东对机机性能影响很大,我是用0.1纱包线(抽去纱包皮)在工字芯上自己绕,先多绕些,试听后,用手指轻按工字芯的顶部,声音变大就减少圈数,声音不变就差不多了,这两只扼流圈我感觉是两级高放机的关健之一

网友:
两级高放怕是连噪声也一并放大了不少..........

网友:
做来复机一定要在天线调谐回路上下功夫,用2极高放来弥补调谐回路的不足。不是来复机的特点。噪声会加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采用3AK8的高频管,感觉噪声还可接受

网友:
贺喜楼主!你做的直放机越来越高级了,不错...

网友:
谢谢来来兄弟的热心指点,待我制作成功后,也会发帖与同学们分享快乐。

网友:
谢谢版主鼓励,我一定加紧制作。

网友:
同意23楼观点,耳塞机单管来复足以,再生调好的话哇哇的,最多再借一级低放,包你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