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修绕线电阻的

楼主(2010-06-25):
近日收到一块旧的MF14表,拆开一看有七个绕线电阻烧断,手头又没有备用电阻,只好将坏电阻拆下,经焊接断头、重新绕制都能修复。这些康铜丝强度都还可以,也不会轻易拉断。唯独有一个电阻(1080欧姆)损坏十分严重,连铜线都拆不下来,拆几圈就有发现新的断头,只好将利用其部分康铜丝,另外找一个大红袍1K电阻,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所需的阻值,以上方法供大家在维修绕线电阻时参考。

网友:
用木板不可取,吸潮后阻值会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慢慢能碰到的,暂时代用可以

网友:
除了不怎么美观,确实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网友:
有创意,混合替代法,碰到这样的缺损电阻不用发愁了。

网友:
您得那个电阻是1。08 + 500o = 1.58K

网友:
我都是拿两只电阻串联的

网友:
用原有的线重新绕没问题,关键是绝缘。
一般烧断的线绝缘层破坏,这样乱绕不知道什么时候阻值会改变。

正确的绕制是排列整齐,且每圈有间隔,每层要垫绝缘纸,绕制完成还有浸绝缘漆(用其他快干漆、快干胶水代替也行),烘干。
如果圈数很多,还要考虑电感因素,用双线并绕(当然要绝缘层没问题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从老杨那里买的.

网友A:
我一般都从这上面拆,重新绕需要的阻值

网友:
找一个2K的多圈电位器,拆开截一段来用就可以了。

楼主:
我那890D是三年钱买的,还是降价表,觉得也没啥特别的
同时十分感谢“老柳”老师的指点,以后再绕时可要注意绝缘哦! 幸亏现在绕的这个只用了不到1米铜丝,间距还不是很密。

网友:
注意电阻值占线绕电阻的比例不大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从这上面拆,重新绕需要的阻值

这个是什么仪器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仪器上的?

福禄克拆机板

网友C:
线绕电阻骨架用电木或去掉铜皮的覆铜板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拆机板

我要是能淘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绕电阻骨架用电木或去掉铜皮的覆铜板为好!

还是胶木板好,做好了和原装的一模一样.

网友(2010-11-02):
引用 网友D:
康铜丝和锰铜丝粗细怎么使用?
电阻值大的用细线,电阻值小的用粗线???

基本上是这样。

网友(2024-06-21):
这个必须赞一个,我正为绕制973Ω的电阻发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初中物理没学好吧?你用一只1000 Ω电阻,测量出精确阻值,然后用电阻并联公式计算出需要并联的电 ...

但凡精密电阻都是线绕式的,你这并联方式根本无法微调,而线绕式可以精确满足你任何阻值要求,况且老外用表需要尽量保持其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