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7C乙类双声道功放

楼主(2010-06-25):
20几年前 ,有一位郑姓朋友送我一对新的 6H7C管,后来这位朋友到外地发展已有十几年没见面了
那时我准备装这台 6H7C功放,件基本上筹备齐全,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装置,这几天又将这些旧件翻了出来,当初为装这台功放买了三支6SN7现在已不知去向!好在输入牛还在,是二十七厂RB-9牛

现只找到俩只6H9C.只好用它了

当初底板已经改制好 用的是上海104电视底板。据去四分之一,这次翻出来后 已锈迹斑斑用砂纸打磨了一下

当初输出牛已绕制完毕,早已拆掉 只找到了一只骨架,和一只扼流圈骨架。

只好在重新绕制一对输出牛了。绕的很慢用来六天时间才绕完。又做了一对骨架

装好后正面

反面!

调试过程中曾用6H7C并管作为推动,效果很好 !!可惜只有俩只 6H7C,用6H9C做为推动只是输出功率小些约8瓦左右,

经冰棍老师指点电源部分又重新改动了一下,
电路图

网友:
很想知道输出牛骨架中间的拿一片是怎样固定的?

网友A:
好!充分利用了偏门管

网友:
不错,音质如何?

网友:
可以说是现在最便宜的双三级功率管

引用 网友A:
好!充分利用了偏门管

可以说是现在最便宜的双三级功率管,再就是6N5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牛骨架用废弃的1毫米厚的印制板做的,中间隔离板与两边档板尺寸相同,每边绕两层薄电览纸在绕次级36圈每边18圈选好线经正好绕满就可固定,无需用胶沾。

楼主:
谢谢3141胆友加分,谢谢板主加分。我这几天如有时间还想继续鼓到一下,主要是在前置级与推动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胆乙类功放装好后没经调试,听着就感觉声音别有一番风味,

楼主:
回复 网友D:

6N5P是很好的低阻管,做OCL,OTL是很好的选择,缺点是一至性差,很难挑出8只性能相近的管子,同时灯丝功耗也大,如做单端也很不错。

网友:
不错

从图纸看这不是乙类吧,这应该叫甲类推挽或甲乙类推挽。

网友E:
《无线电与电视》上的赵娜丽老师的图纸、我也对这图有兴趣、谈谈听音感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的对,也可看成是前甲后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为我加分 前置级与推动级用的是赵老师推荐的电路,在这之前也试过几种推动电路,感觉都不太理想,推动6N7个入认为用6N7并管推动为首选,用6SN7并连推动也很好还有别的低阻管主要取推动电流大的管子,推动管尽可能与输入牛阻抗匹配,我这几天想做个转接管坐用6N1试一下。

网友:
楼主是大师!在你手中废物都能变成宝贝!!超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骨架用废弃的1毫米厚的印制板做的,中间隔离板与两边档板尺寸相同,每边绕两层薄电览纸在绕次级36圈每边18圈选好线经正好绕满就可固定,无需用胶沾。

在设计变压器结构时候考虑隔离板的固定问题,高!确实值得借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与电视》上的赵娜丽老师的图纸、我也对这图有兴趣、谈谈听音感想吧!!!

这俩天我又重新折腾了一下这台功放,做了3个转接脚,用6N1充做6SN7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图纸以定型,就用这个图了。音质我很满意!

网友:
手里有几只大盾6080,有机会试试

引用 楼主:
6N5P是很好的低阻管,做OCL,OTL是很好的选择,缺点是一至性差,很难挑出8只性能相近的管子,同时灯丝功耗也大,如做单端也很不错。

手里有几只大盾6080,有机会试试。看着比6N5P漂亮

网友:
咋看这底台变压器排列都不对

引用 楼主:

这俩天我又重新折腾了一下这台功放,做了3个转接脚,用6N1充做6SN7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图纸以定型,就用这个图了。音质我很满意!

咋看这底台变压器排列都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上海104电视低台,利用原低台上的孔稍加大些用以固定管坐,电原牛与扼流圈都是原104上的。

网友:
材料很一般,做的很认真

网友:
感觉机器的成败与RB-9的关系太大了,
这只推动变压器原来可能用在R50飞跃牌扩音机上,当时只作为一般的会议扩音机,现在用于HIFI,频响不一定够,

网友:
很用功的制作.特别绘电路更值得学习

网友:
古董零件的指标不一定很高,但做出来的韵味可能是十分迷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师不敢当 我们都是坛友,应互相学习与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入矿半年感到很亲切,近一个月装了三台小功放不成样子全是以前的旧件,让大家见笑了,装这三台小功放只用了三元钱买了些M3的罗丝用以固定管坐,这台机我准备重做低版在重新折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正是扩音机上的输入牛,装机前我还特意简单 量下次级两臂的平衡,用110交流接在初级,用数字表测次级两臂电压竟一点不差。漏感可能要大些,输入牛初级3500欧。次级每边1050欧

网友:
电原牛与扼流圈都是原104上的。

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过不用扼流圈?

网友(2013-04-17):
高人现身了。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