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延时开关

楼主(2010-06-27):
拆了个延时开关。当这只开关接入电路,按一下按钮,电灯可亮2—3分钟自动关掉。
正面看
背面
拆开看

根据实物画的图

楼主:
想用它改一个电脑全关机电路。既:想开电脑时按一下这个开关上的按钮,再开电脑,电脑开机后电路自保;电脑关机后,电源自动完全切断,不必再去人工拔电源插头或关开关。

楼主:
改制设想电路:

楼主:
没有同好?自已顶一下,希望有同好共同研究

网友:
目前,俺楼梯口的延时开关坏了,拆下看了看,9013好的,MCR008好象也好的,除此之外,就没几个阻容元件了,测量貌似都好的,但灯就上长亮不熄,奇了怪了~~!
俺这个比楼主提供出来的还简单,稳压管什么的都没有的,

网友A(2010-10-13):
引用 楼主:
想用它改一个电脑全关机电路。既:想开电脑时按一下这个开关上的按钮,再开电脑,电脑开机后电路自保;电脑关机后,电源自动完全切断,不必再去人工拔电源插头或关开关。

不难,用一个12V继电器用它代电脑220V电源开关,配用轻触无锁按钮就行。

网友(2011-03-09):
引用 网友A:

不难,用一个12V继电器用它代电脑220V电源开关,配用轻触无锁按钮就行。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2011-08-24):
据说这种电路适用于纯电阻电路,不知继电器是否可以?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习下的!

网友(2014-03-20):
延时开关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