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找到个从前的宝贝...

楼主(2010-06-27):
今天为了做俺的那个工作电源散热器,要找从前收藏着滴一点铝板,结果找出来这个双连电容器:

这双连是用个复旦单连改的,原来的焊片锯坏了不能用,用罐头铁皮再剪了四个焊上:

动片旋出的样子:

里面:

验明正身:

网友:
只有两个定片?

楼主:
是啊,俺也觉得奇怪。想了好久,才想起当初是为了做一个FM高频头,做完了就一搁,这一搁二十多年过去啦,硬是没想起过还有这玩艺儿!哈哈

网友:
360p 的被改过:为了减小容量,把多余的定片去掉了,只留了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制的 微调呀,怎么2片定片。

不是微调,是个1.1p~33p的可变。

网友:
这个当散热片还不错,那么多片片,面积够大了

网友B:
当时改动后做调频接收不错,我以前,也曾经用3个单联改3连可变电容器呢。

网友:
好眼熟的东东!

楼主收藏了吧呵呵

网友:
=闪电=网店推广老母猪还纳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改动后做调频接收不错,我以前,也曾经用3个单联改3连可变电容器呢。

三个单联怎么改,轴够长么?还是把三组定片锯开来组装在一起?介绍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个动片拆下来,中间一组轴锯断,两端中心打小孔镶进直销,留把(旋转轴)的一连滚珠处打孔,远端动片锯轴打孔三个动片穿起来,接口处焊锡,动片完成,支架(既外壳)中间一组先焊掉定片,留底面,两立边锯断,再找一厚些铁板与三联长宽相当,打孔固定三个单联外壳,最后先安装好动片,再根据动片位置装定片,可在动片静片之间垫厚度合适的纸片,焊好静片取出纸片,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