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試驗了一個電路

楼主(2010-06-28):
聲音很好,非常的柔和,低頻非常有力,節奏佳

6J2 SRPP電路

楼主:
6J1/6J2也可以,接成三極管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3极管如何?

元件沒有什麼大限制

容易干

网友B:
服了你了.输出电力大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聲音很好,非常的柔和,低頻非常有力,節奏佳

6J2 SRPP電路

达瓦哩西斯大林,哦沁哈拉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达瓦哩西斯大林,哦沁哈拉少!

... 老前辈是什么话, 狂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老前辈是什么话, 狂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

俄语:斯大林同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鹅鱼?

鹅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你了.输出电力大不了.

输出电力大不了??

推耳機還可以

原本用的是電阻,電阻上面和下面接電容的聲音都不同

用牛,就不用麻煩了

我看准,把它們結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力大不了??

推耳機還可以

原本用的是電阻,電阻上面和下面接電容的聲音都不同

用牛,就不用麻煩了

我看准,把它們結合了

我做測試的時候,就是用耳機的

网友:
电路有创意,巧妙的利用了并联推挽

网友:
音量电位器很有特色,音量越小,输入阻抗越小,相应的信噪比提高了。

网友F:
如果能推响8欧的喇叭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推响8欧的喇叭就好

用功率大一點的管子,電壓高一點,牛的內阻再低一點點,變壓器次級改為8歐

我看,是有這可能的

楼主:
手上有很多英國管子,看著它們,就流口水,很想動手

网友:
好,很有想法!

网友:
达瓦利息这个本来就是牛出耳放,没有听过
不知道究竟如何美妙法~

网友:
它的放大机理是什么?

(1)乍看,想法很别致!
(2)细想,它的放大机理是什么?用音频信号相位(极性)比画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3)恭请诸位讨论!

楼主:
先說明,我試驗時,是能出聲的

网友G:
胡乱实践出真知.好坏音色且别论.前人耕耘俺收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胡乱实践出真知.好坏音色且别论.前人耕耘俺收成.学习了

?????

网友G:
回复 楼主:

呵呵....三句七字言...意思就是.不理三七二十一.是向前辈学习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三句七字言...意思就是.不理三七二十一.是向前辈学习为先.

我只是隨便試試,看看前辈有啥看法

网友G:
回复 楼主:

俺是没有其他意思的 象前辈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学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是没有其他意思的 象前辈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学习滴

前辈,我只是個學生,就是探索探索。

网友H:
楼主老兄的这个电路似乎有些问题,输出牛接在两管之间,两只管子工作时,如果输入正半周,下管导通上管截止  ,此时  流过输出牛的电流为上管流过的电流,电流相比静态时是减小的。当输入负半周时情况与上述相同,还是在静态电流的基础上减小了。在一个完整周期通过后,输出电流却是两个下半波形,只有中点电压按周期在上下摆动,而且输出牛的初级阻抗远低于管子的内阻,所以,输出牛初级两端的电压变化也很小,输出是很有限的。以上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大家评论。推荐改为下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老兄的这个电路似乎有些问题,输出牛接在两管之间,两只管子工作时,如果输入正半周,下管导通上管截止  ,此时  流过输出牛的电流为上管流过的电流,电流相比静态时是减小的。当输入负半周时情况与上述相同,还 ...

如果用低內阻管,又如何?

网友:
这个电路输出电流是一个方向的,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失真,而且幅值是在静态工作点的基础上向减小的方向变化,这样,虽然是失真的输出功率也不可能有大的输出。

网友(2024-02-16):
有特点的电路,有时间要仔细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