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玩模拟计算机

楼主(2010-06-29):
玩玩复古,用模拟计算机的思路做了台最简单的小车机器人。
我认为这是我今年最成功的作品,核心部分造价不到两元钱,其他都是拆电子垃圾。小车可以做追光、自停、自启动、绕圈、巡线和八字行走。而这些功能用单片机来实现可能并不会很容易,造价也不会这样低。

网友A:
什么芯片??上电路来看看,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上电路来看看,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其实就是运算放大器 。在理论上,模拟计算机是速度最快的,因为只要一有输入信号,计算结果立刻就会出现在输出端。

网友B:
我是在想,人的大脑(动物的大脑)是不是基于模拟信号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想,人的大脑(动物的大脑)是不是基于模拟信号处理的呢?

曾经看到一份科普杂志上介绍,说是人脑神经突触通过发射化学脉冲而完成信息传递。那么这个“化学脉冲”是否代表了一种数字信号?如果是,那么神经在传递信息的时候通过突触的作用将模拟信息转换成了数字信号,而神经细胞就是ADC了?

楼主:
人脑太复杂了,我一直认为人脑是不存在模数-数模转换的。但是有的失忆症患者(如果按存在ADC的理论,可以假设成某个磁盘分区坏掉了)后来又找回记忆(可以看成是RAID或者ghost恢复破损分区??)。

楼主:
1,LDR是光敏电阻,需要配对。我用的是纯暗阻2M,自然光5K的。
2,巡线不一定要在底盘安传感啊。这个不是单片机那套思路。
3,直接三极管驱动,用的是2N2222,启动和抱转都很灵敏。最灵敏的是光敏电阻和电压比较器组成的光学电桥。这个简单的模拟计算机是有自己的“视野”的,左右两只LDR检测到环境光均衡时,电桥会挂起,小车自停。有点一点变化,它就会启动。
我家是木地板,它自停的时候,我接近小车(脚步造成木地板轻微形变,或者墙壁反光的变化)它都会启动。
视频和我原来做的那个虫型机器人一样。你可以先看看这两个:
http://jcy.bjtzh.gov.cn/~digi01/smart-bug.html
http://jcy.bjtzh.gov.cn/~digi01/v2-ant.html

楼主:
下一步准备把电机驱动换成H桥的,小车就可以实现全速倒退了。

楼主:
不用那么复杂,在车头加一个碰撞开关就可以了,触发的时候H桥翻转。

我知道有一种高级的H桥,当电机堵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自翻转。我在高级饭馆吃饭的时候遇到过一次,他们餐桌就是可以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