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五管来复再生机。

楼主(2010-06-29):
DIY五管来复再生机。

网友:
很好,不错.赞一个

网友:
效果怎么样?灵敏度?音质?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不错.赞一个,楼主的这个线路是那本书上的?

网友:
大家想知道效果。

网友:
做得好啊,铆钉板,空气连,看上去很养眼。顶顶顶。

网友:
再生调节不用电容,用电阻。。主意不错。

网友:
我也急切的想知道效果啊

网友:
看了下第二图,板子后面电路还没有连接起来,楼主赶快连起来把收听效果给大伙通报一下啊,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
顶一下! 以前一般的来复再生机最多到四管。
再生是用发射极通过电感反馈的。

网友:
这个OTL功放不错,偏置不仅好调整、而且可以改用固定电阻。
八十年代DIY大功率OTL功放时,就喜欢这种类型的电路。

网友:
这种电路音质比较好。

网友:
如果,把两只3DG6换成3BX系列就更好了。

网友A:
此图原自于无线电杂志,本人装过,效果不太好,后来拆了.

网友:
这是拆了一半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原自于无线电杂志,本人装过,效果不太好,后来拆了.

兄弟你好能告诉一下是那一期吗?

网友:
如果楼主能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大家将共同受益

网友:
来复机要顶。玩的好!!

网友:
调整得好还是应该不错的。

楼主:
大家好!线路来自《无线电》1977年第5期《简易无变压器五管机》,该机前级为经典单管来复再生线路,后级为OTL。在江苏扬州本地的强台全部收到,从接收角度来讲应该说无明显突破。整机声音洪亮,感觉音质还可以。
各位见笑了。

网友:
好的,向你学习,我打算DIY一只试试

网友:
把BG3换成硅管效果好一点,因为用锗管eb两端电压仅为0.2V作用于R4两端造成BG2的工作电流不足,(约100μA)造成失真。如把电阻换小,虽然工作电流可以加大,但增益又会变得很低。

网友(2010-07-31):
w1的电位器应串联一只10k的基极电压保护电阻,调好后就不动了.就安全了

网友:
C5应该是电源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