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知道电子电度表是怎末走字的了

楼主(2010-07-02):
今天单位没具体事干,下午领导走的走,睡的睡,剩下的人处于无政府状态,我先是将朋友送的3个收录机修了修,2个换小皮带泡泡糖化的(其中一个因为弹簧支点坏,换机芯的【还好送的这堆东西里还有一个普通全自停机芯】)还有个飞利浦的,皮带断,电位器,开关们都脏了,彻底打扫清理解决。后来就是打开2个电子电度表研究里边,看着挺简单的,一个单片机,一点阻容元件,输入接到4个端子上取3条-4条信号回来,输出就接计数器了,普通的电度表是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组成相差90度的两个磁场,来驱动铝盘随涡流旋转的,电子的这种其实是利用单片机进行计数驱动,我实际检查发现,计数器上是个同步电机,测量其线圈阻值大概450欧,直接送直流电,没反应,频繁通断也似乎意义不大突然想到有个台湾顾伟的音频信号发生器10HZ-1M的,试试接它如何,于是将其频率设在一档10-100HZ,输出幅度和增益都到头了,然后用输出线接电机的两端,开始因为频率高,不转,缓慢调低,在25HZ处,突然开始转了,而且很快,但是每次碰触,或者正转或者反转,再调低点,20HZ时转动比较平稳,而且基本不逆转了,数字变化的速度至少相当于2-3KW的,小数点一会就一圈。我是没那么多时间,不然没准能让它超越极限后清零了。
我估计,单片机输出的是一定频率或者占空比的PWM信号,随着输入电量变化,输出成比例变化使电机速度变化(同步电机的好处就是只随频率变化,不随电压变化)

网友:
我觉着液晶屏幕应该比那个机械计数器的成本低.

网友:
这种表大概不用调“100.1”“5.1”“100.5”了吧。

网友:
电力部门稍调一下频率,那................

网友:
跟普通石英钟机芯的原理没啥区别。你把石英钟输出的秒信号加上试试,应该也跳的。

网友A:
那么,改变(调换)那个晶振,是不是可以走得慢一点?抽空我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改变(调换)那个晶振,是不是可以走得慢一点?抽空我也试试!

不用那么复杂,偶曾改过一个取样电阻,就使他转速慢了30%左右,不敢太慢啊,不过现在都是液晶显示的了,没法子 ,谁有图上来看看

网友:
办法可以节约用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改变(调换)那个晶振,是不是可以走得慢一点?抽空我也试试!

改变晶振是不行的,晶振是单片机的时钟。  单片机计算时间的方法除了自身时钟外可能还会参考市电频率,你改了可能会有问题。

无论如何改,都不能节电,只能偷电。 你愿意吗?

网友:
两只电表的电路板结构不太一样,想看个究竟可惜没有角度。
里面没有变压器,猜它的电源是电容降压取得的。
现在大多数还用传统的电度表,这个会普及到千家万户吗?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市场上卖15-35元。上个月,我买了40个。供电局换成电子式的电度表了。和供电局的比较,是一样准的。买来都装给租户了。

网友:
我帮别人买过一个,用不到一年就不计数了。后拆开检查是步进电机的线圈开路。懒的修理,再说修好了也没人敢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传统的比较可靠一些,单片机的毕竟还是不可靠啊!! 我们这里雷区!一个闪电,单片机变成植物人,不管用不用电走字一样飞奔……哪供电局可不管你的哦……

网友:
听它工作的声音,好像电机不是连续工作,

网友:
那表线也太细了点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偶曾改过一个取样电阻,就使他转速慢了30%左右,不敢太慢啊,不过现在都是液晶显示的了,没法子 ,谁有图上来看看

改哪个电阻?  我拆过一个深圳出的, 里面没有发现晶振,  就有一片帖片的IC,  东西比衡版的还少很多!

网友:
噢谢谢分享不过这个有用吗?safari带自动补全的阿如果要查历史去历史记录里面不是更好

网友:
此地的电网已智能化,供电部门已无人工抄表,用网络线缆将电表全部连接到供电局。当然一户一表改造早就完成了,做手脚恐怕很容易发现。

网友:
大家不动窃电的心思,应该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

网友:
那电子电度表里面的芯片不是单片机,是ADI生产的电能计量芯片ADE7755,或者国产的同类产品。驱动计度器的是它的F1,F2口,其输出频率是100imp/KWh,看板上还有一个光耦,他是高频输出CF,其频率是F1,F2的16,32,64,128,2048倍可调,用单片机做计数器接在上面还可以把电度表改成电子功率表。

网友:
我拿个1.5v的干电池,,正接,反接,再正接,再反接,,如此反复,,,,发现……
他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