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把单管机做响了

楼主(2010-07-03):
这是我第一个能出声的单管机!
参考了N多的帖子,当然十分感谢 我来也 的鼎力相助!
之前在论坛搜到的图都是给PNP用的,不知道怎么脑残了,居然用在NPN管子上的,而且参数不动!就这样做好了又拆掉,弄了2回.....
然后我来也点破了..呵呵,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没注意三极管的极性
同时参考了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16468-1-1.html
这是我做的,耳机用的是18V变压器加110Ω的电话听筒,三极管是9014,再生线圈还有问题,没装上去,不过成果还不错,能收到5个台,一个比较弱,另外4个声音清晰,还没加上再生的圈,声音比较小,开始差点忽略掉,以为又失败,然后把听筒贴到耳朵上,第一句听到的是“爱水,节水,从我做起”也不管是什么台了,小激动了一下
说个变态的,我这儿在室内信号非常差,成品收音机收不到一个中、短波台,到了阳台一收一大堆,还有窜台的

最后请教个事,现在我的再生线圈是2圈,靠近磁棒时声音会增大,但是只要一套上磁棒,不管移动得多么远,只要线圈在磁棒上,就开始自激,调整电位器就会把声音一下子变小甚至就无声了,这样根本不能装再生嘛,我应该怎么调整线圈?初级是70圈,次级是7圈

网友:
恭喜楼主的单管出声
再生太强也可能是三极管放大倍数过高,还有扼流圈太靠近磁棒,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把再生改成一圈,能套进去了,不过声音还是很小,晚上环境好一些,很多台都冒出来了,甚至出现电台排队的情况 ,就出去了5分钟,被蚊子叮死了,什么台都没心思听, 好痒啊

网友:
不需要那个变压器,直接用电话受话器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的连接方式不错,电池和磁铁都很惹眼

网友:
9018有寄生振荡往往你根本不知道,要用示波器看才能发现。微小功率的时候往往不影响单管机之类的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18在中波容易自激的,9014用在中波是最合适的.

其实用在中波最好的应该是9011

楼主:
呃~各位说得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好的了

网友:
就按大家说的换频率低的管子试试吧。

网友:
我认为用在中波最合适的是c945,其中有一款原装三洋收音机就是用这管,声音悦耳动听.

楼主:
这是第一只,技术不成熟,收台不稳定,换三极管的话我也听不出什么差别来

楼主:
晚上把三极管换成了3DG12  3DG30   3DG56 貌似声音都不如9014响,而且收台很少,这批管子不带点的,可能放大倍数很小吧,而且有的管子引脚氧化了,还有的一掰就断……

网友B:
老管子的B值的确较低,性能也差些,不过我还是喜欢老管子,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管子的B值的确较低,性能也差些,不过我还是喜欢老管子,怀旧

最初我做单管机就是想用老管子的,现在看到这么个情况,不是很乐观啊

网友:
先搞响再说,然后再往深里搞,换管子,换二极管,换耳机什么的,玩到家

网友(2011-10-03):
这个灵敏度也高,把无线电发射器放在2米外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