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大扫除扫出一块老表——不嫌土的请进...

楼主(2010-07-04):
今儿个真幸运 ,家里大扫除扫出一块老表来——用早先的MF30套件改装的万用表:

就是这块表,表笔线可够细的:

左侧有个电源开关:

画的表盘,很粗糙是吧?可是请瞧瞧俺的精度——0.5级哎!再请看看左上角的频响记录值——79.5KHz哎:

找了一块九伏电池插进去:

瞧瞧内部,分压器都并联了补偿电容:

楼主:
表居然还能用,但是开关已经接触不良了。因为接触点是印刷电路,长久不用表面都氧化了,俺以为锣丝松了,试了试一点儿不松。供电电压是九伏叠层电池,主放大器是5G24,相当于现在的OP07,不过精度没它那么高。选择开关的右侧有个小开关是转换到毫伏表用的。

网友A:
做得不错,建议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建议修复。

谢谢称赞,现在基本上是有心而无力了,里面滑动接触也磨损得厉害,又加之氧化,怕是只能做摆设啦,哈哈

网友B:
强大!应该调到上海四厂设计室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大!应该调到上海四厂设计室工作。

就这破表的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破表的水平?

不要小看这水平,这改装可蕴含着大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小看这水平,这改装可蕴含着大智慧。

过誉了,要是算那时候的智慧的话,现在也就是个等外级的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说LZ是高人吧!

能造万用表啊!!!

这啥话! 俺能造得了失真度仪么? 那才是高级的涅!

网友D:
这老哥活挺细,你也可以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写体的表盘,巴适

拉个字是用滴圆规上的蘸水笔尖写滴,那时候没哋啥子好用滴笔,将就画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老哥活挺细,你也可以山寨了。

俺这山寨是个螺丝壳儿,光杆司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LZ把犄角旮旯再扫扫!!!

有道理,下个双休日俺再趴地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台毫伏表给海豚寄来...

想得倒挺美...

网友G(2017-07-28):
   长短老师!指针表的改动的确不凡,我还看到了发光二极管,能分享一下此表的改造思路和您自己绘制的图纸吗?我是真心请教,谢谢!

网友:
手工不错,有美好的回忆

网友H:
表盘画的很费功夫了;不错!这印版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套件里面的?

网友I:
这种用运放的表,我也做过,档数多了,精度电阻难找,最大的缺点,放大部分会飘,每次要调零很麻烦,电池也不经用那时没锂电,用5号电池体积就大,我做好后,那时的电池常常漏液。后来不要了,拆掉。现在的便宜数字表830都比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短老师!指针表的改动的确不凡,我还看到了发光二极管,能分享一下此表的改造思路和您自己绘制的图纸 ...

时间太久的帖子,系统不予通知,故看到晚了,迟复为歉!

这个表的图纸已经找不到了,当时就是想做个频响宽一些、能够测毫伏电平的表,具体设想都已经记不起来了,真抱歉。不过原理是不复杂的,就是用运放放大一定倍数提高小信号的幅度,还加了一个3.5mm的单芯输出插座,可以监听同时测试的音频信号。电阻档是用恒流源的,显示为线性刻度,现在看来还是非线性刻度比较实用,显示范围大。其他好象就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盘画的很费功夫了;不错!这印版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套件里面的?

原来套件里的刻度不适用,当然是自己重新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用运放的表,我也做过,档数多了,精度电阻难找,最大的缺点,放大部分会飘,每次要调零很麻烦,电池也 ...

放大部分飘基本上是运放质量的问题,此外也需要稳定时间,并非通电了就可以立刻使用。放大倍数也不能太大,大了就一定会飘。调零实际并不麻烦,我的表每次使用过程中最多调两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久的帖子,系统不予通知,故看到晚了,迟复为歉!

这个表的图纸已经找不到了,当时就是想做个频 ...

    老师太客气了! 我昨天上夜班,今天也是回家才看到老师的回帖,回的晚了! 我所在的单位经常上夜班,搞得经常不分白夜,生物钟混乱!看了有坛友说带运放的指针表的漂移和调零问题,与现在的数字表相比的确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前段时间看到有日系人士携带未使用的横河指针表,发现也不是很适合我国国情使用,真希望能看到指针表制造商能发扬老一辈人的“工匠精神”,继往开来,卷土重来打造“王者归来”的新一代指针表“表王”,不知这个“梦”何时到来?再次感谢长短老师的回复鼓励指教!

网友:
不简单哟。。楼主

网友:
这改的牛x,绝对要珍藏

网友:
原来是长短老师,失敬

网友(2017-09-14):
不用修了    珍藏吧

网友(2017-10-24):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表

网友(2018-05-19):
圆规的鸭嘴笔都用上了,真厉害!前辈水平不一般啊!

网友:
厉害啦,这可是5枚金蛋啊。。。。崇拜金蛋的人都哪里去了?

网友:
这表啥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