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只低阻四管耳塞机

楼主(2010-07-04):
受坛友们坚持DIY精神的鼓舞,最近又DIY了只低阻的四管耳塞机,按照银刷电路板的图,在每个焊接点钻了2.1mm孔,用2mm的空心铜铆钉铆好,用0.1mm桶线按照印刷线路走向依次焊好,再将所用要焊的领导零件用表测量并选好,按先焊电阻(偏流电阻加十几K的保护电阻)电容.后线圈,再后焊晶体管的原则依次将零件焊好.电池盒和耳机插座可用热融胶固定,调试比教简单,调整各个偏流到书上给出的数据范围附近,在耳机中就有了沙沙声,再调整再生,应当有啸叫声,如没有将线圈的两个头调换一下,当拌随着再声的啸叫传来中国之声广播员的宏亮的声音时,我心里是浮起了是一种由衷的快感,这种感觉只有在DIY的时候,在你的机机响起来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剩下的就是细心的调整使机机工作在最佳状态的问题了,而这方面是我还要不断向坛友们学习的

楼主:
还有几张

楼主:
还漏了一张

网友:
又看到兄弟的作品了,兄弟能够坚持DIY,而且不断进步的确值的称赞,加分给于鼓励

网友:
是DIY就赞一个,楼主收音效果怎样?

网友:
其实四管机做成推挽输出的完全可以带喇叭了。

网友:
见到DIY就赞一个!

楼主:
楼上各位前辈所言极是,该线路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之所以选用它,说句不自量力的话,我喜爱老机,更喜爱DIY,我有一个计划,打算把老书上介绍的各种收音机都设法装一遍,想再这个过程中去理解DIY的意义,去体会DIY的快感,现在我已经开始准备了近十块铆钉板(有单机,有两管机,有三管机,有四关管机,有五管机,还有六管机,最高到七管机,嘻嘻,坛友千万别笑我,我将来会把这些DIY的作品给大家介绍,喜望大家批评,。。一句话。我DIY着我快乐着,尽管水平不高

网友:
原来楼主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太值得我学习了,我搞无线电的时间可能比楼主长,但无论从想法和实际动手上和楼主相比都有差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机机在海南能清晰的收本地两个台和外地3个台,另有几个声音较小台也能收到,性能还可以

网友:
楼主试过没有提高电压后效果怎样?

楼主:
试过灵敏度变化不太大,声音响亮了些(偏流都要重调)

网友:
遗憾的是上传图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