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地震报警器

楼主(2010-07-04):
DIY地震报警器
原理标在图里 复杂是我DIY的 简单是入门级的

网友:
怎么区别是地震 还是有载重汽车从你家门前过?

网友:
大铅坠换成水银开关。

网友:
76年我做过类似的,提点建议:
1底座下3点接触,并且水平可调
2线坠下方的筒状触点与线坠间隙可调且轴心要对正
3可以不用STOF开关在555上加延时关断,我原来用分离元件做的30秒自动关断,且晶体管少于10只
4放室内窗台上{不要放桌子上,加玻璃罩防风

网友:
可以用陀螺仪的思路,用个大广口瓶子,装半瓶水,盖上一组不锈钢探针,一根入水,剩下的依次距离水面一定距离,然后密封。
这样应该可以检测出震动的角度和当量。

网友:
能提前多少时间报警?提前几秒就算了,一样会被震死,要不日本人早就发明了

网友:
第二张照片看得脖子酸了才有印象,是不是倒着传上来的?

网友:
模拟试验过没有,效果怎样,即灵敏又不误报这才是较难的

楼主:
这种方法如果放在地面上,加上外壳封闭,是很科学的。地震面波传播到仪器,表现为水平震动,用此类仪器较为灵敏。地面干扰震动,如货车驶过的震动等,主要表现为垂直向震动,不易干扰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