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做的单管机

楼主(2010-07-05):
应矿友之邀,给他定做的单管机。拖了好长时间才完工,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在这里表示一下歉意。本来不想发表但造型独特,是本人最为满意的作品(呵呵有点自恋了 )。只好厚着脸皮发表一下,可以给大家一点借鉴。在电路方面本人不是长项所以用的电路比较简单。以前做过低电压的单管机感觉效果不是太理想所以这次索性只是简单的把乙电电压提高到45伏。效果可以说基本上可以接受。在使用长天线的情况下在北京能够收到4个台左右细调的话还能有两个台能够听的清楚。(哈有点不严谨我是能收到台就高兴)如果用两米的拖线就得接地线。我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造型上了。看照片吧喜欢的就夸两句,不喜欢的拍砖也欢迎

网友A:
在北京能收到中波?不太相信。

网友:
俺的几台收音机中波一片杂音,什么都收不到,老兄在郊区吗?

网友:
     好、 好。古香古色。

网友:
做得好,顶了

网友:
前面的分加少了,我来多给楼主加点分

网友:
不错的。为何不做超外差的四灯机呢?这种简单收音机的性能往往不怎么样。

网友:
手工太好了1学习了!1

网友B:
再生线圈匝数还应该多一些,
另在输出牛的初级串联一个高扼圈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北京能收到中波?不太相信。

没问题的,有杂音不过天线长些效果好些。在市区没实验过。我是在昌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生线圈匝数还应该多一些,
另在输出牛的初级串联一个高扼圈效果会更好

手头没找到高扼,应该试一下

楼主:
多谢6楼8楼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那花是手工雕的么.不一般啊.

呵呵,偷了点懒是用雕刻机雕的

网友:
矿机式胆机。不错,学习了。

网友:
坚决要誇一句!

坚决要誇一句!

网友:
艺术品,好看,喜欢。

网友:
哇哇,我也要请你做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玩高电压的才刺激呢,我的是6K4+6N1带一个小12V输出变压器满屋子不敢开大声,收台有廊坊台,涿州台,中央台,河北台,声音小的没听过,好像还有2个。5楼电视天线收听,不加地线。6N1是半个电压放大半个功率放大。

网友:
漂亮!

俺这里有几只复合管,按照这个电路可以直接做能推低阻喇叭的收音机啦 ,谢谢楼主

网友:
好好,那个度盘做的好看!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楼主能否给我也做一台??

网友:
如果把电池设计在底座下,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网友:
很好!DIY要顶!!!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就是费点电池,加个交-直流变换设备吧,用插头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北京能收到中波?不太相信。

1,北京就没有中波,你说的还是那个说的?证据何在?
2,事实是可以听得到的中波台相当多,而且根本没有干扰!(我曾经住在地铁13号中段地区的回龙观多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矿友之邀,给他定做的单管机。拖了好长时间才完工,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在这里表示一下歉意。本来不想发表但造型独特,是本人最为满意的作品(呵呵有点自恋了 )。只好厚着脸皮发表一下,可以给大家一点借鉴。在 ...

楼主的制作水平不错,有一定的欣赏价值。不过用电池供电,很不实用,建议改为交流供电。

网友:
外观设计新颖,但使用成本过高。

网友E:
回帖中“轻风”老兄的加RFC的方案有错误,按图上的接法将再生线圈的通路隔断无法形成再生。

另外这个机器耗电很省,如今的条件用5块6F22和2个R20作为电源(俺村儿价格这些电池大概15元)按每天俩钟头至少可以支持3到4个月,还便于移动……估计大伙儿对这个消耗还能接受。

根据楼主对接收效果的描述似乎和我DIY的同样机器(唯我使用长140mm的磁性天线),相差很大。我的单管机在不使用外接天线的情况下可以将本地14个MW电台一网打尽,但可能是B+使用9V,音量都不很大,有两个本地电台在安静的环境中刚刚能听清播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帖中“轻风”老兄的加RFC的方案有错误,按图上的接法将再生线圈的通路隔断无法形成再生。

另外这个机器耗电很省,如今的条件用5块6F22和2个R20作为电源(俺村儿价格这些电池大概15元)按每天俩钟头至少可以支持 ...

您的分析有道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制作水平不错,有一定的欣赏价值。不过用电池供电,很不实用,建议改为交流供电。

谢谢您的加分,使用电池主要是考虑交流供电对电路有一定影响,据朋友说机器在他那选择性和灵敏度都很高。声音也很”干净“并且可以带动扬声器。所以选用电池,好在电池也不贵,而且2P2还是很省电的

网友:
极度羡慕

做的太美了,简直是艺术品!是否还准备做?先站个队,订一个。不知道好贵?
还有, 那个雕了花的深棕色板是什么材料的?
再次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呵呵,那个棕色板是绝缘板

网友F(2010-08-18):
能给出线圈的参数和变压器的参数吗?还有电子管的型号?
这个我也想作一个,但不太懂,所以希望 水兄 帮忙一下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帖中“轻风”老兄的加RFC的方案有错误,按图上的接法将再生线圈的通路隔断无法形成再生。

另外这个机器耗电很省,如今的条件用5块6F22和2个R20作为电源(俺村儿价格这些电池大概15元)按每天俩钟头至少可以支持 ...

哈哈,这样改一改应该靠谱了~~~

网友B:
类似的单灯机俺做过2遍
首先电池耗电问题,绝对不是很严重,这样的机很省电,一套电池能用很久
不用为电池的事太担心了,用电池声底纯净,机器简洁,优点大大地
还有再生形式很灵活,可以用哈托莱线圈,也可以这种独立再生线圈
可以调再生线圈上的并联电位器来控制再生
可以调再生线圈上的串联可变来控制
也可以调2P2帘栅极电位来控制
都能比较满意的
那个高扼圈最少3mH就行,大点当然更好
上次将就楼主的图顺手改的,有问题,对不起啦!谢斑竹指正
现在改过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出线圈的参数和变压器的参数吗?还有电子管的型号?
这个我也想作一个,但不太懂,所以希望 水兄 帮忙一下阿

变压器用的是1w 的电源变压器,是220v变12v的。220v接初级这边。12v接次级这边。如果你有800鸥左右的耳机不用这个变压器也成。电子管用的是束射四级管2P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单灯机俺做过2遍
首先电池耗电问题,绝对不是很严重,这样的机很省电,一套电池能用很久
不用为电池的事太担心了,用电池声底纯净,机器简洁,优点大大地
还有再生形式很灵活,可以用哈托莱线圈,也可以这种 ...

如您所说,确实不怎么费电。单管机也就是怀旧一下。整天戴着耳机听它可不是什么享受的事